收了一台多功能电子管扩音机

楼主(2012-02-13):
很久没逛旧货市场了昨天去逛了一趟,看到一台多功能电子管扩音机还带原包装心中一阵欣喜。经过一阵讨价还价最终拿下。
此机有录放卡座中波调频收音,只可惜收音和录放部分是晶体管的。低放用6N1  6N11  各一只 6p3p四只,看了半天没搞懂低放用得图纸是什么。
只有一个声道输出推挽又好像不是,请教各位老师解疑释惑,有此机图纸更佳。谢谢!

网友:
这东西是造假的,原本是晶体管输出,后来有人在上面加了几个电子管充样子,只是满足一些人对电子管怀旧心理

网友:
电子管是当灯泡使的 如果电子管是好的 低于两百也是值的…
引用 网友A:

后期产品就这样。我碰到过这样的红旗150瓦扩大机。没打开看。但手一拎很轻就没要。

网友:
看图片 放大应该是电子管的  没看到晶体管放大部分啊

网友:
电子管推挽机吧,两个牛够壮实的。

网友:
不管是原装还是改装,几只胆,两头牛......值

网友:
四个6P3P并联推挽机。飞跃R150用四个FU-7.

网友:
并推的吧,那时期电子管制作同功率机子成本远低于晶体管。很不错的机子,使用收藏都合适。

网友:
胆石混合,前级分立件,后面电子管输出。

网友:
6P3P并管推挽输出,完全可以改为双声道推挽输出,只要增加一个声道的前级和两个输出变压器就可以了.

网友:
这东西是造假的,原本是晶体管输出,后来有人在上面加了几个电子管充样子,只是满足一些人对电子管怀旧心理
引用 网友B:

这和套保上买的“胆机”是两码事,功放肯定是4只6P3P并联推挽。

网友:
不是正规厂家生产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1,这明摆着是混合式扩音机,怎么是假的哦?,
2,小信号用晶体管,大信号用电子管,两管并联后再推挽输出。
3,这种结构的机器发挥了晶体管与电子管各自的优势,从而提高了机器的可靠性,减小了体积与重量。

楼主:
回复  苏-27

1,这明摆着是混合式扩音机,怎么是假的哦?,
2,小信号用晶体管,大信号用电子管,两管并 ...
引用 网友C:

    感谢楼上几位老师解疑释惑,在下来晚了现在才回复。
原来此机是并管是推挽,由于第一次接触这种机器有些个地方还是不懂:面板上还有两个插孔一个线路输入,一个线路输出,不知作何用途?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机器足有15公斤,低放接线在下面待今天拆解开研究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