负阻振荡 和 "Lambda-Diode " LTspice 仿真通过

楼主(2012-02-16):
http://www.analogzone.com/hft_0102.pdf

http://users.tpg.com.au/users/ldbutler/NegResDipMeter.htm

http://www.radiomuseum.org/forum ... ce_oscillators.html

Lambda-Diode Experiments

http://w3jdr.wordpress.com/lambda-diode-experiments/

http://www.vk6fh.com/vk6fh/lambda_diode.htm

http://theradioboard.com/rb/view ... a62a07e6f54ff4daf6e

---------------------------------------------------------------------------------------

人品爆发, 没想到 LTSPICE 竟然仿真通过了, 经过了 100 多次尝试之后:
Version 4
SHEET 1 880 680
WIRE 192 32 80 32
WIRE 256 32 192 32
WIRE 416 32 336 32
WIRE 80 64 80 32
WIRE 192 96 192 32
WIRE 32 128 -16 128
WIRE -16 144 -16 128
WIRE -16 144 -128 144
WIRE -128 160 -128 144
WIRE -128 160 -224 160
WIRE 416 160 416 32
WIRE -128 176 -128 160
WIRE -224 192 -224 160
WIRE 80 192 80 160
WIRE 192 240 192 176
WIRE 192 240 144 240
WIRE 416 256 416 240
WIRE 416 256 336 256
WIRE -224 272 -224 256
WIRE -160 272 -224 272
WIRE -128 272 -128 256
WIRE -128 272 -160 272
WIRE 192 272 192 240
WIRE -160 288 -160 272
WIRE 416 288 416 256
WIRE -16 384 -16 144
WIRE 80 384 80 288
WIRE 80 384 -16 384
WIRE 192 400 192 352
WIRE 336 400 336 256
WIRE 336 400 192 400
FLAG -160 288 0
FLAG 416 288 0
SYMBOL njf 32 64 R0
SYMATTR InstName J1
SYMATTR Value 2N3819
SYMBOL pnp 144 288 R180
WINDOW 3 57 61 Left 2
SYMATTR Value 2N3906
SYMATTR InstName Q1
SYMBOL res 176 80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00k
SYMBOL res 176 256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20k
SYMBOL res 352 16 R90
WINDOW 0 0 56 VBottom 2
WINDOW 3 32 56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3k
SYMBOL voltage 416 144 R0
WINDOW 123 0 0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5
SYMBOL ind -144 160 R0
SYMATTR InstName L1
SYMATTR Value 600e-6
SYMATTR SpiceLine Rser=0.1
SYMBOL cap -240 192 R0
WINDOW 3 7 -51 Left 2
WINDOW 0 20 -13 Left 2
SYMATTR Value 300p
SYMATTR InstName C1
SYMATTR SpiceLine Rser=0.05
TEXT -288 48 Left 2 !.tran 0 12e-3 10e-3 1e-6 startup

网友A:
Lambda-Diode负阻振荡器跟我最近按照集基放大原理试验的振荡器极其相似,原来这种振荡器在学术上有这样的学名。

使用单栅管可以用下面的电路:
FIG5是带自动振幅控制电路的版本:

以前一直未采用这样的电路,一方面是双栅管两个栅只有同时加上一定正电压,才能产生较大的源极电位,供给三极管使用,比较麻烦。
另一方面,自己一直想设计一个振荡器,对于LC回路使用直接耦合,其中不引入任何耦合电容,现在用双栅管配合集基低压放大技术比较简洁地达到这个目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如图,  负阻

楼主:
引用 网友A:
Lambda-Diode负阻振荡器跟我最近按照集基放大原理试验的振荡器极其相似,原来这种振荡器在学术上有这样的学 ...

            殊路同归,  很奇妙吧

楼主(2012-06-04):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重新跑了一下,

在琢磨一件事情,  就是怎么做个晶体振荡器呢 ?

网友B:
"经过了 100 多次尝试之后"
楼主指的是仿真无输出吗?
振荡电路仿真时,很容易不起振,解决办法:
1.将电源改为阶跃电源,如PULSE(0 5),人为引入一个电源跳变,相当于加入一个开关;
2.适当设置l、c元件的初始值,但这种方法不好控制,稍有不慎,效果更差;
3.可在振荡电路任一之路串联一衰减电压源或者并联一衰减电流源,衰减的周期为电路振荡周期的预测值。f(t)=A*exp(-a*t)*T(t),T(t)是任意周期信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经过了 100 多次尝试之后"
楼主指的是仿真无输出吗?
振荡电路仿真时,很容易不起振,解决办法:

             当初发帖之前弄了100次。

             当时没有理解。

              多谢您的回复和指点!!

楼主(2015-01-26):
没想到几年前玩的东西还能搜索到.

三个分立元件(电阻电容和三极管)组成的 200KHz 振荡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138785-1-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