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参赛作品漂亮,自己也做一个玩玩

楼主(2012-02-16):
多的不说,上图,找来一块木板比了一下,看看造型,动手下料
先把五星在木板上画好

用电钻和刀把五星切出来
把五星抠成立体形的好看一点,再把电表的位置切出来
装上表比一下看看
弧形的顶想了好多办法,最好还是用三角木条拼起来,到建材市场5元买了两条三角形木条,按尺寸切下
看看效果
钉子也不好订,最后还是有胶粘的
再看看效果
频率开关和双联位置

来个特写效果
前面按钮位置
背面,用一块胶木板垫起,因为木板太厚了,不好安装
200UA的表,买来有点问题,拆开把度盘重新安装
淘来的舌簧喇叭,8寸的,大多了,找来一个4寸的,准备改小
动手
纸盆用大喇叭的剪小
装上后效果
用MP3试了一下,效果比原来的没多大变化,就声音小了一点点

喇叭安装位置
底部,双联固定位置,还有一个单三回路转换钮子开关
频率开关双层的,拆下来一层,省点空间,顺便把锁去掉,可以360度扭
五星上红色
准备线圈
绕好后
接上脚,把多余的线去掉
两个用螺丝固定,距离可以调整
线圈安装位置
最后上个电路图

目前上色效果不理想,准备再上一次,改为军绿色或者是迷彩的,现在上的土色不好看

楼主:
第一次接触舌簧喇叭,在二手电子那淘了两个,回来一看,太大了,改吧,找来一个小一半的动手改小,有网友说改了效率低,但也没法啊,还是只能改,顺便清理了下上的锈,改好试试,能响就行,预留了耳机孔,什么时候再淘个2200欧耳机用

楼主:
目前只差连线和外观处理了,想上土黄色,土红色或者军绿,这三个选择一个

楼主:
编辑了几次了,还是有几张图不对,不知道是哪的问题

网友:
你的L3调谐回路有问题,S3转换开关会改变L3电感量使之无法调台。或者说改变S3位置就必须要重新调台。

网友:
房顶有特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S3用于单回路时调诣用,另外请版主帮忙把挂了的图删除了,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花了九牛二虎之力了,档位开关单刀双层的改成一层的,省空间,有锁也被我改无锁了,呵呵,360度转起要舒服点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确的接法是:S3中点向下的线断开,D1正和D2负至可变电容处断开然后接在S3中点处。这样无论S3在任何位置L3的电感量都不会有很大改变。

网友:
喇叭改造时,原来的波纹边应该利用上才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刚才找了个MP3试试,改了后的声音比没改前小一点,其他均好,音质也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样子改后S3起什么作用?(仔细看了下,你说的好像也有道理,再研究下,反正还没接线)

楼主:
今天准备调点漆上色了

网友:
自制舌簧吗?楼主强人。

网友:
不错!真下功夫了!
一楼的电路图中S3和S2都造成了线圈的局部短路,将严重影响效果。电路表串联的位置也值得商榷。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自制,是改制,呵呵

楼主:
回复 网友F:

    短路线圈我想的是由此来改变电感量,不知道对不对,电表就串在二极管后的,不知道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学习下

网友:
提点建议供楼主参考:
1. 线圈的局部短路严重影响线圈的Q值,轻者灵敏度降低声音变小,重者无声。为了避免线圈局部短路,L1的“9”端不要接“地',  L3的”20“端也不要接地。
2. 电流表上并联一只容量较大的电容,然后将电流表与耳机串联是不是更合理些。
3. S3更合理的用法建议如下:将S3的选择刀端与地线断开,将两只二极管连接端与可变电容和L3的连接断开,S3的选择刀端接两只二极管的连接端。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点,按您的建议画了个电路图看了下,那线圈空一脚地,好像是好一些,但L3这接二极管和电表那没搞明白,能帮忙给个电路图看看吗?谢谢。另外,本图参照的是本坛单,三回路矿石收音机图

楼主:
修正后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差不多了,如果电流表上并联一只电容就更好了,不并也行。

网友:
两个二极管这样接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G:

全波倍压电路,接法倒是没错,效果未必比半波检波好。

楼主:
回复 网友F:

    并多大电容效果好呢?

楼主:
上喇叭,还好工具好使

楼主:
回复 网友G:

    绝对有啊,喇叭能响就说明有电流过表啊,倒是那两个602电容怎么形成回路还望高手讲讲,电流经过D1后应该是直流电流了,经过喇叭后只能通过C4到地,但电容不是隔直吗?这个有点没吃透,请指点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1uF就行。最好不用电解电容,实在没有容量小点也行,不用也行。

网友: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02815-1-1.html

网友:
图片横着放看着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了,我想也是这样的,只是不理解电容怎么也通直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抄收了,请问并电容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您24#的电路,在高频信号的正半周时,高频信号通过二极管D1对电容C3充电,负半周时通过二极管D2对电容C4充电,充电后的C3和C4串联后对耳机放电,由于二极管充电的电流方向始终不会变化,因此C3和C4就像两只电池串联那样,对耳机放电的方向也不会变化(电流的方向不变,大小在变)所以耳机能响,电流表有指示。
如果忽略二极管的正向电压并且耳机的阻抗无穷大,C3和C4串联后的电压应该是高频信号半波的峰值电压的2倍,所以称之为倍压电路,又由于高频信号的正负两个半周的信号都被利用了,因此是全波倍压电路。
由于耳机的阻抗不会是无穷大,二极管也不可能没有正向压降,所以电容C3 C4不可能充电到峰值电压,而且电容毕竟不是电池,略有放电电压就下降(由于放电回路一直存在,充电的同时也在放电),所以实际上是很难得到真正倍压的效果。
由于这一电路在高频信号的正负两个半周都要从调谐回路中吸取能量,故对调谐回路形成的负担比起半波检波要重得多,有载Q值会更低,综合上述的原因,全波倍压检波的效果未必比普通的半波检波好,甚至在大多数的情况下效果还不如半波检波。

网友:
回复 网友C:

电流表上并联一只电容使音频信号通过此电容送到耳机上,而不降落到电流表的内阻上。如果没有这只电容,电流表要分去一些音频电压。

网友:
机箱是全木板的,做的很壮实。大喇叭改小有些削足适履的感觉。

楼主:
回复 网友H:

    是的,但是也没法啊,如果箱子做得能装下八寸喇叭,我想是不是太大了。利用废旧漆包线连线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老师耐心指导,受教了,另外请问表并联电容后表电流指示有变化吗?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很简单,把显示器转一下

网友:
回复  lq19512003

    谢谢老师耐心指导,受教了,另外请问表并联电容后表电流指示有变化吗?
引用 网友C:

并电容是建立音频通路,避免音频损失,微安指示是靠检波后的直流分量。

网友:
回复  qg2007

    这个很简单,把显示器转一下
引用 网友C:

哈!拧着脑袋看真不舒服

楼主:
回复 网友G:

    明白了,谢谢老师详细指导

楼主:
回复 网友G:

    手机拍的照,以后会注意这问题,谢谢提醒

网友:
回复 网友C:

并联电容后电流表的指示会略小些,喇叭的声音会大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F:

    抄收了,谢谢

楼主:
使用的电容和2AP9,测试682的电容容量只有5200PF,二极管压降0.28,另外请问一下管子配对是什么?包括功放管配对,这个我还不明白,请各位指教,谢谢

网友:
L1,L2,L3,电感量是实测还是计算得到?

楼主:
回复 网友I:

    你好,是实测量。

楼主:
不好意思各位,手机拍的直接上图,所以还是只能请大家活动下颈椎了

楼主:
另外内部图忘记拍了直接装起了,等需要调试线路时再补拍了,不好意思。目前没拉天线试机,用无线电话拨号试了下能听到干扰声,根据上次经验,接上天线后应该可以收台

网友:
做的很好.继续努力!

网友:
。帮你转转。

楼主:
回复 网友J:

    非常感谢

楼主:
悲剧了,收音机都只能收到二个台

网友:
电感量偏少

网友:
用喇叭听有两个台的成绩已经不错了,弱台用喇叭是听不见的,要用耳机才能听见,很弱的台要用灵敏度较高的舌簧耳机才能听见,还要搞好阻抗匹配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