磁棒线圈直径与电感量和Q值的关系

楼主(2012-02-17):
偶然将里兹线直接绕在磁棒上发现Q值很低,便做收下试验供网友参考。测试条件:200mm中波磁棒、线圈边缘距磁捧顶端20mm、0.04X175线42匝。

网友(2019-10-15):
引用 网友A:
谢谢您的经验 ,看来直放机里头的奥秘还不少来,这样选择性能提高不少

我不知你现在调好了没有,如果这样调不出效果,就要留意再生圈与调谐线圈位萱置,一般调谐线圈热端在磁捧端方向,

地线端朝磁捧中央,紧接是次级线圈,再往中央是再生线圈,这样的排列来调次级圈数,范围在5---13圈,圈数越多低端放大

就改善.连音质也跟着变柔和,象胆机声音.

也可以增减再生线圈同时移动再生线圈在磁棒上的位置,而随着整个中波段均衡越来越好,再生圈位置可再加大再生,灵敏度

就会越来越高,至灵敏度能察觉室内温度变化而自行出现叫声时,这台再生机灵敏度己到尽头,再点算一下,电台个数己到三十

个上下了.本地电台停播后,还会出现声音飘荡不定的外省/外国台.

再生机的乐趣这才进入开始,下一步是拉开零件位置减少本机啸声源以增加绝对灵敏度,加入改善管子的温度补偿电路.彻底

更换优秀音质功放电路.

那时,你会经常忙于找亲戚朋友的超外差收音机来比拼绝对灵敏度.成为乐趣

楼主(2012-02-17):
线圈绕在20mm针筒上。

电感量

电感量

Q值

Q值

楼主:
线圈绕在16mmPVC电工护管上。

电感量

电感量

Q值

Q值

楼主:
线圈绕在12mm针筒上。

电感量

电感量

Q值

Q值

楼主:
线圈绕在3层生料带(聚四氟)上。

电感量

电感量

Q值

Q值

楼主:
线圈直接绕在磁棒上。

电感量

电感量

Q值

Q值

楼主:
总结:同样的线、同样匝数、同一根磁棒,线圈直径不一样,电感量和Q值不同。

楼主:
U-PVC管不宜做线圈骨架。在这以前梁老师提出过此问题。

网友:
楼主辛苦了。谢谢你提供的实验数据资料。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李老师加分。

网友:
电感大的,q值不一定高,q值高的,电感不一定高

网友:
实验有意义。但12mm针管与20mm针管绕相等匝数的线阻是不等的,同时12mm线圈与磁棒间距小,磁感损失小,效率会高些吧?

网友:
160uH在800KHz下感抗800欧,0.04线175股3米长为0.2欧,单项损耗1/4000。
总Q=227,总损耗1/227。可见铜阻损耗仅为很小一部分,此时增加股数意义不大。
反过来如果改为60股,铜阻损耗升至1/1371,间绕线圈为同样长度,假定其它损耗不变,总损耗升至1/203,得Q值203。
间绕可以降损,实际会得到差不多的Q值。

电感和直径数据的不统一会影响数据的可分析性。假如第1、2项有相同的电感和直径,那就可以这样分析:
用聚丙烯总损耗1/226.7,用PVC总损耗1/215.5,PVC损耗增加1/4362。
1/4362的损耗是什么概念呢?它可以让Q值从200滑到191,300滑到281,从500滑到449,从800滑到676,对高Q线圈影响大,对低Q线圈影响小。如果有载Q值是50,那就滑到49.4。

如果用第1、3项的平均Q=222.25来估算聚丙烯,换PVC的损耗就只增加1/7096,会让50的有载Q值降到49.7。
这样的差别也可以从好一点的矿石机反映出微安表的读数差别,这类试验就可以经常做。
当然如果矿石机太差,有载Q值只有20,降到19.94的差别是读不出来的。

可见对于200--300的低线圈来说,主要问题还在于磁棒。
磁棒有很多摆放方法。妙用普通环保毛面磁棒Q值可逼近高Q磁棒,妙用高Q磁棒可以叫板顶级磁棒。

网友:
有Q表满室都是线圈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