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我看看这个有源晶振,是真是假?

楼主(2012-02-17):
2威望
最近为了玩AD9850/51,在网上买了两个晶振,一个125.000M一个30.000M的每个7.5元。
来后对30M的有怀疑。看图:
30M的有打磨的痕迹字迹不清晰。
谁知道他的来历

网友:
有可能是有源的,但这么小的一般不是5V的,一般是3.3V

也太旧了,怀疑还能用不

网友:
只有通电试试才知道

网友:
我也拆了几个13Mhz的,130Mhz的和其它未知的,这应该不是有源。有源的体积比较大,拆开可以见到一个这种晶振加焊接在一片电路板上,有两个三极管,基板是PCB。确定有源的13Mhz我也有。

网友:
30M的像拆机的,这玩意这么看不好辨真假,还是上机测试吧。

网友:
通电测一下把

网友:
可以用仪器测量

楼主:
谢谢各位的回答,我通电了,输出29.9910MHz,波形很糟糕。不是矩形也不是正弦的,毛刺很多,很是怀疑劣质品打磨等处理

网友:
旧显卡上很多, 不过未必是这个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