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振荡电路

楼主(2012-02-18):
(无正文)

网友:
this was discussed a while back, in your thread about measuring nhz inductors.

I experimented it based on a post by Alan Yates, who picked it up from Kainka.

very capable. the design itself doesn't have any means to stablize the magnitude so it requires a pot and a scope to function. But otherwise, it is very very easy to oscillate.

楼主:
this was discussed a while back, in your thread about measuring nhz inductors.

I experimented it  ...
millwood 发表于 17/2/2012 16:35

    thanks for reminding me!

   I'm getting old and my memory is wearing out!   :p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98896-1-1.html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thread-135541-1-1.html

网友:
记得CXA1691的本振电路就是差分振荡器

楼主:
记得CXA1691的本振电路就是差分振荡器
ka2209 发表于 17/2/2012 23:03

        对啊, Toshiba 的 TA8127 也是:

http://html.alldatasheet.com/htm ... /1245/5/TA8127.html

楼主:
LTspice

Version 4
SHEET 1 928 680
WIRE -224 -160 -304 -160
WIRE -64 -160 -224 -160
WIRE 48 -160 -64 -160
WIRE 176 -160 48 -160
WIRE 432 -160 176 -160
WIRE 48 -128 48 -160
WIRE 48 -128 16 -128
WIRE 80 -128 48 -128
WIRE 16 -112 16 -128
WIRE 80 -112 80 -128
WIRE -304 -64 -304 -160
WIRE 432 -64 432 -160
WIRE 16 -16 16 -48
WIRE 16 -16 -176 -16
WIRE 80 -16 80 -32
WIRE 80 -16 16 -16
WIRE 368 -16 80 -16
WIRE -64 0 -64 -160
WIRE 80 0 80 -16
WIRE -304 48 -304 16
WIRE -176 48 -176 -16
WIRE -128 48 -176 48
WIRE 176 48 176 -160
WIRE 176 48 144 48
WIRE 432 48 432 32
WIRE 496 48 432 48
WIRE 624 48 624 32
WIRE 624 48 560 48
WIRE 432 80 432 48
WIRE 624 80 624 48
WIRE -64 128 -64 96
WIRE 80 128 80 96
WIRE -224 160 -224 -160
WIRE 432 192 432 160
WIRE 624 192 624 160
WIRE -64 240 -64 208
WIRE 16 240 -64 240
WIRE 80 240 80 208
WIRE 80 240 16 240
WIRE 16 288 16 240
WIRE -352 336 -352 304
WIRE -224 336 -224 240
WIRE -224 336 -352 336
WIRE -128 336 -224 336
WIRE -48 336 -128 336
WIRE -128 368 -128 336
WIRE -224 400 -224 336
WIRE 16 432 16 384
WIRE -128 464 -128 432
WIRE -224 560 -224 464
WIRE -128 560 -128 528
WIRE -128 560 -224 560
WIRE 16 560 16 512
WIRE 16 560 -128 560
WIRE 16 576 16 560
FLAG -304 48 0
FLAG 16 576 0
FLAG 624 32 osc_out
IOPIN 624 32 Out
FLAG 432 192 0
FLAG 624 192 0
FLAG -352 304 ref
IOPIN -352 304 BiDir
SYMBOL voltage -304 -80 R0
WINDOW 123 0 0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5
SYMBOL npn -128 0 R0
WINDOW 3 -69 99 Left 2
SYMATTR Value 2N2222
SYMATTR InstName Q1
SYMBOL npn 144 0 M0
WINDOW 3 -60 103 Left 2
SYMATTR Value 2N2222
SYMATTR InstName Q2
SYMBOL ind 64 -128 R0
SYMATTR InstName L1
SYMATTR Value 100n
SYMBOL cap 0 -112 R0
WINDOW 3 -47 58 Left 2
SYMATTR Value 100p
SYMATTR InstName C1
SYMBOL res -80 112 R0
SYMATTR InstName R1
SYMATTR Value 16
SYMBOL res 64 112 R0
SYMATTR InstName R2
SYMATTR Value 16
SYMBOL npn -48 288 R0
SYMATTR InstName Q3
SYMATTR Value 2N2222
SYMBOL diode -144 368 R0
SYMATTR InstName D1
SYMATTR Value 1N4148
SYMBOL diode -144 464 R0
SYMATTR InstName D2
SYMATTR Value 1N4148
SYMBOL cap -240 400 R0
SYMATTR InstName C2
SYMATTR Value 100n
SYMBOL res 0 416 R0
SYMATTR InstName R3
SYMATTR Value 300
SYMBOL res -240 144 R0
SYMATTR InstName R4
SYMATTR Value 1k
SYMBOL res 416 64 R0
SYMATTR InstName R5
SYMATTR Value 600
SYMBOL npn 368 -64 R0
SYMATTR InstName Q4
SYMATTR Value 2N2369
SYMBOL cap 560 32 R90
WINDOW 0 0 32 VBottom 2
WINDOW 3 32 32 VTop 2
SYMATTR InstName C4
SYMATTR Value 100p
SYMBOL res 608 64 R0
SYMATTR InstName R6
SYMATTR Value 75
TEXT -536 136 Left 2 !.tran 0 1 0 1e-9 startup
TEXT -488 184 Left 2 !;dc V1 0.5 30 1e-3
TEXT 176 296 Left 2 !;noise V(osc_out) V1 dec 100 1e6 1e9
TEXT -448 72 Left 2 !;op

网友(2013-03-06):
请教,  怎么按照用户名搜索呢?

网友:
书不错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134692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