床头小品--6N1小功放。

楼主(2012-02-18):
长期以来,一直想做个用6N1的小功放,但总是被一些问题困扰就没动手。这些问题主要是:1,6N1单边的输出功率太小,用到10K负载时,才0.2W左右;2,6N1的内阻太大,阻尼系数不够大。最近重新作了思考,觉得可以这样来解决:一,用6N1的二个三极管并联,在耗电并不大幅增加的前提下,可以大大提高输出功率;二,将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提高到15K,既能增大输出功率,又能增大阻尼系数,改善音质。
      本机的基本数据设计时是这样考虑的:
      6N1的主要参数:最大屏压300V,最大阴极电流25Ma,一般运用值7.5Ma,单个最大屏耗2.2W,跨导4.35,。两管并联后电流、最大屏耗、跨导加倍。
      输出变压器初级阻抗15K。
      屏极工作电压280V。
      单个6N1三极管的静态电流Ia为7.5MA,静态功耗2.1W。二管并联后静态电流15MA。两个通道功放级共耗电流30MA。
      单管动态电流振幅Im=6MA,二管为12MA。由此得在15K负载上的电压振幅Um=180V。 因为6N1在A1工作状态下屏压有100V不能利用,故屏极电压要有280V。
      输出功率P=180X12/2=1.08W。
      二管并联后的内阻为4K,理论阻尼系数达到3.75,觉得比较理想了。
      并联后跨导高达8.7,推动容易。
      预计输出变压器压降10V,电源供电电压为290V。
      前级放大用6N2,二个通道耗电流2MA。全机共耗电流32MA。高压耗电290X32=9.28W。
      灯丝耗电6.3X1.5=9.45W
      总共耗电9.28+9.45=18.73W
      电源变压器用了一个二七厂的30W电源变压器。
      关键是输出变压器,找朋友做了一个质量还不错的初级15K阻抗,次级4、8欧的3W变压器,测试初级电感时,我的电感表最大量程为20H,超出了测量范围,应该在20H以上。
      电路是采用了最典型最简单的形式,暂时未加负反馈。
      找了一个铝型材的底座,开工。

楼主(2014-07-30):
感谢大家喜欢这个小鸡子,还有一篇对它的改进:
小功放的改进

楼主(2012-02-18):
调试过程:
    1,调整6N1的阴极电阻,使屏流为15ma。
    2,调整6N2的阴极电阻,使阴极电压为1.5V。

    先用有线机顶盒做音源。开声后既在意料之中,也在意料之外。料到的是声音很是清晰、耐听,吐字非常清楚,这是阻尼系数高的功劳;没料到的是低音也有相当的力量,看来输出变压器还行。总之,三极管和四五极管的声音是相当不同的。当场就感到着迷。
    用我的OPPO播放歌曲,陈慧娴的一曲《逝去的爱》委婉动人,就像站在自己的面前,如泣如诉。听蔡琴唱的《秦淮河上》,“今夜有酒,今夜醉。今夜醉在秦淮河畔,,,,歌的歌,舞的舞,,朵朵迎春为谁敷,层层脂粉为谁涂,,”,就如坐在青楼花船上,和美女共游。
    再用LP聆听,模拟声的弦乐特别的动人,定位极准。故意选了一首《1812序曲》,听起来别有风味,用弦乐表现的部分非常感人,但是炮声就很软了。鱼与熊掌不可兼得。

    输出功率未能达到1W。因为我用的三灯电源变压器整流后无负载输出电压为320V,滤波电租用300欧,电容用两个100UF的,带两通道负载后输出285V,输出变压器压降25V,这是没想到的。这样到6N1屏极只剩下260v,阴极再吃掉约6V,屏极对阴极就只有250V了,满打满算,也只有750mw的输出功率。但是即使这样,推动我的一对国光6.5寸喇叭的小障板,在一间12平方的房间内听,还是音量很足够的。以后要加大功率的话,就要提高供电电压。
电源变压器温升极小,开几个钟头也只有微温。

楼主:
上波形图和测试结果:

看来输出变压器还是重点呀。

测试数据:测试频率1KHz,负载8欧姆,使用固维201G失真仪,DAG808信号发生器。
电压V,失真%,功率W,按0.8效率换算变压器初级功率
2.2V,  7.5,      0.6W,   0.75W
2.4V,     10,         0.72W, 0.9W
2.8V,     30,         0.98W, 1.2W

可见和原先设计时预料的相差不大,受屏极电压的限制,变压器初级在7.5%的失真时获得的功率是0.75W。要求不高时,可以得到0.9W的初级功率。此后,则失真急剧增加,无实用价值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功放6N1换成6N8P,不需并管,声音更好听,功率也更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错,我也考虑过用6N8P,但是他要求的电压比较高,至少要用到340V的屏压,手头没有这样的电源变压器可用,也许哪天捡个小北京的电源变压器就行了。不过,6N8P一直在我的视线内,对于它的运用也有考虑。

网友:
前辈的机壳很给力啊 ~
把手头的jj弄完了就搞一个~(手头6n1挺多

网友:
机盒设计不好,最好把开关和输出安在后面搞一个UV表安在前面

网友:
上波形图和测试结果:

看来输出变压器还是重点呀。

测试数据:测试频率 ...
引用 楼主:

    一般不失真功率能达到0.5瓦就不错了

网友:
很漂亮,失真稍微有点大。估计就是6N1本身的线性不太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用6n8p并管,输出变压器用601录音机的7k牛,不知效果如何?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失真是按照6N1的典型运用来设计的,和《无线电》上的一样。如果加上负反馈,仪器测出的正弦波失真会减小,但是瞬态失真会加大。所以我权衡了一下,在7.5%的失真下人耳并不怎么感觉,但是音质却还不错,就暂时没加负反馈了。以后会试试加负反馈的效果。

楼主:
回复  老K

想用6n8p并管,输出变压器用601录音机的7k牛,不知效果如何?
引用 网友C:

601的输出牛其实不算很理想,不过也可以试一下。
6N8P的基本参数:最高屏压350V,最大屏耗2.75W,最大阴极电流20ma,一般取工作电流8ma,内阻7.7K。并管后电流和屏耗为胆管的两倍。

二管并联后取静态工作电流16MA,电流振幅Im=14MA,在7K负载上的电压振幅是Um=98V,输出功率=98X14/2=0.686W。
这时可取屏极对阴极电压为200V,屏耗=98X16=3.2W,小于2.75X2=5.5W,是安全的。
设输出变压器压降25V,阴极电压6V,高压供电电压=200+25+6=231V 。一般的电源变压器应该都可以满足要求了。
并管后内阻降到一半,用7K输出变压器时的阻尼系数约等于2,还不错。可以预见和601的输出配合中音人声会很好很甜,高音有点不太清晰,低音差一点。
如果把二管并联的静态电流调到20Ma,电流振幅取17Ma,则Um=7X17=119,输出可达1.01W。这时高压供电电压要提高到250V。

网友:
巧妙紧凑,好玩的小机

楼主:
机盒设计不好,最好把开关和输出安在后面搞一个UV表安在前面
引用 网友D:

谢谢!开关为什么放在前面呢?因为这是经常要拨动的元件,眼睛看得到,就方便些。另外,觉得这么个小鸡配两个UV表有点浪费,就没配。

楼主:
试用OPPO的APE播放器作为音源,效果非常不错,又很省电。

网友:
回复 楼主:

    哈哈,言之在理

网友:
这个功率推耳机正好啊!不过输出牛要精选一下咯··

网友:
很好.小巧灵珑.

网友:
如此小的空间,有这木好滴性能,实属不易。

网友:
讲解详细,原件简洁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另外想请教楼主我用胆整流不知可以不。(6z4)够用不?

楼主:
讲解详细,原件简洁正是我需要的!非常感谢。另外想请教楼主我用胆整流不知可以不。(6z4)够用不?
引用 网友E:

如果你的次级高压电压足够高,可以用蛋整流,不然会影响输出功率。

网友:
回复 楼主:
我提供一份在求实图纸的改良电路:

网友:
王老师出的都是精品。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多谢支持!

网友:
6N1并管输出牛阻抗用5-7K比较好,用15K有点大了,我想这个是造成电路失真偏大的主要原因。

楼主:
6N1并管输出牛阻抗用5-7K比较好,用15K有点大了,我想这个是造成电路失真偏大的主要原因。
引用 网友H:

对6P1之类的四五极管子是这样,但是对三极管则不是,三极管的负载阻抗选得大一些是有好处的。输出牛的阻抗高达15K,正是本机的特点,可以使失真降低,并使阻尼系数增大,对提高音质有用。

网友:
LZ特专业,认真!
6Z4+6N2+6N1 三管立体声小蛋机用家跟贴学习.
小蛋功放接驳PC,播APE,听歌超爽滴

楼主:
回复 网友I:
属于很时髦的享受。

网友J:
加入适当的负反馈失真会小一些,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是不是有点大

网友:
想不到。。。?、、动手能力可以、//n

网友:
做得挺漂亮的。感觉100HZ失真挺大的,是什么原因

楼主:
输出变压器小,初级电感量小,低频就会差些。

网友:
楼主不但做功好,还玩得好

网友(2012-03-25):
楼主的手好巧呀,羡慕中

网友K:
做的太漂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失真是按照6N1的典型运用来设计的,和《无线电》上的一样。如果加上负反馈,仪器测出的正弦 ...

~无负反馈的声音是不好听的。~

网友:
引用 网友K:
做的太漂亮了

外表漂亮很重要,但是,声音好听更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J:
加入适当的负反馈失真会小一些,输出变压器的初级阻抗是不是有点大

同意您的观点!应该加一点儿负反馈!

楼主:
关于负反馈的思考:负反馈一直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为什么用负反馈?我的看法,一是为了减少失真,但是一般讲的都是用仪器所测量的正弦波失真,而在实用中多数都不是正弦波,在使用了负反馈后,又会产生瞬态失真,减少了高频成分。于是就产生了用仪器看指标看很好,但是不好听的现象。如果放大器的性能实在不好,失真很大,超过了10%,那时不得不用负反馈来纠正,靠牺牲高频部分来使整体的声音比较好听。二是为了获得自己所偏好的音色,比如有的人喜欢偏软的音色,那么负反馈是可以容易做到的。但是把这种声音误认为是“胆味”那就错了。三是为了降低内阻,这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说法。因此,在追求HIFI的效果的时候,控制负反馈的使用,减少负反馈的量,是很重要的。尽可能用放大器的设计和工艺性能来使失真指标达到一个较高的水平,从而不使用负反馈,才是最高的追求。总之,负反馈是味精,做菜的时候可以放一点,做得好时可以不放,更加原汁原味。

网友:
管子靠这么近也没交流声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