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子管前级和分体电源

楼主(2012-02-18):
不知图片清不清朋友见谅。线路在制作和工作点调整时画的有些不规整,见谅。说明一下线路中220U63V阴极电容没有是调试时用的。另外反馈0.1U400V电容去了。因为加上有自激存在。所以去了。线路中我用的190V直流电压各工作点已黑字为测下的参数。

网友:
上个内部图和电路图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版主上图片可以,但是不会上在本帖,新手见谅。

网友:
回复  海河
版主上图片可以,但是不会上在本帖,新手见谅。
引用 网友B:

    尽量不分体。一是连接困难,易出现故障和噪音。二是电源+前级+功放=体积变大。

网友:
楼主的好料没少下

楼主:
4楼朋友说的对,制作完成后在使用时的确不方便。

网友:
电子管前级和电源分体极少见,功放到是很普遍

网友:
我也觉得前级分体不大好 多了好多连接线 会很麻烦

网友:
内部做工一流

网友:
感觉分体弊大于利, 比如连线长, 接触不良等

网友:
好料没少下

网友:
建议其内部走线尽量要短。好作品要顶。

网友:
机箱很靓,是成品还是改装品抑或DIY?

网友:
不错!我也做过同样地前级也是分体电源的,电源比你的要豪华多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源箱体是利用回收站的箱子改造的加上了仪表。机箱是自己设计后再加工折弯制作的。楼上的朋友说得对,机内联线要短,对控制噪声有好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