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台凯迪KK9。

楼主(2012-02-19):
拆开看,csc2003+csc2822

楼主:
整个调幅波段只有一个色环电感和n个小瓷片电容做调谐回路,中频;滤波用一个陶瓷滤波器(2003本来就设计的只用一个陶瓷滤波器)。短波天线输入有由9018做的高放,没仔细看中波有没有经过这级放大。
中波灵敏度还不错,但是选择性么,很烂,因为色环电感的震荡电路,Q值太坑爹了,短波基本没法听。
调频电路是规范的标准电路,高放有一级调谐,灵敏度倒也过得去,跟德生的普及机一个档次,但是坑爹的是2003这个ic没有内置AFC,所以这机器没有afc,调频很容易跑台。。。

网友:
见过,福生牌的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拆了当配件。

楼主:
见过,福生牌的也是这个样子的,我拆了当配件。
引用 网友A:

   我那个kk9要拿来听中国之声。。。拜电子波段开关和两片式IC设计,耗电多了点,静态电流貌似要30ma了。而cxa1191的典型电路工作电流小与10ma

网友:
原来买过一个叫HONY的牌子,也是这个设计,短波选择性极差,比如下午四点到五点时,整个短波2都是强大的朝鲜之声

楼主:
原来买过一个叫HONY的牌子,也是这个设计,短波选择性极差,比如下午四点到五点时,整个短波2都是强大的朝鲜之声 ...
引用 网友B:

    听短波不用它,我还有别的收音机,主要是没有一个小收音机听中国之声。。。

网友:
这是山寨凯迪KK9。正宗的是cd1619做的。

网友:
大家什么都想拆啊!

网友:
标题

回复 网友C:

   呵呵,我那台静态电流也有20多毫安, 调频的话2003大概10个毫安多点的静态电流,波段开关3个毫安左右,剩下的好像由于采用了次品的2822又采用BTL输出的原因.声音开大对电源的利用率也低

楼主:
这是山寨凯迪KK9。正宗的是cd1619做的。
引用 网友D:

    版本问题,非山寨,kk9有好几个版本,以前的凯迪kk9印字上生产商是隆辉塑胶,现在最新的变成凯隆电子了,其实都是一家。

楼主:
回复  nichicon

   呵呵,我那台静态电流也有20多毫安, 调频的话2003大概10个毫安多点的静态电流,波段开 ...
引用 网友B:

    那看来我那台2822有点问题,我用表量了貌似30多毫安呢,山寨2822 btl模式经常会有两个输出端有直流电压的情况,我买了5个国产2822,静态电流比别的大一倍。

网友:
买过凯迪KK959数显机,要正规得多,短波不错,才二十来块。

网友:
楼上请问
你买的机器,短波是不是也是简化电路啊

网友:
我拆解过两种版本的KAIDE kk-9,一种是CXA1691的,另外一种是CSC2003(TA2003P)+CSC2822(TDA2822)的。前者比较省电,而且调频音质不错。后者调频也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