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胜利数字表VC9806,VC9807,VC980+区别?

楼主(2012-02-19):
请问胜利数字表VC9806,VC9807,VC980+区别是什么?就是说VC980+,价格要比其他两个型号表价格差近100元呢?有什么不同吗?

网友:
主要是980+有真有效值测量,不过不过频响只有20khz,有点低。

楼主:
谢谢,真有效值干嘛用的?

网友:
真有效值交流测量更准确   9806是4位半,这一块蝻最好的表  9807 3位半 功能较多 也是真有效值 电容电感 频率    如果3选1就9806了

网友:
真有效值交流测量更准确   9806是4位半,这一块蝻最好的表  9807 3位半 功能较多 也是真有效值 电容电感 频 ...
引用 网友A:

    9807也是四位半,有电导挡,9008才是三位半,可测电感电容。

网友:
额。可能我搞错了9805 9808两个差不多的三位半

楼主:
9807是比9806多电导吗?还有为什么980+要贵这么多?

网友:
980是真有效值测量,价格自然会贵。

楼主:
“真有效值交流测量更准确  9806是4位半,这一块蝻最好的表  9807 3位半 功能较多 也是真有效值 电容电感 频率  如果3选1就9806了”9807也是真有效值?

网友:
9807是四位半,非真有效值测量,无电感测量

楼主:
噢噢,谢谢,那真有效值一般用于哪里呢?咱测交流电压也平时用不到这功能啊

楼主:
这三种表都没有模拟条功能吗?

网友:
楼主实在是太DT了,去胜利网站看看不就行了。

网友:
9806的精度高一些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区别就是型号不一样,嘻嘻: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