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做了个3.1RAM的小绕线机

楼主(2012-02-20):
3.1元,很简单半小时完成.轴用了两个4X9MM的轴承.夹头位置的轴用4MM铁线钻3MM的孔插上自行车钢线变成两个直径.4MM位置用来绕输出变压器.3MM位置用来绕300线包.缆皮是用来夹绕线模板的 运转得很顺畅.

网友:
非常精致。如果来个变速的就更好啦

网友: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圈数费劲绕半天,绕得稀里糊涂,糊涂糊涂,次级照样迷糊

网友:
回复 楼主:

    做得不错!能解决问题.          如果摇柄与主轴脱开更好.摇柄上可加把手,用起来顺手.

网友:
教你一招,用计算器计数,把计算器拆开,在“=”的键子上甩出两根线,这两根线接在干簧管的两端,在你的长的绕线机一端粘一个吸铁石,干簧管固定在旁边,在绕之前输入"1+1=2"这样每一圈吸铁石会吸动干簧管,计算器上会显示数字,这个数字减一就是圈数。
祝你试验成功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你这个办法非常可行,按你的办法再用个同步小电机220伏的接上调光开关和微动开关做起动和调速.把手柄锯掉找个橡皮套管做联轴器与电机接好就是一个精巧好用的电动绕线机了.

楼主:
回复 楼主:

    按上面做出的绕线机成本就30RAM以下,够省实用比买台有刻度盘计数的手摇绕线机也要百来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有前无后单向运转 但无这么细的击轮

网友:
回复 楼主:

    想法很好!但是220伏的同步电机无法进行降压调速,只有采用变频调速。电路太复杂,所以采用直流小电机,例如12V;2-5W的小直流电机,用100 Ω线绕电位器调速。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办法是可行,但如果在绕线时不甚,线圈绕N圈后发现漆包线打结,倒回来,干簧管还是每次接通,记数还是*向前进 *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用的什么胶水?粘得结实么?

网友:
我刚买了10个小轴承,正发愁没地方用呢。楼主能继续开发一个带变速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多谢您的宝贵意见 ,这样确实是有缺陷,但是还要继续改进嘛,这样才能制作出低成本,高效率的绕线机

网友:
记得当年也做过一个类似的,但工艺比这差得多了。佩服,佩服!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最好再上个实际应用中的图就更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轴承外径是9MM的,我用台钻钻了9MM的安装孔来配装.但发现须用台钻开孔较稳较同芯但钻出来的孔肯定大十个八个C的那轴承装好有一点松.这时用北京牌502胶水一滴已很牢固了,因这种胶水渗透力很强一点逢也能进去和水一样的稀.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为防止不慎多绕或绕糊了要拆的话计数会白白增多.拆线时先记下绕了多小圈后清零再计拆的圈数相减就是实际圈数.操做就可解决,不用增加电路或部件.

楼主:
这种小电机。本身已内有变速的了。回复 15# lzq4214

回复 楼主:

    想法很好!但是220伏的同步电机无法进行降压调速,只有采用变频调速。电路太复杂,所以采用直流小电机,例如12V;2-5W的小直流电机,用100 Ω线绕电位器调速。

    本来同步电机就已输出速度很慢的了,要调速是可调的.这种电机定子是一个永磁环包裹转子。转子是凸极励磁绕组,有线圈。功率只有几瓦。和一般三相的同步电机不同。它定子磁场是恒定的,改变转子励磁电压就改变了电流可调的吧。用220调光器就可以了。

楼主:
还是直流小电机调速范围宽,速度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