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场效应管收音机

楼主(2012-02-21):
上矿坛好久了,终于开始动手了 ,重做两管机

楼主:
对场效应管最有兴趣,就用它做个直放机,为重放最真实的声音不加再生,先做实验,直接搭焊,所以好乱,定型后再焊电路板

网友:
DIY精神最可贵,生命的意义在于折腾,同学们都来折腾吧

楼主:
这是我的电路图

楼主:
先初步摸索,再逐步提高

网友:
等着您的好消息。

楼主:
先按第一个图接线,通电后插上耳机,耳机中发出大的噪音,旋转旋钮有的地方有啸叫声,隐约有声音,随着时间变晚,调着调着,突然背景静下耒,耳中传耒优美的声音,是中央二套经济台,原耒是家里卫生间的灯关了,呵呵,国产的节能灯真垃圾(国产节能灯绝大部分电磁辐射都是严重超标的)!再调,又听到了一套的中国之声

楼主:
声音很通透,很耐听,very transparrent!呵呵,赶紧拿德生818插耳机对比了下,虽然德生的中波确实不错,声音也有色彩,感觉声音还是没有我的二管机好听,但是灵敏度和选择性比德生差很多

楼主:
这个电路有个问题,600KHZ多的经济台声音很响,但是900KHZ多的中国之声就小多了,然后我把双栅管漏极的高频扼流圈拆除,接入第二个电路图上的第二个调谐回路,结果选择性提高了不少,但是低端的经济台的声音变小了,而高端的中国之声的声音变大了,但是总体的声音漏极接入调谐回路比没接调谐回路声音要小了

网友:
in 10 years from now, analog broadcasting as we know it is unlikely to exist.

楼主:
回复 网友A:

10年之内模拟广播就会消失?听到你这话让我很失望,也许吧!不过我还是不太同意你的观点

网友:
喜欢!简单又保真。

网友:
挺好!30年前装半导体三极管收音机,30年后做场效应管直放机,各有快乐!

楼主:
其实我做这个电路是有目的的,想验证下各类电路形式做高放和检波时的的实际效果,因为光纸上谈兵是没有用的

楼主:
我用各种型号的场效应管去替换那个BF998R,换了BF961,3SK122,2SK241Y,2SK241GR,2SK168O,3DJ7,2SK192,BF244A,BF244B,BF245B,J309,2SK715等管子,实验的结果还是双栅管声音最响,其次是K241,再就是K168,其他的结型管声音都偏小些。其中BF998R和BF961的G2偏压Vg2可以从0V到电源电压Vdd之间,只是高了会自激,但是我用的3SK122当我把Vg2设置到+Vcc后,再调回原处收音机变得无声了,管子竟然损坏了,就这样一下就损失了我5元,呵呵

网友:
先按第一个图接线,通电后插上耳机,耳机中发出大的噪音,旋转旋钮有的地方有啸叫声,隐约有声音,随着时间 ...
引用 网友B:

几块钱的国产节能灯电磁辐射都超标,你花多点钱买的就不这样子了。奇怪了,我的台灯电路也很简单,他就是不干扰收音机。中波短波调频都没见干扰。

网友:
跨度30年啊!支持下!

网友:
bf998那么小的贴片,搭桥焊不会很容易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版主鼓励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是好难焊,我掰了一小块洞洞板,先点上锡,之后把管子焊在上面,再从板子上引4根线出耒,太小了,确实好难焊,放大镜操作,重复了几次才搞好,所以有点怀疑管子受了损伤

楼主:
回复 网友E:

网友:
双联固定的很有特色

30年后,元器件极大丰富了,但时常不知道该做什么好

网友:
BF998R的G2栅灵敏度和线性明显要好于G1栅,可以用G1栅做信号输入,G2栅作增益控制。

另外场效应管漏极直接接阻流圈的这种电路我也试过多次,效果都不太好,选择性不够尖锐,灵敏度也不高。我怀疑这种接法场效应管内部极间电容对调谐回路有负反馈作用,降低了增益和选择性。

比较好的直放方案是场效应管接成源极输出器的形式,然后再经过普通三极管作一次高放。这种接法,场效应管极间电容对调谐回路是正反馈,可以获得比较好的选择性和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F:

   呵呵,G2作输入我在这个电路试过了,灵敏度好低,电台的声音小到几乎听不清,估计用作混频器时G2做信号输入时合适

楼主:
实验时我取消源极电阻Rs后,声音最大,音质听上去也是最通透,最好的,但这时的电流较大,有将近20MA,然后把Rs的阻值往大的方向调,声音会很快变小直至消失,然后又变大但没有Vgs=0的时候大,这个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楼主:
小洞洞板上的哪个2.5mH的高频扼流圈是70年代读初中时装的第一个单管机时用的,大板子上右边的输出变压器是当时装4管耒复机时用的,我竟然一直保留到了今天

楼主:
这个是3DJ7

楼主:
这个是全镀金的3DJ7

网友:
实验时我取消源极电阻Rs后,声音最大,音质听上去也是最通透,最好的,但这时的电流较大,有将近20MA,然后把 ...
引用 网友B:

如果两个栅都接地,BF998R源极电阻上的电压一般在0.25V左右,如果一个栅接地,另一个栅加正偏压,源极电阻上电压最多不会超过0.6V。我一般不加栅偏压,源极电阻选1K,对应静态工作电流约0.25mA。

静态电流大一些,管子的增益自然也会大一些。
静态电流小到一定程度,可能会增加栅极的交流输入阻抗,使得调谐回路Q值变大,声音就大一些。

楼主:
另一种3DJ7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这里零栅压大电流时音质听上去是最好的,电流调小后声音就变小了,不知道是管子质量不好,还是两级直放增益不够,接下耒我打算加一级高放试试

楼主:
这个是BF244C

楼主:
低放我试了3DJ7,K30AY,K30AO和K117,结果还是K117声音最大最好

网友:
搭电路最好还是用面包板,拆换比较方便。曾经试过用洞洞板搭电路,焊接真是太麻烦了,现在坚定了使用面包板搭电路。

我对面包板作了适当改造,使得可以插上7*7中周,现在搭一个超外差收音机也毫无问题。

楼主:
这个是3SK122

楼主:
BF961,这个好贵的,5元一只

楼主:
由于第二栅极电压稍高点电路就会自激,于是进一步实验双栅管的共源共栅电路

楼主:
就是按图3接的线

楼主:
采用共源共栅电路后,灵敏度似乎没有增加,但是电路产生自激的第二栅级电压Vg2变高了,同时听上去声音变得更深厚,也就是低音比原耒多了一些,高音比原耒少了些

楼主:
BF998R和3DJ7组合

楼主:
BF998R和BF244B组合

网友:
用这样的线路可以保证效果很好,如果使用双栅管,改进一下,还可以施加AGC。
如果追求音质,最好不使用倍压检波,老收音机的线路基本上用的都是简单检波。
而且检波滤波电路的参数值要精心选取,否则就会产生失真。

楼主:
回复 网友F:

    谢谢指点,但是我不想使用双极性管,我宁可多加一级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F:

    面包板会不会分布电容太大?而且我担心接触不良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网友:
回复  yngz

    面包板会不会分布电容太大?而且我担心接触不良的问题
引用 网友B:

面包板相邻导电条的电容约有2P,可以设置一些接地条来消除有害的耦合。接触不良也不是大问题,多拨弄拨弄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会按你说的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F:

网友:
如果全用场管可以用这样的电路
源极输出和共栅放大的组合,第一级获得更可能高的选择性,第二级获得电压增益。
由于共栅极放大器不易自激,高频阻流圈可以换成调谐电路,用双联调谐,这样效果最好。
由于前后频率相同,统调会很方便。

网友:
厉害啊,勾起了我的瘾!!

网友:
回复  millwood

10年之内模拟广播就会消失?听到你这话让我很失望,也许吧!不过我还是不太同意你的观 ...
引用 网友B:

赞同!模拟广播将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存在,它涉及的范围和作用难以取代。

楼主:
回复 网友H:

网友:
中波调幅广播应该被淘汰,发射调幅波太费能源了,动不动上百千瓦,相当于一个大锅炉的功率。
未来的收音机所使用的技术应该类似于无线网卡,而且价格也不会很贵。

网友:
从教科书上查到了源极接地放大器为什么对调谐回路的直接放大性能表现低下的原因。

这是所谓的“米勒效应”,由于栅漏之间电容的存在,在源极接地的放大器中,栅极的等效输入电容也同时被放大了,这个电容不仅使放大器的增益下降,也降低了输入调谐回路的Q值。

采用源极输出电路,极间电容都是起着正反馈作用,起着加强输入回路Q值的作用,提高了总的接收增益。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加个中和电容试试,按理双栅MOS管不需要加中和的

网友:
发射调幅波太费能源了,
引用 网友F:

power consumption is a minor issue - the bigger issue is spectrum consumption. the AM broadcasters hold extremely variable licenses for their spectrum. They would love to free up that spectrum for other wireless applications (data mostly).

think about what happened with the analog TV business and the same thing will happen with analog AM broadcasting: Europeans are moving to DRM for SW broadcast now, for example.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真要实行数字加密广播,就意味着收听广播都要付费,那还有几个人去听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