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C2-300耳机的极靴下垫了点纸

楼主(2012-02-24):
前几天拆开了一只电感量47mH的300 耳机,在U型垫片之前与舌簧调节螺钉之间的舌簧片的上下方各垫了点纸,电感量就升到了62mH,接到矿机上一试,声音变大了。纸的厚度是0.115mm,舌簧片上下各垫两层。

垫纸前的电感量:

垫纸后的电感量:

纸的厚度0.115mm:

垫纸的位置:

网友:
很实用的小技术!

网友:
很好,不段探索不段发现,.

网友:
有益的发现,不知用的什么纸?

网友:
看图:好像改用钕铁硼磁铁了?须加大间隙?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聂兄推荐!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有益的发现,不知用的什么纸?
引用 网友C:

用的就是普通的纸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张用钕铁硼磁铁的耳机照片是一张以前照的旧照片,是用来说明垫纸位置的,实际上还是用的原来的铁氧体磁铁,以前曾经试过换钕铁硼强磁铁,效果非常不好。

网友:
谢谢回复说明。看来这里有系统优化的余地!玩矿机常使我们追求极致。改变磁体的同时,还要改变其它相关项,使之相适才有好效果。否则确如您讲:效果非常不好。

网友:
回复 楼主:

    很详细的讲解.

网友: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et23v
引用 网友E:

   这只耳机舌簧调整螺钉调到最佳位置时耳机的电感量只有47毫亨,垫纸后再把螺钉调到最佳位置时电感量是62毫亨,声音也大了,原因是耳机这只螺钉下面的那只弹簧太硬了,造成舌簧变形,垫纸后再调整螺钉不会因舌簧变形照成磁短路了。其实很简单,只要亲自试一下就知道了。

网友:
如过改绕的磨了半圆垫片的300就不用垫纸了吧!

楼主:
多谢两位版主和et23v网友的加分支持!:handshake: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磨垫片是为了减小舌簧受力端的舌簧与极靴的间隙,而垫纸是为了防止舌簧固定端的舌簧与极靴发生磁短路。因此该磨垫片就磨垫片,该垫纸就垫纸,互不影响。

网友:
楼主是怎么测的。我用电感表测的时候。耳机嗡嗡的响不停

楼主:
楼主是怎么测的。我用电感表测的时候。耳机嗡嗡的响不停
引用 网友F:

    就是用数字电感表的200mH挡直接测量耳机两端,测量时耳机就是嗡嗡响。

楼主:
再归纳一下垫纸的原因:由于弹簧太硬,许多300耳机的舌簧调节螺钉处已经有点弯曲变形了,这就会造成舌簧还没调节到最佳位置时或是刚刚到了最佳位置就发生了舌簧与固定端的极靴磁短路。在容易发生磁短路的位置上垫上纸,然后在调节舌簧的位置就不会发生磁短路了。

网友G:
搭车问问,军用电磁式耳机能不能改强磁铁,改装后效果如何?

网友:
不错的方法留着下来试一试

楼主:
引用 网友G:
搭车问问,军用电磁式耳机能不能改强磁铁,改装后效果如何?

我给4400欧军用高阻耳机充过磁,充磁后效果很好,灵敏度大大提高,只可惜充磁后维持时间不长磁性就又回到以前的状态了。
我也给舌簧耳机换过磁性很强的磁铁,效果极不好!

网友G:
为什么磁性强了反而不好呢?电感量小了?电磁式耳机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为什么磁性强了反而不好呢?电感量小了?电磁式耳机会怎么样呢?

可能是磁回路发生了磁饱和。

网友:
没看清,固定端垫纸,那U形垫片还装不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能是磁回路发生了磁饱和。

这个就比较难掌握了,一旦磁回路或者振膜磁饱和的话,那么线圈产生的附加磁场就基本不起作用,然后耳机灵敏度就下来了?这个很难掌握啊,问题是电磁式耳机会怎么样。

楼主:
实践证明舌簧耳机比较容易发生磁饱和。很多网友都曾有过这样的经验,舌簧耳机换了磁性更强的磁铁性能反而下降了,改绕超高阻抗的线包后甚至原来的磁铁都要换成磁性更弱一点的才好,可是高阻军用耳机加强磁场后效果大都会提高。

网友:
楼主搞得很好!

网友(2012-07-13):
好办法,空了也试试.

楼主:
其实SC2-300耳机的改造还是有些潜力可挖的,虽然300耳机比不上大罐头、USI这些国外的著名耳机,可是这些著名耳机实在太难得了,一般矿友很难找到,相对而言300耳机还是可以找到的,而且价钱也不贵,效果虽比不上国外的几种著名耳机,可使用好了效果也很好,远比一般的动铁耳机好。
前几天6位在北京的矿友相约到香山附近的樱桃沟风景区搞了一次收音机野外试听,大家带的耳机除了一只大罐头耳机,一副USI耳机,其余的都是SC2-300耳机,我的二极管检波的矿机在山沟里不用天地线也能收听,为了比较效果我特意带了一副300耳机和一只大罐头耳机,在匹配良好的情况下,300耳机的音量虽然比大罐头耳机小,但是完全可以听清楚,主观感觉效果也很好。
昨天把以前几个网友调整、改造、测试SC2-300耳机的帖子翻出来就是想在学习一下,以便汇总一下几个网友这方面的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