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4声道(4*50W)功放

楼主(2012-02-25):
电源电压:DC12~18V单电源即可工作!

网友:
专用集成块啊,超简单……

网友:
18伏电源,就算是BTL输出,要几欧负载才能是50瓦?

网友:
12v。。。车机利器?

网友:
峰值吧?额定功率顶多5W就不错了。

网友:
车机常见!

网友:
LZ  是神马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看datasheet再说吧。

楼主:
回复 网友B:

    呵呵,TDA7560内部是桥式的电路。

网友:
就是车机专用的集成块,常见的功率比较大的有TA8276HQ和TDA7850

楼主:
回复 网友C:

    呵呵,你说的这两种IC是4*35W的,TDA7560是4*50W的

网友:
回复  大脸猫
看看datasheet再说吧。
引用 楼主:

    看过了,电源得有25V,4欧才能有50瓦。要是不考虑失真,就没法说了。

网友:
回复  吉林龙卷风

    呵呵,你说的这两种IC是4*35W的,TDA7560是4*50W的
引用 楼主:

    是你错了
你发的TDA7560 pdf明明写着是4*45W的
tda7850是4x50W——不过具体参数貌似和tda7560完全一样???!!!
TB2929HQ是4x45W(上面的TB型号我记错了,之所以提东芝TB2929hq这款,是因为俺的先锋生产的凯美瑞6碟cd,就是这个
俺也加上2个pdf,你看看 tda7850.rar (242.59 KB, 下载次数: 1995)

楼主:
看过了,电源得有25V,4欧才能有50瓦。要是不考虑失真,就没法说了。
引用 网友D:

14.4V考虑失真1%,4欧,4x15w—4x25w是应该有的
我的凯美瑞车机,好像是TB2929HQ,没这个功率大,但音量感觉不小,呵呵

网友D:
14.4V考虑失真1%,4欧,4x15w—4x25w是应该有的
我的凯美瑞车机,好像是TB2929HQ,没这个功率大,但音量 ...
引用 网友C:

    14.4V4欧15瓦会有的,不超过20瓦

网友:
不考虑THD的话是可以输出4*50W的

网友:
呵呵!7860好啊, 俺现在玩的是7388.搭朋焊按的哦!

网友E:
这种集成块多用汽车音响上.不知道音质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集成块多用汽车音响上.不知道音质如何

我做的音质自我感觉良好! 还有开、关机静噪电路,开、关电源的时候喇叭没有冲击。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做的音质自我感觉良好! 还有开、关机静噪电路,开、关电源的时候喇叭没有冲击。

喜欢这个完全可以买个车机,前几天潭里卖的才70元,包括你这种功放+cd+高灵敏收音机+好多调整功能
我正在用凯美瑞6碟,音质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喜欢这个完全可以买个车机,前几天潭里卖的才70元,包括你这种功放+cd+高灵敏收音机+好多调整功能
我正在 ...

呵呵,自己DIY才是乐趣!

网友:
很简单的!就算直接能输出电源电压,如果用12V供电,假设最大输出为12V,在不考虑供电电源阻抗和失真的情况下,输出的最大功率是12的平方除以负载电阻,4欧负载就是144/4=36W。

网友:
但考虑到供电电源的内阻,功率芯片输出有内阻,那输出功率就大打折扣啦。

网友(2023-05-23):
车机功放IC的特点,就是低电压+大电流,用2欧的喇叭吧,如果不够低,再并联一个,功率就上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