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于找到了一个能有效提高SC2-300耳机性能的好办法

楼主(2012-02-26):
    这几年矿友们对SC2-300耳机的改造可谓挖空了心思,无所不用其极,梁兄、雷兄、扬兄、聂兄都下了不少功夫,并且已取得了很多成果,我也跟着折腾了一番并且也颇有些收获,那么这种耳机还有进一步改造的余地吗?
    大约是在春节的前几天奉夫人之命打扫我的实验室,看见了一只不知何时拆掉了后盖的300耳机,就在装上后盖的瞬间突然有了一丝灵感,突然意识到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对耳机的性能有很大的影响,表述如下:
    1.300耳机的弹簧较硬,舌簧安装调整时会造成舌簧变形,轻则造成磁隙不均匀,重则造成磁短路,正如梁兄曾经总结过的那样:“这是很多老版300耳机电感量调不上去的主要原因”(前些日子我在舌簧固定端磁隙垫纸的方法克服了这一毛病,一些电感量调不上去的老版耳机基本上都能调到60多毫亨,但这并不是彻底解决问题的办法)。
    2.在舌簧工作时,极靴下的舌簧端是舌簧的受力点,舌簧被固定的位置就是支点,受力点和支点之间的舌簧就是舌簧的振动部分,很容易想象,如果舌簧的振动部分越长,同样的交变磁场力引起舌簧振动的幅度就越大,这就意味着能获得更大的音量。在300耳机中舌簧的振动部分比较短。
    基于上述的两点分析,我们顺理成章地就会想到:如果能把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去掉,舌簧就不会变形了,由变形引起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了,同时支点也就从舌簧调整螺钉的位置移到了舌簧固定螺钉的位置,这就使得舌簧振动部分加长了,在同样的信号下耳机可以获得更大的音量,使得耳机性能有较大的提高!

下图中是我实测的一只老版SC2-300耳机舌簧尺寸(单位: 毫米):

图中直径2.8mm的是舌簧固定孔,1.6mm是舌簧调整孔。
    从图中可以看出,舌簧端部被含入极靴的3.5毫米是受力部分,这部分在去掉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之前与去掉之后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故从图中的数据很容易就能计算出:
    如果不计舌簧受极靴力的这3.5毫米部分,舌簧原来振动长度是21.6 – 7.4 – 3.5 = 10.7毫米。
    如果去掉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后,舌簧的振动部分的长度增加了7.4 - 3.2 = 4.2 毫米,
其长度为: 10.7 + 4.2 = 14.9 毫米,其增加率是 4.2 / 10.7 = 0.39 =39% 。
    这也就是说如果能想办法去掉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不算受力部分,舌簧振动部分的长度增加了39% !耳机的性能也会因舌簧振动部分有如此大的增加而明显提高。
    但是对于舌簧耳机来说调节舌簧的位置是必不可少的,要想顺利地去掉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就要另想办法解决舌簧位置调整的问题,参考其他几种舌簧耳机,似乎去掉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后,调整舌簧与音膜之间连接螺杆的长度就是调节舌簧位置最简单最直接的办法了,但是这对于300耳机来说简直就是不可能的,在300耳机中,音膜与舌簧之间的链接是薄铜片而不是螺杆,根本就无法调节,即使想办法把薄铜片换成螺杆,由于内部的空间太小,也根本无法调节!如何解决舌簧调整的问题一直困扰了我好长时间没有想出好办法。
    昨天晚上鬼使神差喝了点浓咖啡,翻来覆去睡不着觉了,忽然就想出了调节舌簧位置的好办法:既然舌簧位置不易调节干脆调节极靴的位置,不是照样可以达到控制舌簧在极靴中位置目的吗!想到这里豁然开朗,极靴位置的调节就容易多了。实际操作中可根据舌簧偏离的程度在极靴前面或是后面垫纸就行了,当舌簧位置偏上时在舌簧受力端的极靴两边下面垫纸,如果舌簧位置偏下则在舌簧固定端的极靴两边下面垫纸即可,垫入纸的厚度以能将极靴两端的固定螺钉基本拧紧耳机电感量达到最大值为好。虽然调节的过程比起调节螺丝钉来麻烦多了,但是毕竟可行,而且只要有耐心是完全能达到目的。
    今天用上述方法改好了一只耳机,效果极佳!为了证实想法的正确性,有意挑选了一只经调节后最高电感量只有45毫亨的老版耳机,去掉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后在舌簧受力端极靴下面两边各垫了4层纸,极靴固定螺钉拧紧后耳机电感量达到了70毫亨以上,接到矿机上一听,效果比以前提高了很多,声音不但大了更重要的是耳机一改原来失真大和缺少低音的毛病,失真小多了低音也丰富了,变化非常明显,简直是耳目一新,比没改之前效果好多了,几个原来听不清或听不见的弱台能听见了。
下面是改造过程的照片。

改的就是这只耳机:

改造之前的电感量:

垫纸的位置:

舌簧调节螺钉拆掉了:

改造后耳机电感70毫亨:

改造后上矿机实际试听时没加后盖,加上后盖如何还没试,今天没时间试了,下星期再试。

网友:
非常好的实践,灵敏度和音质双双提升!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qg2007版主加分,感谢将本帖加入精华。

网友:
此方法,调整方向明确,效果好,易操作!顶!

网友:
俺今天照此折腾了一番 结果什么也听不见了 只好复原 看来还是不得要领吧 :loveliness:

网友:
舌簧碰极了!

网友:
垫片尽量找聚四氟乙烯之类的,上紧罗丝可调整高度方便。

网友:
善于思考,勤于实践。

楼主:
谢梁兄加分!:handshake:lol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您支持!:lol

楼主:
回复 网友C:

    多谢杨兄加分鼓励!:handshake :lol

楼主:
俺今天照此折腾了一番 结果什么也听不见了 只好复原 看来还是不得要领吧
引用 网友D:

    成功的关键就在于组装后正确判断舌簧调整的方向,可先拆去磁铁,观察舌簧端在极靴缝隙中的位置,如果极靴距上面的极靴近或是已经碰到了上边的极靴就应在舌簧受力端极靴下面垫纸(正如本帖照片中所示),否则,如果舌簧位置偏下或是碰到下面的极靴,就要在舌簧固定端的极靴下垫纸,在垫纸后试着拧紧两个固定螺钉,并观察舌簧受力端应处在极靴缝隙的中央,然后装好磁铁,边调整两个舌簧固定螺丝边用电感表监视耳机的电感量,确保螺钉旋紧时电感量最大。
您不成功的原因正如qg2007版主所说:舌簧碰极了!

楼主:
垫片尽量找聚四氟乙烯之类的,上紧罗丝可调整高度方便。
引用 网友E:

梁兄说得对!:lol

楼主:
回复 网友F:

感谢老矿友版主加分鼓励!:handshake :lol

楼主:
多谢qg2007版主将本帖加入精华!:handshake:lol

网友:
回复  老矿友

感谢老矿友版主加分鼓励!
引用 网友G:

您客气了啊。

网友:
那尽量用很软的弹簧取代不行吗?取消弹簧功率大时舌片不易吸死吗不移位吗?:handshake

楼主:
那尽量用很软的弹簧取代不行吗?取消弹簧功率大时舌片不易吸死吗不移位吗?
引用 网友H:

弹簧软了作用小,硬了舌簧易变形,不用最好,再者,只有不用弹簧和调整螺钉才能达到加长舌簧振动部分长度的目的。

网友:
实践出真知,赞!

网友:
综合本帖及各位前辈的经验也忍不住动手调了一把:
1,直接调调节螺丝后电感从原始的47mh升至58mh,可喜!
2,看到本帖前辈居然能调到70多hm,不满足啊,遂参照垫纸和拆除等方法又继续折腾了仅2个小时,无奈怎么都上不去啊,最高连50都达不到,是不是耳机本身个体差异呢!?(相信能在这里交流的朋友没几个是急性子吧)
一点疑问:耳机拆开后调节电感至58hm,装上后盖连接接线柱测电感降至55hm,连接好3.5mm耳机线测再次降至50hm(空载)这是为什么呢?

楼主:
回复 网友I:

1. 不做任何改造的情况下调整舌簧调节螺钉就能调高电感量说明原来的舌簧位置有偏差。
2. 有的耳机能将电感量调到六、七十毫亨,还有调到更高的,同样的耳机个体差异很大。
3.有些只能调到四、五十毫亨的耳机其它方面都还行,电感量不上去的原因是舌簧片变形造成舌簧位于极靴中的最佳位置还没调到,舌簧固定端就发生了极靴与舌簧的磁短路了,这时会发现随着螺钉的调节,电感量升高到某点突然骤然降到很低。有这一现象的很有可能是磁短路了,可通过在舌簧固定端极靴与舌簧的间隙中垫纸解决,垫纸的作用就是无论怎么调舌簧螺钉都不会再舌簧的固定端发生磁短路,一般情况下垫纸后电感量能调到六、七十毫亨以上。
4,去掉舌簧螺钉和弹簧最好,但调整的难度最大,搞不好就没声,调整的关键是判断舌簧的位置偏哪边了,然后在极靴的对应位置下垫纸,使舌簧位置正确了,这个过程较麻烦,要耐心调整才能达到目的,不是一改就成的。
5.盖上耳机的后盖就是对耳机电感量影响很大,即使不盖盖儿把耳机扣在桌子上和拿起来电感量也差不少,盖上盖儿阻断了振膜后面的空气通道,使振膜振动的阻力加大是影响电感量的原因。在耳机的后盖上打个透气孔行不行?我没试过。

网友:
回复 网友G:

呵呵,这个过程的确很微妙,我完全理解与赞同!您说的第3,4点本人深有体会,暂时恢复原貌调回58hm了,有空再折腾了。在此无论如何都要向您的悉心指导表示感谢!

网友:
这个方法效果好,但要保证垫纸后舌簧处于中间也很不容易,因为垫纸后再拧紧螺丝后的间隙可能与先前观察的结果仍有出入,需要反复几次才行,这样也就不知道达到最好没有,对吧?    这是猜测.

网友J:
看你另一贴有问题要问:  70mH ---舌簧后端(固定端)垫没垫纸呢?

楼主:
引用 网友J:
看你另一贴有问题要问:  70mH ---舌簧后端(固定端)垫没垫纸呢?

这两个帖子是提高SC2-300耳机性能的两个不同方法,他们是彼此独立的,无关联性。保留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仅用垫纸的方法防止磁短路,这一方法简单易行,容易取得成功,但是效果不如去掉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去掉了舌簧调整螺钉和弹簧舌簧振动长度加长了不少,效果最好,但是垫纸的位置判断需要按具体的舌簧位置来确定,而且调整较困难,不容易掌握。两种方法垫纸的位置不同,是根据实际需求而确定的,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
谢谢解答!  如果两种方法用在一起呢?   有无必要?  有无效果?

网友(2012-04-26):
我觉得这样调整很麻繁.我采用磨掉半圈弹簧的方法.效果没多小提高但避免了舌片变形.调整也容易.

网友(2018-11-17):
很好
我按李老师的办法调2SC_300耳机,去掉小弹簧。大幅度提高效力。

楼主:
黄兄厉害,调到90多毫亨了!效果肯定会很好,还有个关键问题,就是如何保持调整后的稳定性,后来我试过,把垫纸改成改成了垫聚四氟乙烯薄片,一种比纸略厚的薄片,调整后稳定了。

网友:
稳定性差一点,300耳机座是铸捛强度不够。

楼主(2020-07-06):
请修耳机的那位矿友参考。

网友K:
谢谢老师,外壳已拆开,内部3个螺丝也御了,不知怎样取下线包?从哪个位置掉下一个半圆黄铜螺丝?起啥作用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K:
谢谢老师,外壳已拆开,内部3个螺丝也御了,不知怎样取下线包?

调节螺丝也要拆掉,然后抽出舌簧

网友K:
引用 网友L:
调节螺丝也要拆掉,然后抽出舌簧

也卸掉了,但线包晃动取不下来。

网友:
引用 网友K:
也卸掉了,但线包晃动取不下来。

舌簧抽出来

网友:
那个半圈的铜垫片是夹在舌簧的后面的,舌簧不是完全夹在上下极板上的,中间要有一个小间隙,就是靠的这个半圆垫片来保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