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样计算 绕变压器 用多少漆包线。

楼主(2012-02-26):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测量一下绕组的最小周长与最大周长, 这两者的平均值乘以匝数就是绕组总长度了. 根据总长度与铜的密度以及线径可以计算重量.
不过这都是估算, 不想中途接线的话, 适当多放一些. 比如说, 都安装最大周长来估算用线长度.

网友:
不好这样计算吧,关键是你绕时能和机器一样准?别按长度买回来后自己绕松了点最后不够圈数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是啊. 的确不可靠. 所以有必要再宽松一点: 所谓最大周长, 并不是实际线包最外侧的周长, 而应该按照窗口能容纳的最大线包体积来算.
一般变压器最大周长可能超过最小周长的两倍, 这样估算出来的用线长度可能多出 30%. 当然还与缠绕松紧等因素有关. 全部按照最大周长估算够用是够用了, 不过与楼主要求精确控制长度的要求又不符合了.

网友:
这东西只能多不能少,绕制时不一定是理想的精确的。因此在精确的理论计算上(如2楼)再抛多10%,是合适的。

网友:
二楼的方法是对的
关健放余量

网友:
我一般是在卖漆包线的地方用她们的绕线机.绕前称总量.绕好后再称重量.然后两次重量差就是你用的漆包线重量.这样最精确.最经济..

网友:
回复 网友B:

    猴精,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查漆包线的每千米重量。然后算出每米的重量,按2楼的方法算出你的长度并换算出你需要的重量!

网友:
不可能做到很精确,一般都采用2楼的方法,留一定余量。一点都不浪费线是不可能的,线买的越多,牛绕的越多浪费越少。

网友:
可以通过软件计算

网友:
大概算一下。家里有点铜线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