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为什么有时Multisim报错?

楼主(2012-02-27):
比如这个电路,没有加上电流表时可以正常仿真,加上就报错。

显示的信息是:
A simulation error has occurred.  Would you like to run the Convergence Assistant to attempt to resolve this problem automatically?
下面有“是”“否”两个按钮。

三极管是默认的虚拟三极管,没有改变参数。

谢谢!

网友:
比如这个电路,没有加上电流表时可以正常仿真,加上就报错。

显示的信息是:
A simulation error h ...
tjlaoji 发表于 26/2/2012 17:30

    您可以考虑把  U1 换成探针 (PROBE)

楼主:
那出错的原因呢?

网友:
我前段时间装了个multisim 10试了一下,确实很容易上手,也是会遇到莫名其妙的错误,最常见的错误是“步长太小”。仿真一个三极管锯齿波发生器,把充电部分与电路其余部分的连接断开进行仿真,还是报错。仿真软件毕竟精度有限,不能仿真出实际器件边界处的种种非线性特性。
现在彻底对这个东西失去了兴趣。

网友:
那出错的原因呢?
tjlaoji 发表于 26/2/2012 18:41

     您把 .ms10 或者 .ms11 文件压缩传上来再说吧。

网友:
我前段时间装了个multisim 10试了一下,确实很容易上手,也是会遇到莫名其妙的错误,最常见的错误是“步长太 ...
yngz 发表于 26/2/2012 18:46

          这时为什么不想想为什么别人用着没事呢 ?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仿真软件仿真数字电路,线性电路可能好一些,仿真非线性电路可能不太好。拿三极管来说,教科书上曾介绍过三极管有一个埃伯尔斯-莫尔方程,但这个方程是非线性的,给定两个量,很难立即求解出另两个量,这个对于仿真计算是非常必要的,不知道仿真软件采用的是什么样的解析模型。

网友:
回复  e3po

仿真软件仿真数字电路,线性电路可能好一些,仿真非线性电路可能不太好。拿三极管来说,教科 ...
yngz 发表于 26/2/2012 19:06

Ebers moll Model & SPICE

"
SPICE has built-in models for the semiconductor devices, and the user need specify only the pertinent model parameter values. The model for the BJT is based on the integral charge model of Gummel and Poon; however, if the Gummel-Poon parameters are not specified, the model reduces to the simpler Ebers-Moll model. In either case, charge storage effects, ohmic resistances, and a current-dependent output conductance may be included. The diode model can be used for either junction diodes or Schottky barrier diodes. The JFET model is based on the FET model of Shichman and Hodges. Three MOSFET models are implemented; MOS1 is described by a square-law I-V characteristic MOS2 is an analytical model while MOS3 is a semi-empirical model. Both MOS2 and MOS3 include second-order effects such as channel length modulation, subthreshold conduction, scattering limited velocity saturation, smallsize effects and charge-controlled capacitances.
"

Ebers-Moll Model of Bipolar Junction Transistor
http://www.uncg.edu/phy/hellen/ebers-moll.html

SPICE and MATLAB Simulation on Nonlinear Circuits
http://www2.ensc.sfu.ca/~ljilja/ ... 60_final_report.pdf

The SPICE Circuit Simulator
http://www.eecg.toronto.edu/~johns/spice/part1.html

Semiconductor Device Modeling with Spice
By Giuseppe Massobrio

http://books.google.ca/books?id= ... 20SPICE&f=false

网友:
选择"是". 试试.
有时改变一下仿真步长(timestep), 或者修改某些元件参数就可能避免这类错误.

网友:
比如这个电路,没有加上电流表时可以正常仿真,加上就报错。

显示的信息是:
A simulation error h ...
tjlaoji 发表于 26/2/2012 17:30

俺的电脑上一点问题都没有。

楼主:
楼上的放大率多大?我的那两个晶体管都是100

网友:
我感觉multisim 10 会这样,multisim 11版本从来不会出现错误提示

楼主:
还得升级?

网友:
我用的是版本10.0,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用的是版本10.0,很少出现这样的问题。
BDG326 发表于 27/2/2012 05:59

          也许用的 “汉化石皮角牛”版吧?

         汉化 / 石皮角牛的时候把核心程序都给破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