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索纳塔8代CD机接线定义

楼主(2012-02-27):
年前在汽车配件店淘了一个索纳塔8代车载CD机,老板说是新车换DVD导航换下的,的确是全新(拿回来仔细看,我信了),150元RMB,准备在家里当做CD机,我那小子听英语CD不用再开电脑了,实际效果不错。
    用了一段时间,但感觉我的接线有问题(不只到底有没有问题,兄弟们帮助看看):一是按键的背景灯还没有被我点亮,晚上关灯的情况下看不到按键。二是待机情况下(插上电源,显示屏未亮),其中一个散热片一直是很热的,就是TDA3683J芯片上的散热片很热,有点烫手,感觉不播放时不应该这么热,怕时间长芯片给烧坏了。上图兄弟们看看。
  播放器前脸
FM调频收音
TDA3683J芯片,就它一直老热。
这是TDA3683J芯片引脚。
TB2926AHQ,查一下这个资料,应该是功放,但正常使用时它基本不热,TDA3683J芯片却比如热多了(烫手)!
这是TB2926AHQ上面的散热片
这是CD机电源、功放输出等引脚定义。
    后面端口,只接了以下几个,具体如下:
GND——12V电源负极
ACC——12V电源正极
B/UP——12V电源正极
FL+ ——扬声器1正
FL-  ——扬声器1负
FR+ ——扬声器2正
FR-  ——扬声器1负;
另外USB、AUX接法也正常工作,其他没有接。请问剩下的,KEY、ILL+、ILL-、SPDIF,等引脚怎么接,请高手帮忙,能否解决上述两个问题,谢谢!

网友A:
希望能帮上你

楼主:
呵呵,谢谢!刚刚我也找到了这张图,但还有些不只怎么接

楼主(2012-10-24):
引用 网友A:
希望能帮上你

师兄,这张图你有没有清晰度高些的?如有麻烦传到272565257@qq.com,谢谢

网友:
ILL+、ILL-、估计是指示灯。

楼主:
最近对车机研究有了点进展,那个困扰我的发热问题已经解决了。自己绘制了索纳塔车载CD机的尾线定义,相信这个对其他车机有借鉴作用。当然尚有个别不明确但家用足够了。如图如下。
在记忆正极一直接+12V一直不断电的条件下,在控制线(ACC)接入+12V前加个开关K1,使用时K1合,按车机前的左边的那个开关按钮即可开关。在不用时断开K1,这样既能使机器保持记忆,原来的持续发热问题也解决了(一点热的感觉都没了)。另外,K2的目的是可选择小灯的亮灭。

网友:
车机我也低烧了一段,败了两部现代悦动一部本田锋范,发热的是电源管理芯片吧???比功放热,我的锋范车机听一会就觉得烫手了,想加风扇,但是怕有噪音和干扰,就没加,现在又迷上小组合音响了,又败了4部。一部送人了,一部杀了,两部在服役,家里一部,单位一部,真搞不明白,倭国的东西,箱子是刨花板的,还很薄,喇叭是小磁体的。还没有分频器,居然音质会这样,低音重的很,爱华的箱子用车机推,声音很大,但是没有组合主机推起来低音重。

网友:
横好很好横好很好

网友:
学习 正好刚买了个八代 可以借鉴下 谢谢

网友B:
背后,最做下角那个黄线是干什么的?

网友:
这个收音什么芯片?灵敏度怎样啊?

网友(2013-03-02):
请问楼主啊,我是用电脑电源的,但是不能点亮啊!!好奇怪!电脑的电源MY 12v吗

网友:
神机,俺也买了一台!这个可以有!

网友:
这机子面板上怎么没有切换USB的按键?索纳塔8代和新悦动的车机比,哪个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背后,最做下角那个黄线是干什么的?

那个是天线输入,楼主很懒没接天线插座,用一条花电线替代天线插座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