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做的四个收音机

楼主(2012-02-27):
(无正文)

网友:
都是FM机,第一个是低中频的?

网友:
都是些什么IC呢?

网友:
是套件吗?

网友:
一下就是四个收音机,相当厉害啊!貌似除了第三个图,都是调频的

网友:
厉害啊,IC是2822?

楼主:
第一个是低中频机,容易受干扰,调台时杂音大,但音质很好,选择性也不差。电位器下面的是LM386。
第二个是2管高频头机,第二中放是RC的,灵敏度一般。功放是2822。
第三个是3管高频头机,可能是元件排列得合理,灵敏度较第二个高一些。也可以是OTC小功放做得可以,无台  时噪音最小
第四是个是1191S(从珠江收音机上拆的),收台最多,选性最好,最省电。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一个应该是超再生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