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老师:电脑电源改12V充电器后电压是24V了,哪错了??

楼主(2012-02-28):
电脑电源改12V充电器后电压是24V了,我是按照下面改的:

首先,旧PC电源应当是无故障的.
一般风扇转动正常,电源就基本正常.
如果能以12V的汽车灯泡(常见的是21W)测试,就更加准确.
TL494的12#(表示12脚,以下同)是电源端,7-40V都是正常的.
7#是“地”端.
14#是5V基准电压端.
5#、6#是外接振荡阻容端.
8#、9#、10#、11#、13#是输出部分.
所以,5#-14#各司其职,功能明确,接法相对固定,一般不用改动.
2#、3#一般也不用改动.
4#一般是接“保护电路”的.
保护电路一旦工作,电源就会处于“故障”状态.
所以,最简单的方法就是“除去保护电路”,将4#直接“接地”.
如果你能确认4#没有与“保护电路”相“勾结”,就可以不动4#.
15#、16#一般是分别接14#、地,此时就不用改动.
15#、16#也有接“保护电路”的,一般也不用改动.
为防止“保护电路捣乱”,“分别接14#、地”就可“去掉保护电路”.
1#是取样输入端,原电路一般是比较复杂的.
改造时,保留1#接地的“下取样电阻”,
1#与12V输出之间连接“上取样电阻”.
1#上的其它电阻全部断开.
“上取样电阻”增大时,输出电压应当增高.
一般情况下,“上取样电阻”的初始值以“下取样电阻”的4倍为宜.
如输出电压超过20V时,则改取2倍.
仔细调整“上取样电阻”,使输出电压调整到13V6-13V8.
一个“恒压+浮充”的12V电瓶充电器就算完成了.
此充电器的内阻很低,负载性能很好.
它的充电电流可达到8A以上.
在恒压充电时,应当注意,
过大的“初始电流值”,会影响电瓶寿命.

我还要动什么地方啊?????

楼主:
哦 对了,我这个电源集成块不是TL494    是 KA7500B

网友:
你的内容说你改得好好地,怎么又说错了,可参考前几个贴的,也有人改了成功的

网友:
改1在脚取样电阻阻值,就能改变电压,还有12V端得接上一个500欧左右的电阻。没有电阻电压就虚高,接点负载就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也纳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我明天按你说的做

网友:
回复 网友C:

    按本坛友一坛友青色风机 做的,次极全拆掉,从做75000或TL494的1,2脚,12,13,15.16脚,以做过,12-30伏可调,电流看电源本来功率大小。找找看。其它方法效果不好。

网友:
那是因为你1脚没有接上拉电阻

网友:
1脚稳压,15和16脚限流,很好用。

网友:
1脚稳压,15和16脚限流,很好用。
引用 网友B:

这句话经典。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

楼主:
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0431&highlight=看了这个帖子,感觉自己弄错了,没把5K电阻接到12V输出  一会试试    谢谢大家帮助我

网友:
那是因为你1脚没有接上拉电阻
引用 网友D:

    这不是司令大人么?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老师,总结你们的经验  成功了

网友:
1脚稳压,15和16脚限流,很好用。

确实经典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