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清洗二手拆机件(请版主保留一天足矣谢谢)

楼主(2012-02-29):
买了不少拆机原件,心里不清爽,请教各位大侠如何清洗
谢谢
请版主保留一天足矣谢谢

网友:
超声波会让你心情好一点点

网友:
除了表头、液晶什么的其它直接用自来水冲就可以了,我都是这么做的。

网友:
买2瓶纯净水洗就好了,就是要整干有点麻烦.特别是线圈和IC下面.

楼主:
谢谢各位朋友的回复,关键是消毒的问题是如何解决的
玩垃圾怕中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