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T-890A等数字表检修实例

楼主(2012-02-29):
数字表显示溢出检修一例
      一只芯片为7106的数字表,开机时液晶显示屏左侧显示溢出符号“1”,一般来说出现这种现象时,芯片损坏的可能性较大。经测试发现芯片的①脚对地为2.8V,基准电压(即36脚对35脚)为100mV,完全正常,看来芯片并没有损坏。分析能够引起过载溢出的原因只能是芯片的输入端VIN的电压高于基准电压100mV。实际测量31脚对地的电压小于100mV时,发现故障表上的溢出符号“-1”消失,而显示出一定的数字。经仔细分析判断是c1的一只引脚焊点不良(见图中“故障点”所指处),造成芯片的31脚实际上同外围元件完全断开,其上的感应电压超过了100mV而引起的过载。实际测量31脚对地电压时,由于外围元件的钳位作用恰好使电压值小于100mV。处理好故障点后,31脚对地电压为0V,显示屏显示“000”,故障排除。

数字万用表显示“1888”故障
      数字表故障为“各挡均显示1888”;这是一种三位半数字万用表,该仪表主要芯片是ICL7106。由于是因“用错量程,损坏仪表”且显示为“1888”大多为ICL7106第①脚与第37短路损坏,换同型号芯片即可。判断方法如下:
    打开仪表,从线路板上断开IC7106第①脚和第26脚,把电池接入第①脚(正)、第26脚(负),用一台正常数字表黑表笔接“COM”,红笔分别测量这两脚电压,正常时,①脚+2.8v(不得超过+3.2v),26脚-5.8v(随电池电压高低而不同。
  如果以上电压正常,再测Ic7106第37脚(电压应为负值),如接近①脚电压说明第37脚外围元件与①脚短路,重点检测第37脚外围元件,但这种情况较少见。2.如果①脚、26脚电压不正常,且第37脚仍有正电压,则说明Ic7106,内部第①脚与第37脚短路,必须更换同型号ICL7106。

DT980A数字万用表故障检修一例
      故障现象:用电压挡测量稳定电压时,显示数由大到小跳变,最终大致于电压实际值的四分之三左右。
      检修:此故障显现的时间随元件损坏的程度不同而不同。有时刚一打开电源开关,显示数马上开始由正确示数下跳;而有的则稳定显示正确示数几分钟之后才下跳。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在示数下跳稳定后对地测量电池正极或A/D转换芯片7106的①脚电压为3.5-4V(正常电压为2.8v)。相应A/D转换芯片7106的36脚基准电压也由正常的100mV提高到130mV左右。正是由于基准电压的提高使示数下跳。引起该电压升高的原因是万用表交直流转换部分的钽电容(0.33uF)漏电,它拉低了地与电池负极的负电位差。此电容位于大电路板右下方,双运放062的左上角,为一红色或橘黄色钽电容。如果手边没有相同的钽电容可以用0.33u的独石电容代替,还可不考虑极性问题,效果很好。

浅谈维修数字万用表经验
      数字万用表灵敏度高,读数直观,携带方便,但比较脆弱,常因使用不当而造成损坏。现提供如下维修经验,供参考。开机后,显示屏无显示时应查电池电压,供电线路、显示器是否老化或损坏。显示不正常时,应检查4070、4077及附加线路,如为数字缺划,应查显示器与导电橡胶。直流电压挡不正常主要由A/D转换器引起,将IN+与36脚短接显示基准电压,一般为100mV;再将IN+与IN-短接,如显示为零,则故障在A/D转换器之前的直流电压输入部分。
    在直流电压挡正常的情况下,若直流电流挡出现异常,一般是由于电流挡的I/V转换电路损坏所致,有时为保险管烧断。交流电压挡出现异常,通常是AC/DC转换器(TL062)损坏。同样,电路中隔直电容和滤波电容损坏也会造成此故障。
    在直流电流和交流电压挡正常时,交流电流挡通常不会出现异常,如异常则为转换开关损坏。欧姆挡出现异常,一般为热敏电阻断路,如指示值偏差过大,则为转换开关接触不良,清洗即可。电容挡损坏,通常为误测带电电容所致,常见ICM7556集成块损坏。
    进行测量时,如各挡误差都较大,应调整基准电压值。如某挡误差大,则应查分压、分流电阻。交流电压挡误差大,可调整AC/Dc转换电路中的校准电位器。电容挡调试与交流电压挡相同。
D
T980A数字万用表故障检修一例
      故障现象:用电压挡测量稳定电压时,显示数由大到小跳变,最终大致于电压实际值的四分之三左右。
      检修:此故障显现的时间随元件损坏的程度不同而不同。有时刚一打开电源开关,显示数马上开始由正确示数下跳;而有的则稳定显示正确示数几分钟之后才下跳。无论是邪一种情况,在示数下跳稳定后对地测量电池正极或A/D转换芯片7106的①脚电压为3.5-4V(正常电压为2.8v)。相应A/D转换芯片7106的36脚基准电压也由正常的100mV提高到130mV左右。正是由于基准电压的提高使示数下跳。引起该电压升高的原因是万用表交直流转换部分的钽电容(0.33uF)漏电,它拉低了地与电池负极的负电位差。此电容位于大电路板右下方,双运放062的左上角,为一红色或橘黄色钽电容。如果手边没有相同的钽电容可以用0.33u的独石电容代替,还可不考虑极性问题,效果很好。

维修DT890F型数字万用表
      故障现象:在电阻挡不显示“1”,表笔短路时不为零;显示低压符号(电地是新的);蜂鸣器有轻微的响声。小数点及测量单位变换正常。
      检修:首先从LCD不显“1”,着手,查V/Ω孔与COM(模拟地)之间的浪涌吸收元件AG20(如果AG20击穿或漏电都会导致上述故障)完好。再检查7106①脚与26脚电压低于5v(正常值为电池电压9V);①脚与32(模拟地)电压约有1.25V,均偏低;开机检查,摸7106有微热,逐一检查外围元件无异常,故而判断7106损坏。取下测量发现①脚与32脚间短路。更换新件后,除电阻挡能显示“1”外,其它故障依旧。试测量电容挡无反应,其余各挡虽能测,但误差很大。
      根据LCD板上显示低压符号表明:电路中可能存在某种短路,造成电压偏低。将电路板和转换开关拆除,低压符号仍然存在。从而初步判断故障在主板上。测其工作电压低于5v,再测其工作电流(把测试表串入电池正极),高达60mA(正常时只有2~4mA)的确存在短路故障。
    对电容挡不能测量这现象上分析,电容挡的厚膜电路损坏的可能性较大。拆下厚膜块(HD-04R)测量时,发现其②、③、④脚明显击穿。此时再测量工作电流、电压都恢复了正常(3mA、9V),更换原膜块后,经细调36脚外接电位器使之达到基准值100mv。而后再校验各挡位测值恢复正常。
    维修小结:分析该表是因用电容挡误测未放电的电容而导致的故障。此外,一般三位半数字万用表多采用7106作A/D转换器,从7106①脚电压能基本反映出7106的好坏,从36脚电压能反映出仪表测量结果的准确程度,测量时应选择32脚作为“地”端,不要把电池负极作“地”。

DT-890A数字万用表故障检修一例
      刚接通电源时各档位测量量结果正常,数分钟后各档位显示都不稳定;用一标准表对照测量。发现故障表的读数比正常值约低三分之一。
    由于此故障在各档位均出现,故先查公用电路。刚接通电源时测总工作电流约1mA,数分钟后电流逐渐增为1.6mA.且随机摆动,此现象说明某一电路元件已经软击穿。根据显示紊乱的情况,怀疑A/D转换器(TC7106)有故障。拔下7106后测电流仍异常,进一步查各点对公共地(模拟地)的电压,发现各点电压都有不同程度的随机变化。而9V层迭电池两端的电压是稳定的,但其正极对地的电压增加,负极对地的电压降低。这种故障应发生在双电源供电的器件。而A/D转换器已经排除,CD4011是蜂鸣器电路,只在二极管档才工作,故重点查TL062双运算放大器。断开该器件的正负极电源,再测各点对公共地的电压稳定,总电流也稳定在1mA,说明TL062内部与电源负极击穿。更换该件后故障排除。
    由于TL062内部与电源负极软击穿,造成地电位下降,势必引起各点的电压变化。本例中由此变化引起A/D转换器7106 36脚基准电压不稳定、升高约三分之一,所以测得读数比正常值低三分之一。

GY-5605数字万用表检修一例
    该数字万用表在新电池装入后使用几次,便显示“LOBAT”,并且测试误差增大,交流档显示紊乱,将电池取出,测电压正常,怀疑表内耗电过大。
    此表A/D芯片采用7106,输入双运放使用的、是TL082。由故障现象看,故障部位应在交流输入部分。测外围各元件正常,怀疑TL082损坏。将TL082电源端断开后装上电池“LOBAT”消失,测TL082耗电为45mA,将TL082更换后,故障排除。

DT-890A数字万用表电容漏电导致测量误差
    DT-890A数字万用表误差大,当测同一电压时,交换两表笔测得的电压正值和负值的绝对值明显不一样,后者的数值偏小许多。查得ICM7106的30脚(IN-)与31脚(IN+)之间的0.022uF电容漏电,造成上述故障。其它数字万用表如有伺样故障不妨检查此电容。

数字万用表维修四例
市面大多数三位半数字万用表,如DT830、DT890等,大都采用7106或7136三位半单片A/D转换器作为核心测量部件,在测量直流电压的基础上增加其它附加电路,以实现多量程测量。下面以维修实例供此类万用表维修时参考。
    [例1]一块9205型三位半数宇万用表。20M欧姆挡及ACV挡不能使用:
    分析:欧姆挡其它量程能用,且短接两表笔时能显零,用DCV挡测量干电池,电压基本正常,故怀疑欧姆挡20M量程分压9M电阻损坏,把电阻拆下,用数字表测量,果然电阻为无穷大,换之此挡使用正常。ACV挡不能使用多半是TL062、AC/DC转换IC损坏。测其外围元件无异常,只是测量结果不准。用另一只表作为参照测交流电调整RP2(2.2K)可变电阻。校准修复。
    [例2]另一块9025型三位半数字万用表,开机后在测通断挡蜂鸣器一直响,ACV挡也不能使用。
    ACV挡检查和修理如上例,蜂鸣器响不停,估计故障主要出在蜂鸣器振荡CD4011及前面电压比较运放部分,先检测CD4011外围元件无异常,而能振荡说明CD4011正常,停止振荡发声需给4011一个高电平,用表测TL062输出有高电平,在测量时偶然发现有时不发声,仔细检查发现其输出脚虚焊,焊好后故障全部排除。
    [倒3]一9202型三位半数字万用表开电源时无显示。测量电池电压只有7v,故怀疑电源的问题,换了一个9V电池,先测其工作电流,有几十毫安,肯定是电源电路有短路现象或7106损坏,查其电路板找到有2只100uF/10V滤波电容。发现其中有一只漏液,拆下测量发现漏电,换一只电容后显示正常,但电流较大,怀疑问题出在电路板上电容漏出的电流液,用酒精清洗后,工作电流正常,但显示结果均不正确,且电容挡显示为1,怀疑电容挡的TL062损坏,更换后,全部功能正常,显示正确。
    [例4]一只9206型数字万用表,短接表笔不能显示零。其它量程读数均有些误差。
    数字万用表DC电压挡量程读数有问题,显然与7106的基准电压有直接关系。先检查万用表电源及7106外围部分无异常,先试着调整RP1,使Uref=2.8V,这时合上后盖,DCV挡都正常。短接表笔时均显示零。再检查其它量程,显示正确,该表故障主要由于7106的基准电压不准造成的。

数字万用表的调整
      三位半以上的数字表已相当普及。下面介绍国产890型数字表的调试方法。
    对以7106/7136系列A/D芯片为核心的数字表,只要把7106的31脚(即IN+,输入+)与36脚(即Vref+,基准电压+)短接,然后调整基准电压校正电位器(见附图的RP1),使屏幕显示值为1.000,即校正完毕。实际上除电阻挡外,按上述方法短接31与36脚,不用调任何部位,屏幕上也会出现1000(7106允许有最末位一个字的误差),但小数点的位置是由具体挡位决定的,如DC2V挡显不1.000,DC20v挡显示10.00等。如果不出1000字样,就说明7106没有正常工作,芯片自身或外围电路异常。
    DT-890表内部设有三个电位器,用于调整测量准确性。RP1用于调整基本量程,要首先调准,否则其它调整没有实际意义。RP2用于Ac/Dc转换器调整,它的用途是使Ac/Dc转换器准确地把200毫伏以下的交流电压转换成200毫伏以下的直流电压。Ac电压电流各挡及电容各挡均使用上述Ac/Dc转换电路.只有调整好该电路后,才能调整电容挡。
    基本量程校准最好用一只高档的数字表如930型四位半表作对比测量。调整RP1,使二者读数相同。
    调整Ac/Dc转换器RP2的方法与上述相似,但要使用交流电压源。在保证分压电阻良好的情况下,直接用220V市电校验较方便。
    最后调整电容挡。一般找一个高精度的无极性电容,例如1200pF,插入电容插孔,在2000pF挡调整RP3,使显示屏上指示正确即可。
    强调一点,上述三项调整与电阻挡无关,千万不要试图用一只高精度电阻去检验调校情况。

数字万用表的业余调校
      一台DT890A数字万用表烧坏后,修理过程中调过有关电位器。致使DCV、DCA、ACV、ACA的测量误差均大。笔者采用下述方法调校,简便易行:DCV档的调校直接用DT890A的LCD显示器进行,将档位开关旋至基本档"200mV”处,再将ICL7106 31脚(IN+端)与36脚(VREF端)短接,调节基准电压调整电位器W1,使LCD显示“100.0”即可。基本档调好后,DCV的其余各档和DCA各档只要分压电阻和分流电阻完好,一般不需调校。对于AC档的调校,正规方法是用精度优于3 1/2位数字电压表的交流电压表作标准来调校“ACV200mV”档,因不具备这样的表,笔者采用模拟式MF14万用表作标准。如图连接电路,MF14置“AC1V”档,被校DT890A置“ACA2mA”档,调电位器W使MFl4指针满偏(电压1V),再调DT890A的AC/DC转换器中的电位器W2,使LCD显示“1.000”即可。其原理是:模拟万用表与其它电工仪表一样,示值相对误差在指针满偏时最小。MF14交流电压档的灵敏度为1000Ω/V,在1V档满偏时电路中电流为1mA,用此电流校准DT890A的“ACA2mA”档,对业余使用精度已是够了。同样,“ACA2mA”档调校好后,“AC”其余各档也一般不需调校。

网友A:
专业翻新核弹头,潜艇钣金,回收航母,大修核反应堆,航天飞机保养换三滤.高空作业清洗卫星表面积尘.有正规发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网友:
经典的数字表维修帖,建议版主将此文置顶高亮,让更多买了贵二表的坛友们分享,谢谢楼主,我先收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刚好家里有一块RICH DT890A,这几天室内温度很适宜校准,等周末没事校准一下我手里的RICH DT890A。

网友:
此文来的正是时候,高顶

网友:
纯技术帖。。。。支持。。。。。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好!看了你的帖子,故障现象跟我的不一样!能帮我看看http://www.crystalradio.cn/bbs/v ... 4635&highlight=这里的帖子吗?提点建议和思路,谢谢了!如果能给一份890A的图纸,就更好了,坛里的图纸有衰减,看不清!再次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右键保存或者全屏查看,清晰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回复!这张图和890A用7106的芯片的表图纸一样吗?我的问题表应该从什么地方查起呀?有原理图吗?

网友:
您的表是否与某电路相同,这要潜下心来,一个个测量您手里的表的元件数值才能知道,依我手中10多 ...
引用 网友D:

    呵···是呀!买了个7136走弯路了。要顺路才能去买芯片,所以表一直放那里睡大觉!哦,上次换062C的时候发现其中的一个脚的焊点有一个“回”字型的结构,因为换的时候没留意,焊完才发现,不知道因不应该把“回”字的外圈也用焊锡填满,不知你是否有注意这个现象?有空的话帮我看看你手里的表,应该是062的第三脚,谢谢了!

网友:
一是手头没有合适的元件,二是不太清楚到底哪个原件才是要改的,担心换多了引起更多莫名的问题,所以还是先考虑把表修好后 在考虑节能的问题!

网友:


楼主:
回复 网友D:

    890A的电容测量的电路我没有喔,抱歉!

楼主:
回复 网友C:

    表在你手里,我没办法给出思路,具体什么位置有问题我也不明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贴要顶,已收藏!~~~~~~~~~~~~~~~~

楼主:
引用 网友F:
经典,值得学习,更新分享

网友G:
正好,kkshell 兄,你有没有890B的档位开关安装图啊,我的890B擦洗一下档位开关上的小铜片掉下来了,不晓得怎样装回去,有的话给我一份行不行,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正好,kkshell 兄,你有没有890B的档位开关安装图啊,我的890B擦洗一下档位开关上的小铜片掉下来了,不晓得 ...

我手里有890A的一只日置表,890B据我所知有好多种,不知您的表是哪一种?我也没有890B或者890B+的表,抱歉了! 最好是拍照跟帖看看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A:
专业翻新核弹头,潜艇钣金,回收航母,大修核反应堆,航天飞机保养换三滤.高空作业清洗卫星表面积尘.有正规发票 ...

请帮忙问一下,有没有月球打眼业务,准备给月球穿个绳子。半夜睡不着觉时拉到眼前看看环形山

网友:
这个要学习一下,留存备查

网友G:
引用 楼主:
我手里有890A的一只日置表,890B据我所知有好多种,不知您的表是哪一种?我也没有890B或者890B+的表,抱歉 ...

kkshell 兄,我这几天拍照有点困难,相机给朋友借走了,正好坛上有位坛友的表跟我一样,借用他的图用一下,烦你给我看一下,多谢了,还有。我这个表没清洗前,除电阻档外,其余都很准,电阻档有个问题,短接表笔,归0,测电阻时数字乱跳,是啥原因?,我开始就是以为接触不良才拆了清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kkshell 兄,我这几天拍照有点困难,相机给朋友借走了,正好坛上有位坛友的表跟我一样,借用他的图用一下, ...

我也清洗过,但是清洗以后表不准了,后来拿给计量局朋友帮校准就OK了,您的校准过没有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请帮忙问一下,有没有月球打眼业务,准备给月球穿个绳子。半夜睡不着觉时拉到眼前看看环形山

有啊,请到火星银行支付我火星币,支付后请速回地球矿坛PM我

网友H:
引用 楼主:
有啊,请到火星银行支付我火星币,支付后请速回地球矿坛PM我

t太好了,成交。pm帐号

楼主:
引用 网友H:
t太好了,成交。pm帐号

火星银行:(*T%¥#¥%&……*&()(*……) KHJYGTF  *&……¥%¥#&……*&

网友(2012-05-10):
引用 网友G:
kkshell 兄,我这几天拍照有点困难,相机给朋友借走了,正好坛上有位坛友的表跟我一样,借用他的图用一下, ...

掉下的铜片,应该在:从上数第二格,与最上面的铜片间隔一个空位。

网友:
该资料比较有代表性,数字表不就这几种芯片吗?楼主辛苦了!收下了。

网友:
此帖子很好,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经典的数字表维修帖,谢谢楼主,收藏了。

网友(2012-09-07):
为校准自己的表搜罗校表帖子

网友:
专业翻新核弹头,潜艇钣金,回收航母,大修核反应堆,航天飞机保养换三滤.高空作业清洗卫星表面积尘.有正规发票!

回复很风趣。。。。。

网友:
数字表维修好文

网友(2012-12-05):
很多表坏掉扔了不想折腾有这些资料就好了

网友(2013-01-07):
留个记号,需要的翻书

网友:
不错的文章,对其他数字表也大同小异

网友I(2013-04-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读原帖需要一张附图,现在看不到了lz能重发一次吗。

楼主:
引用 网友I:
读原帖需要一张附图,现在看不到了lz能重发一次吗。

9楼有贴图啊

网友:
电阻档不能测量,有1.35的余数,怎么办?

网友:
引用 楼主:
9楼有贴图啊

9楼有贴图,该图没有文中提到的故障点标示。附图应该是张原理图吧

网友(2017-05-05):
很好看的帖子!学习了!也真在捣鼓890a的万用表

网友(2017-12-25):
很好的技术贴,赞!

网友:
国产表最头疼:开关接触不良!

网友(2018-01-29):
留个记号,备查。手里两块贵二表

网友:
好贴,参考此贴,我把自已多年的VD890给搞好了,赞。

网友:
来学习一下,感谢楼主

网友(2018-03-26):
好 贴,谢 谢 楼 主

网友:
手头有一个坏的  收藏了  学习一下

网友(2018-12-02):
有时候1有时候000

网友:
我的也是rich

网友:
好贴,好详细,谢谢楼主无私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