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频磁场接收机 音频磁场探测器

楼主(2012-02-29):
前两天看见有网友找音频磁场接收机的资料,正好还接触过一点点,就发个贴。

音频磁场接收机也叫AF(音频)接收机,少量收音机上有的AF波段就是。原来学校用的多,外语听力时用。现在很多大学有校园FM广播,一台发射机覆盖整个校园,虽然不在87-108M的范围内,这个AF的就不流行了。AF的必须那个教室有播放设备,那里才能用,覆盖少量教室时投资少,大面积覆盖就行不通了。

这是某个商品机实物:

这是按实物描绘的原理图:

电路很简单,Q1、Q2直接耦合,两级共射负反馈放大。Q3也是共射放大,集电极输出到耳塞。音量电位器带开关,一节5号电池供电。

其中C1可以不装,发的那个实物图中C1处就是空的,1500PF是从另一台有C1的机子看到的,这个应该可以提高电路的交流稳定性,也能防止中波强台窜入解调出来。

自己做时,磁棒线圈T1是一个关键。

实测T1的电感量为95mH。磁棒为5x12.7x55mm扁磁棒,是中波磁棒(与另一尺寸基本一样的中波磁棒用同一条线,在相同位置,密绕相同圈数,对比电感量得出)。
线圈的漆包线带漆实测线径约0.1mm,应该线径在0.08吧,1315圈,直流电阻97.2欧姆。

如果能搞到相对磁导率2000或以上的磁棒,应该比用中波磁棒要好一些吧。不行弄个高磁导率的大磁环,切割成两半,用其中一半,应该也可以。
或者用任何用作工频/音频变压器的磁性材料,如硅钢片、坡莫合金等,做成长条状,都能作为磁芯。甚至软铁棒都能用,只不过涡流损耗大点。

有资料说,直接借用继电器带铁芯的线圈即可,见楼下的资料4。甚至用成品电感,见楼下的资料5。

网友:
高中时用过,记得当时接收机+头戴式立体声耳机学校收了36元钱,本地电子管厂生产的(生产过曙光805),班上好几个农村的同学买不起,上英语听力课时只能眼巴巴的看着别的同学,于是我找来几根收音机磁棒,截成5厘米的小段,然后用0.07的漆包线乱绕2000匝左右做接收线圈,放大用9014,尽量挑放大倍数大的,3AX31做射随,接8欧耳塞机,一节五号电池,线路板用废电路板,外壳用肥皂盒,总成本不到5块钱,而且效果一点都不比学校统一卖的接收机差,而且耗电还小不少,学校卖的接收机工作电流近30ma,我做得这个工作电流不超过10ma,前后制作了近7个这样的接收机,几个同学一直用到毕业。

楼主:
如果你认为这机器仅仅用于接收特意发送的音频磁场,那就屈才它了,事实上拿来作为一个音频磁场探测器,那是用处多多,而且相当好用。

探测墙里/地板里的导线:

首先让导线通过一定的音频电流,因为探测的是磁场而不是电场。负载最好是那些对电网不那么干净的,比如调光台灯,节能灯等,毕竟人耳对50Hz敏感度差些,所以谐波丰富的更好。然后来回晃动探测器,根据呜呜呜的声音大小变化,就能估计出内部导线的位置,大概误差几厘米吧,与埋设的深度有关。要是导线护套管是那种钢管,就不灵了。

对于双绞线、同轴电缆,直接探测就不太灵光了。但也不是没办法,需要个音频信号发生器(最简单就是MP3或收音机,输出最好串个耳机或电阻,以免烧了),然后双绞线只用8芯中的一芯或全部8芯并联,同轴电缆只用外皮,再专门拉一根长线形成电流回路,一样探测,见下图:

你也能听出你楼下某间卧室安的吸顶节能灯或调光白炽灯,现在是否开着。有经验后,能听出节能灯与可控硅调光白炽灯声音韵味的差别,呵呵。不同品牌的节能灯,音量相差挺大的,而且不一定灯功率大的音量就大。

听听导线中有无音频电流:

比如你调试一个RS-232串口的设备,不通,怀疑数据是否发出了,不必调动示波器,用这个探测器听听就知道了。怎么你说你的波特率是115.2K的,超过音频,听不见!肯定能听见,首先115.2K是波特率,不是信号的频率,即使数据是01010101地间隔发送,基波频率也只有57.6KHz,当然57.6KHz人耳也听不到,但在发送杂乱数据时,肯定有小于20KHz的成分。

即使是不含音频分量的信号,只要强度足够,也能“听到”,因为你靠近后会有类似静噪的感觉,也许是阻塞了吧。要是这玩意增益再设计的高一些,同时加入可接通/断开的AGC,作为探测器就更好用了。

当然也能听耳机线的信号,不过双绞线或紧密并行的双线外部泄露磁场范围较小,最好把两股线分开音量才大。直接听耳机处,声音大的震耳。听高阻耳机的线音量小,因为高阻抗就意味着小电流小磁场(小磁场指耳机软线周围,不是耳机线圈处)。

判断电器/电子设备是否工作:

可以听家电的遥控器是否工作,按下某个键就有声,可以判断某个键是否接触不良等。

靠近手机,你能听到一些有规律的声音,当然不同的手机,声音也不尽相同。这是不是说在地铁里,把探测器放衣服口袋,能听出紧贴你的pl mm的包里是什么手机?俺手头手机型号有限,这方面经验还有待提高,主要是pl mm一般不贴身,就没多大兴趣了,呵呵。

一个汽车双向遥控器,频率应该是几百兆的,靠近后,不按键,能听到连续的沙沙声,也许接收部分是超再生的。如果哪天听不到了,那就是有问题了。

一个振荡器,不管频率是否在音频范围,只要频率别太高,频谱别太纯,强度特别低,探测器靠近与远离,声音是有区别的。音频振荡器当然直接就听到波形的声音了。

大尺寸的CRT电视机,离一米之外就能听到,LCD稍好些。如果你的邻居的电视机或什么磁场泄露大的电器就与你相隔一面墙,也是可以听到的。当然不是听到电视节目的声音,而是混合的电磁噪声。

办公室里,能听到隔壁墙边的台式电脑开机了没,这个很灵。也用笔记本试验过,隔壁能听到,但声音小,不过还是能隔着墙判断出电脑的位置,精度在1米之内。

所以别看这么个小东东,既是音频磁场接收机,也是音频磁场探测器,也是信号循迹器,也是判断电子设备是否工作的万能检测器。

楼主:
一些制作音频磁场接收机/探测器的资料:

1. 一本书:22 Radio and Receiver Projects for the Evil Genius
   第15章:Induction Loop Receiving System

2. 一本书:Electronic Sensors for the Evil Genius, 54 Elecrifying Projects
   第7章: Detecting Magnetic Fields

3. 一本书:More Electronics Gadgets For The Evil Genius, 40 New Build-It-Yourself Projects
   第36章:Magnetic Distortion Detector

4. 一网页:Induction Receiver
   http://www.techlib.com/electronics/induction.html

5. 一网页:Electromagnetic Field Detector
   http://www.zen22142.zen.co.uk/Circuits/Misc/emf.htm

楼主:
如果那天有兴趣DIY一个,想做点试验:

1. 高效拾音线圈。看看坡莫合金及好硅钢片的效果。以及半个高u大磁环,感觉半圆形对定位墙壁内导线位置的准确性有利

2. 低噪前置放大器。也许是JFET?

3. 除了音量,前级增益可调,整机最大增益做的高一点,再加个可关闭的AGC,也就是AGC/MGC可转换。这个AGC,主要用于听超过音频的信号的。打开AGC,无信号环境时,整机接近最大增益,耳机听到的是沙沙的本机噪声;靠近超音频信号源时,虽然信号本身听不到,但AGC起控,噪音明显降低,通过“静噪”的效果就能估计超音频信号的强度。这样AGC取样前的通频带还不能仅限于音频,上限频率尽量做高一些,但易造成稳定性问题。

4. 前级可接入300Hz左右的高通滤波器,用于在市电噪声强的环境,压制市电及其低次谐波,听取市电外的声音。

5. 2、3条都加上,1.5V电源可能难以胜任,可考虑锂电或9V叠层

6. 最后还不失便携性,越小越好。

网友:
这东西的确很有用,用来临时修理电褥子不错
我用老电话里面的线圈,接电脑放大器,很快就找到断点
用其他方法十分钟都没搞定

网友:
楼主贴的那种成品哪儿能收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另人刮目相看啊。。仅DIY了,又帮助了同学

网友:
1,这个玩意儿,任何一所学校(中学、大学)的电教中心都有出售的,不过仅对学生而已。
2,有的学校用的是的一部兼有接收音频信号的收音机。
3,学生毕业后就弃之啦。

楼主:
确实到学校或找毕业的学生最容易找到

网友:
但是不是所有的学校都有

楼主:
原来用卡尺测漆包线带漆线径约0.1mm,减去一点漆厚度线径估计在0.08,卡尺读不太准

刚才又确认了下,用圈数,每圈估计长度,及直流电阻97.2欧姆,查漆包线直流电阻表看,更像是净直径0.1的漆包线

网友B:

射频卡是不是也是这个原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射频卡是不是也是这个原理?

射频卡常用15.36MHz,卡片内是有线圈,没拆过,不过应该是谐振接收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