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调频不要高放一级中放可以收到两个台就是噪声大

楼主(2012-03-01):
我在工作台上用连接线搭的电路,中周买张老师的,先从后级搭起:
(1)从调频收音机引出测试不用调已经可以出声,接两级中放就自激,只好接一级中放,效果还不错;
(2)然后照图做高频头部分,电压一高就自激,现在的电路是6N3+6J1+鉴频电路+晶体管收音机功放电路,6N3本振屏极电压只有50多伏,感觉电流大,再加电压就自激,电台声完全掩没.
(3)天线我是接在2K的那个电阻上端上的,不知对不对.
在大桌子上铺开连接的,各电子管尽量分开,声音大但不清晰,基本能听清,如何改进?如何加高放?

我的调谐线圈和本振线圈差不多有手指头那么粗大,连接线的的小夹子可以方便地调整位置.

网友:
记下这个宝贵经验

网友:
能否加点再生呢?

网友:
尽量分开才是问题,导线太长不行的!
二级中放可以用较低的屏压,甚至可以低但60V,否则增益太高进入管子截止区…这些都需要自己试试看……

楼主:
今天晚上又听了听,感觉是本振强,信号弱,混频出来的声音不好听,个别强台类似有些汽车干扰的嗒嗒声,说话声大但断断续续的.

网友:
照我看不要搞独立本振,高放还是要的,一级混频,二级中放就够了。刚买了个晶体管分立调频机就是这样的。效果还可以,和KK-9不相上下。电子管的做好了,效果应该优于晶体管的。

网友:
有嘈声,说明信号弱了,要加一级高放,即可解决。
有,看不到你的天线接到哪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天线接在调谐6N2的阴极电阻的上端,与0.047电容的交汇处,接此处效果稍好.

网友:
回复  husk2012

    天线接在调谐6N2的阴极电阻的上端,与0.047电容的交汇处,接此处效果稍好.
引用 网友B:

应该及诶在栅极电路的。

网友:
栅极混频不需要那么大的本振电压,把10p那个电容换成1p,或者直接用电线互相绞合就够了,否则本振回路和输入回路会互相牵扯
由于输入电容的影响,6N3在FM波段阴地放大的输入阻抗只有几百欧,所以天线要接在输入回路线圈下端1/3至1/4处,这样可以更好的匹配阻抗
39k电阻是没有必要的
本振电路最好重新调整下工作点,你这个工作点是不正常的,电感三点振荡的波形本来就不好,你用这么大工作电流,波形就更不好了

总之,这个电路可以工作,但效果不会好,中放自激的原因应该是布局和走线问题,仔细调整吧

网友:
自激可能与布局和连线辐射有关,应装在金属壳并屏蔽,应该不会自激。

网友:
从图上看,问题如下:1,振荡电流大。2,电感三点振荡波形不好,改为电容三点振荡。3,天线接点错误,应接在栅极,要阻抗匹配。4,要正规接线,尤其在超高频,1厘米接线,其电感和电容都不能忽略,且互相干扰。5,振荡39K电阻多余。6,振荡输出电容10P大1-2P即可。7,混频工作在共阴极状态,容易自激,取消0.047电容,天线线圈并接2K电阻两端,栅极对地接1000P电容改为共栅极电路,看看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