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灯再生收音机折腾记

楼主(2012-03-02):
很久就想作个电子管直流的再生收音机,先后作过用1A2和2P2作的单灯机,总是感觉不如意,主要是声音小效果差,后来参考了几种2灯机电路,作了好几次实验,觉得最好的是1A2+2P2电路(如图),这个电路的选择性很好,就是高端再生比低端强些,每调一个台要调一次再生,比较麻烦,也没找到好办法,
元件选择:
磁棒:直径10毫米长度170毫米,
调谐线圈:直径0.07毫米7股的纱包线绕58圈,
再生线圈:直径0.21毫米的漆包线绕30圈,
再生电容:用127P的4联可变电容的其中一联.
调谐电容:365P的空联.带减速的那种,比较好选台.
耳机:2200+2200欧的军用耳机.
效果:灵敏度一般,选择性很好(这一点是晶体管再生机望尘莫及的),强台声音较大.弱台声音较小.

网友:
电子管机的输入回路有载Q值比晶体管机高很多,选择性当然好
但是图上的屏压是9V吗,如果是的话,灵敏度当然低了

楼主:
屏压是9V,作的低乙电收音机,图中的R1我改了接法,本来是参考《无线电》1965年第一期的文章作的,没成功,后来把R1改接到地,才成功了。

网友:
以前做过,电池太费,加个交流电源吧,现在不费事。

网友:
这是个来复线路,···楼主没有提及,···

网友:
有一利便有一弊,低乙电表面上看省了点电池,牺牲的是性能。
    如果希望机器性能好,乙电使用60V,这个两灯电路可以放喇叭。

楼主:
改了4个元件,效果已经令人满意了,外差机能收到的它也能收到,用了一个230V/6V的变压器和32欧立体声耳机代替原来的2200+2200耳机,声音较大,强台必须要调小再生,声音震耳.下图是调过参数的,见虚线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4个元件,效果已经令人满意了,外差机能收到的它也能收到,用了一个230V/6V的变压器和32欧立体声耳机代替原 ...

一直想折腾部一台类似的小机。至今未动手。今天看到。欣然。此电路图收了。可否上个实物图。。认以备仿制。发帖辛苦了。。。

楼主:
折腾了近一个星期,终于把这个胡子工程完成了,上图,今天阴雨天,光线太暗,照得不好.
作得很粗糙,盒子是用几块胶板粘的,电子管座装在纸壳上,背后搭桥焊接,最左边是输出变压器,和电池盒,再生量用拉线带动可变电容,调节精细些,由于选择性好,就改用了带减速的空联,选台精准些.

网友:
工艺很好。。赞一个。。

网友:
进来学习。2012年,只玩过晶体管的我,很想踏进电子管的门槛,也从二灯机开始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改了4个元件,效果已经令人满意了,外差机能收到的它也能收到,用了一个230V/6V的变压器和32欧立体声耳机代替原 ...

老兄,看了你的图就准备学习做一个,但你图中的C3,C4,C5,C6数值是PF吗,102,103,104不会是贴片电容的规格吧?

网友:
这个小鸡子做得很好!

网友:
可以在功放级加布调谐高频放大,以提高灵敏度,参考电路:

网友:
50年代后期,《无线电与电视》杂志有很多单管,两管乃至三管的各种机器文章,半个世纪过去了,至今还有爱好者装机不息,使人感慨万千!

网友A:
老兄,照着你的图做了一个目前没声,我是用1B2代替的1A2,可行吗?

网友:
能不能把天线的实物接法给个示意图看看?这线圈一直没搞明白

网友A(2012-04-01):
从你的实物图只看到两节线圈,你的初级、次级、再生线圈是怎么绕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看了你的图就准备学习做一个,但你图中的C3,C4,C5,C6数值是PF吗,102,103,104不会是贴片电容的 ...

102是1000P,103是0.01uF,104是0.1uF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从你的实物图只看到两节线圈,你的初级、次级、再生线圈是怎么绕得?

只用了次级线圈和再生线圈,初级的天线线圈没有加上去,省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兄,照着你的图做了一个目前没声,我是用1B2代替的1A2,可行吗?

估计是再生没调好,这个机最关键的就是再生部分,太强只能听见鸟叫声,太弱什么也听不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估计是再生没调好,这个机最关键的就是再生部分,太强只能听见鸟叫声,太弱什么也听不到.

谢谢了!临时做了个单灯机,响了!再来看看二灯机是怎么回事!

网友:
既然使用了双联,那还是玩个带高放的吧,灵敏度应该能高点。

网友(2017-05-10):
不调谐高放 这个好

网友:
1a2+2p2 完美配搭,这也是我实验过的最佳2灯低压电路

网友:
既然用耳机听,干脆2P2单管,电路简单、经典。要在元器件选择及供电上下点功夫!用长磁棒、输出牛是正确的。不要加什么二极管,双调谐之类的,性能好不到哪去!

网友:
进来学习,看到都是好DIY

网友(2018-10-19):
用2P2装的低压单管机效果也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