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节后第一个工程:40瓦双声道电影还音设备维修改造

楼主(2012-03-02):
春节后第一个工程:40瓦双声道电影还音设备维修改造。原机接线板老化不能使用了。机架插座也都剪断了。由于没有原机图纸。恢复工作很难。只有拆一个声道参考另一个声道的办法。照葫芦画瓢。今天干了6个小时做了接线板。没拆卸阻容件。整个接线板焊片上的阻容件移到新做的电木接线板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要做的双声道接线板相同的两块连在一起钻眼:剪断原机接线板上的连线。再用尖嘴钳子把带有阻容件的焊片。掐在新做的接线板上。

楼主:
回复 楼主:

    一个声道两个接线板改造和未改造的对比图:

楼主:
回复 楼主:

机架连接插座都掐断了。有的线都拆散了。有的一把线中颜色还相同。就得边焊边测量。接头最后用热熔管封上了。

网友:
宝马家里的宝贝真多,双声道的好:lol

楼主:
宝马家里的宝贝真多,双声道的好
引用 网友A:

谢谢;

网友:
最后这个图是什么?貌似多倍压整流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厉害,可以介绍更详细一些~

谢谢版主:在功放单元空地加前级好还是在最上边架子上装好?上边空阁也有连接插座。想在那放碟机。
本人很少用进口管子。
想问个问题:ECC82-ECC83-ECC85做前级好听呢。谢谢

网友B:
这个很厉害,可以介绍更详细一些~

楼主:
引用 楼主:
电源和功放单元都装上机架了、一次上机功放板表头指示各电压正常,下一步要试装管子功放试功放部分。
但 ...

没上管子接电试机:

网友:
机器最好保持原有功能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 楼主:

电源和功放单元都装上机架了、一次上机功放板表头指示各电压正常,下一步要试装管子功放试功放部分。
但没有前级:机架上前级和录音部分被人拆除了。功放单元板上空间余地很大。可以再加上一个管子做前级。尽量不损坏面板,把功放指示灯换成音量电位器,平时只用表头指示就可以了。
本人很少用进口管子。
想问个问题:ECC82-ECC83-ECC85做前级好听呢。谢谢。

网友C:
这个机机强大,请继续介绍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机机强大,请继续介绍后面........

最近单位有事,手里零件都预备好了。要不几天就完事了。没时间了。得拖几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很厉害,可以介绍更详细一些~

版主:如果摘掉两只807【原机807分两组并联推挽】.把输出变压器两组线圈改成传统的接法【两组线圈串起来接】这样功率会小一点吧?初级阻抗会搞一倍吧?次级阻抗会小一倍吧?

楼主(2013-03-03):
引用 楼主:
版主:如果摘掉两只807【原机807分两组并联推挽】.把输出变压器两组线圈改成传统的接法【两组线圈串起来 ...

顶起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版主:如果摘掉两只807【原机807分两组并联推挽】.把输出变压器两组线圈改成传统的接法【两组线圈串起来 ...

我劝你拔管可以但是不 要 把变压器并联,这样会造成两组线圈的相互牵扯,最好不要尝试!平联不会改变阻抗因为阻抗取决于 变压器的变压比,也就是匝数的比例,和直流电阻值无关!

网友:
两组线圈串起来.  想法不错.  阻抗增高4倍.

网友(2013-04-25):
继续呀!我还等着学习呢!

网友:
不懂 学习一下

网友:
  支持宝马老师

网友(2014-01-03):
宝马老师,把您的机器拿出来秀秀吧?

网友(2014-02-11):
楼主家的宝贝不少啊,家里有亲戚是电影院的领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