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有用3CG21的单管机电路图?性能怎么样

楼主(2012-03-03):
1、请问谁有用3CG21的单管机电路图?性能怎么样

2、能否把3AG1单管机电路图的三极管用3CG21直接代换?还是需要电路进行必要的改动?

谢谢

网友:
3CG21是PNP硅管,代用3AG1要重调偏流,并把检波管的其中一只换成1N4148即可。

网友:
硅锗不能直接替换,肯定要改电路的
见过用3dg6的单管再生机电路,电源要用6v的

网友:
我用的9V.基极加的稳压电路.检波二极管一个锗管一个硅管.效果也不错

网友(2016-07-30):
        用PNP硅管3CG21代替3AG锗管做单管机这个想法好,只需小做改动,把两只2AP9锗倍压检波二极管其中的一只用用2CP11或者1N4148替换,重新调整偏流电阻,就好了,硅管的穿透电流小,热稳定性好,可以试一试。电压3V就够用了。

补充内容 (2016-7-31 00:08):
         就是说3CG21跟3AG锗高频管的的极性相同,电路中电源极性不用调换,如果有电解电容的极性也不用调换,所以改动仅限于重新调整偏流电阻,用一个硅二极管替换一只锗二极管,仅此而已。

补充内容 (2016-7-31 22:47):
感谢十双草老师加分鼓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