鼠标铆钉单管机

楼主(2012-03-03):
看到第二届DIY大赛参赛作品里的hujingdi坛友的作品“鼠标、点动、电调、数显单管机+ 频率计”非常喜欢,于是我也想仿制一个。但是试过变容二极管组成的电调谐电路后发现效果不佳。原电路的调谐电压直接由10K电位器两端供给变容二极管和线圈,可能会使谐振的信号电流损耗掉,尝试的结果是收不到电台。在变容二极管和电位器间串一只470k电阻后才可以收到电台,但是感觉声音沉闷。另外可能是电源电压太低,达不到频率覆盖的要求,只能收到一个电台,所以自己制作的单管机还是用可变电容好了。
      这只鼠标接触不好已经下岗,正好废物利用。
      拆除“内脏”,保留电路板。电路板上的铜箔全部去除,打上铆钉。由于没有好的工具,钉铆钉只能用钳子当锤子,十字螺丝刀当冲头,所以打出来的板子样子比较难看。鼠标顶端的零碎也要适当拆掉一些。
      电路是经典的636,不过三极管用了9012,而二极管是两只1N4148。由于磁棒短,线圈的质量对整机接收效果很关键。这次用了60股线绕制,效果比单股网线强不少。
      加了再生,从集电极取出信号回馈到线圈。再生电容的调节也挺方便的,因为作为定片的网线芯表面很光滑,外皮很方便在芯线上滑动,这样绕在外皮的漆包线和芯线间的电容也跟着变化。
        线路板背面比较狼狈
        非常遗憾,由于鼠标比较小,不能像坛友那样竖直安装可变电容,就没法利用鼠标滚轮来调谐啦。利用滚轮的位置将可变电容固定好,再放好鼠标按键组件,最后装上拨轮。耳机插座是一台坏MP3上拆下的小体积插座,适当修饰后可以放到原线缆出口位置。
        喀喇昆仑之鹰
        该机接收效果不错,但是最大的优点是手感好。本来鼠标的外形就是按照人手的工程学设计,收听的时候手掌握住它,拇指和食指轻轻一转就可以从容的寻找电台。

网友:
做得不错。我想我可以用RDA5830模块做一个更好的收音机来,就FM,AM不要了。滚轮调节电台,左右按键调节音量,电源从电脑的USB取。天线也在USB线里了。

网友:
做得好,很有创意!

网友:
一改以往的收音机外壳材料,巧用鼠标外壳,支持你。

网友:
很有新意!

楼主:
附骥尾而已

网友:
很巧妙,亮点在利兹线圈绕的比较好。检波用的是4148么?老式鼠标的内部空间更大。

网友:
此机有新意,与时具进。

楼主:
磁棒较短,利兹线单层80圈绕不下,只好绕两层。检波是两只4148. 如果鼠标空间大可以改造滚轮来调谐,手感应该更佳。

网友:
不错的创意,支持DIY

网友:
不错,很有创意

网友(2012-05-02):
很有新意,如果用鼠标做个FM机,可能更好.鼠标的滚轮做音量调节,左右两个按键分别做搜索和复位正好.

网友:
4148做检波频率够吗?

楼主:
4148用作中波检波没有问题的。这部机的电池不够绿色,曾经试过只用一节1.2V充电电池供电,然而声音太小了。

网友:
请问楼主,铆钉在哪买的?

网友:
好极了!加分!!

楼主:
谢谢加分!铆钉在淘宝上买的,孔径和长度有很多选择。

网友(2014-03-02):
此贴不得不顶,太佩服楼主了,怎么做到的?

网友:
建议 可以利用上面的滚轮做调谐传动钮

网友:
非常好的创意!我看老书上60、70年代国家和地方经常组织开展无线电制作比赛,很多学生制作的收音机非常专业,活动氛围好,参与人多。寓教于乐。坛里很多老师应该都是受益与此。现在孩子课业负担重啊!动手能力下降了

网友(2014-07-05):
做的好
想的灵
当商品
没问明

网友A:
接收效果如何?以前有印象,636型式的高放收音机中,倍压检波的两只二极管中必须用一只锗二极管,否则三极管的偏压调不上.

网友B:
我来看你了,虽然仿真我的比我的简单,但是先赞一个!不错,做得很好😊

网友:
鼠标壳做单管机,奇思妙想

网友:
  模仿之中有创新!!!佩服之至 !!!

网友:
挺有创意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来看你了,虽然仿真我的比我的简单,但是先赞一个!不错,做得很好😊

老兄的创意很棒!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效果如何?以前有印象,636型式的高放收音机中,倍压检波的两只二极管中必须用一只锗二极管,否则三极管的偏 ...

效果还行,用一只锗二极管和一只硅二极管效果也不错,不过和三极管本身性质有关,有些三极管这样搭配的效果不太好,有些又很好。

网友:
很有创意。有空做一个。

网友(2020-06-29):
做的挺好 加分 点赞 奇思妙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