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品质的双调谐回路场效应管直放式(TRF)收音机

楼主(2012-03-04):
最近我构思和实验制作了一个双调谐回路的场效应管直接放大收音机,此机的独到之处一是利用双联的第二连在第一高放的漏极增加了一个调谐回路,既提高了机器的选择性又提升了第一级的电压增益。二是为了克服场效应管跨导低的不足,增加了一级场效应管共栅放大电路。为了最大限度的还原广播电台的声音,减少各种人为干扰,整个电路不加再生和耒复,场效应管的输入均采用电阻自偏置电容耦合输入。实验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我用55元的飞利浦电脑耳机收听,感觉声音非常宽广通透,和家里的商品收音机用同一耳机比较,原耒听起耒不错的商品外差机这时听上去总有一种生硬,压抑和捏鼻子的感觉,而这台收音机则听上去有一种很舒服的感觉,夜深人静之时听着耳机中中央二套的央广之声和一套的中国之声感觉真是 一种享受,一句话,想不到调幅广播也可以这么好听!
  现在发给大家一起共享!因为线路都是边实验边搭接,所以好乱,望见谅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双栅极场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用的是什么型号双栅极场管啊?

我这双栅管用的是BF998,第二高放用的是2SK715,低放是2SK117

楼主:
此电路能够成功的关键点一是二高放我采用了同相放大的共栅放大器,这个避免了二级高放带耒的高频自激,二是为了提高二高放的电压增益,我在其漏极负载使用了高达27mH的大电感高频扼流圈

楼主:
高频扼流圈的制作:用一个坏的日光灯电子镇流器里面的磁环,缠一层生丝带,用漆包线绕300匝即可

楼主:
实验电路板和焊好的BF998   涂上一层松香水后1387518

网友:
很好的探索,也想自己做个试试

网友B:
不会吧?连线那么长都没影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会吧?连线那么长都没影响吗?

不能说没有影响,但是通过调整合适的偏压基本上可以消除 ,可以确信的是整理好后应该有更好的效果!这是合理的电路结构和接近正确的阻抗匹配保证的

网友B:
我也看到了两个互相垂直的磁棒和很长的间距。如果装在外壳里要把第二个磁棒屏蔽起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看到了两个互相垂直的磁棒和很长的间距。如果装在外壳里要把第二个磁棒屏蔽起来吧?

应该不必要吧,用两根相同的磁棒是为了保证两个回路的跟踪,下面还要实验把第二根磁棒换成中周或磁环,看下当两个线圈电感量相同时,采用不同导磁率的磁芯对不同的接收频率是否继续能够保持良好的跟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