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晒晒我的6n1的小单端

楼主(2012-03-05):
很久就想找个小功率的单端用于电脑音箱,刚好坛上求是兄有6n1的套件,就买来试试!看图吧:
效果很不错,功率比想象大的多,有那种宽松的感觉!不过套件中的电阻和原理图中有点差距,闲下来再细调整。

网友:
JJ漂亮 支持折腾 就是不知功率如何 我听过6N1并管  总感觉声音欠点什么

网友A:
这才是真正国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哈哈,不错!

网友:
JJ漂亮 支持折腾 就是不知功率如何 我听过6N1并管  总感觉声音欠点什么?

-----哈哈,缺的是能量啦,毕竟只有那么大的输出功率,一定要配个好音箱,效果还是不错的

网友B:
6N1并管我的实验结果是可以取得很好效果的,在相同输出功率时音质优于6P1。如果效果不好,就要检查:电路设计是否好,工作点设置是否正确,负载阻抗是否足够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6N1并管我的实验结果是可以取得很好效果的,在相同输出功率时音质优于6P1。如果效果不好,就要检查:电路设 ...

就是功率小于6P1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功率小于6P1啊

我是指在输出同样的功率时,比如大家都输出0.5W,不是比最大功率。

楼主:
我这个6n1屏压有290多伏,实际上是在超屏耗下工作,输出功率感觉还可以,要是有那种高灵敏的椭圆飞乐喇叭那要好的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才是真正国货!

是啊 不过那个蓝色的手榴弹是什么哦?

网友:
木工好,焊工更好.学习了

网友:
没热门关注了?我来顶一个

网友(2012-04-05):
交流灯丝吗?是否有嗡嗡声

网友:
那电源变压器比6N1高点儿,很袖珍啊。

网友:
我以前做过,灯丝用双绞线,没听到交流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