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熊取胆

楼主(2012-03-05):
今天买了一台LCD显示9波段微型收音机,想拆LCD组件作为频率显示之用。

楼主:
拆开底盖,电路组成一般,工艺一般,再往下拆。

楼主:
拆到LCD屏组件,发现它是导电橡胶连接,不是导电膜,窃喜!

楼主:
型号是SC8081,不是以往的SC3610,是一款改进型号。

楼主:
拆下频率显示组件通电3V显示正常。

楼主:
SC8081有5条线,试FM输入端。

网友A:
哇,楼主下手够狠,新机机就这么拆了,换我可舍不得

顺便问一句,导电橡胶比导电膜更容易拆么?没搞过导电膜,只拆过电子表的液晶屏,拆完了再装回去常常接触不良

楼主:
通过不同组合的选择线连接,可以有10.7MHZ,455KHZ等中频频差的显示方式

楼主:
以及100KHZ,10KHZ显示(这是SC3610不具备的)。

楼主:
这款LCD频显组件很适合制作FM发射机作为发射频率显示或者简易频率计使用,成本低,应用方便灵活,体积小巧,还可以作为LCD时钟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哇,楼主下手够狠,新机机就这么拆了,换我可舍不得

顺便问一句,导电橡胶比导电膜更容易拆么?没搞过 ...

坛子上曾有许多朋友想找导电橡胶连接的,以便DIY时容易装上新壳,用导电膜的就麻烦很多,往往一拆就缺划了,而且无法恢复,所以DIY时最好使用导电橡胶连接的组件,可惜现在的收音机是十有八九是导电膜的收音机,这个坛子上的朋友深有体会。

网友:
不错!给错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子上曾有许多朋友想找导电橡胶连接的,以便DIY时容易装上新壳,用导电膜的就麻烦很多,往往一拆就缺划了 ...

谢谢说明,这下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