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需要中心抽头的相位鉴频器

楼主(2012-03-05):
通常的相位鉴频器或者比例鉴频器需要一个带有中心抽头的线圈,这个或多或少地增加了线圈制作的复杂性。
我查阅了有关资料,找到一种不需要中心抽头线圈的相位鉴频器实现,经过实验,很容易就成功了。
比之前我所采用的双栅管简易鉴频,这种电路有着更大的优越性,容易在此基础上实现AFC功能。
调频收音机完全可以用简单的线圈来实现,而且除了振荡线圈和输入线圈,中放线圈和鉴频线圈完全一样。
图中的电感采用的是我以前绕制的线圈,电感量大约15微亨左右,电路的中心频率4.5兆左右。
用调幅信号测试,这个电路对调幅波有着正常的解调作用,解调波形不失真,可以调频调幅两用。
测试电路:
装置图:
鉴频特性曲线:

网友:
这个好,线圈不用抽头,简单得多。

网友A:
图中的L是如何制作的?100M直接鉴频效果如何?

楼主:
双栅管调频收音机新版本

采用这种鉴频器新版本的双栅管调频收音机。几个线圈经过重新绕制,完全一样,在电视机中周骨架上,每个槽绕了5圈,共4槽20圈,电感量4微亨左右,配75P电容谐振于10.7兆附近。
如果线圈一样,如果用于混频后双调谐回路的配谐电容是C,那么鉴频器前一个回路配谐电容略小于C,后一个回路两个串联分压的电容配谐为2C即可。图中输入回路配谐电容75P,输出回路第一个线圈配谐56P或者68P,略小于75P,后一个回路配两个150P的电容。
图中短路级联放大器三极管的偏置电阻,即可压缩三极管动态范围,达到限幅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中的L是如何制作的?100M直接鉴频效果如何?

L是简单的线圈,绕在电视机中周骨架上,两个L只要相同就行了。100M的鉴频应该也是可以的,因为无抽头,容易制作。

网友:
由烦变简,方法很好。

网友B:
由楼主大师级的这个电路来说,那么,BWT-133的短波电台,在29.6Mhz上面的话,原来只可以解调AM制式,那么,改成您这样设计的电路的话,就可以解调FM制式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由楼主大师级的这个电路来说,那么,BWT-133的短波电台,在29.6Mhz上面的话,原来只可以解调AM制式,那么, ...

是的,我想完全可以,只需要两个同样的能够谐振于29.6Mhz的线圈就行了。

网友A:
不明白哪两个L要相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哪两个L要相同?

相位鉴频器需要两个耦合的调谐回路来实现,一个是初级回路的,图中场效应管漏极负载中的,另一个是次级回路的,接检波二极管的。两个电感最好是一样的。

网友:
呵呵,两个L又不传送能量,没有关系吧。只需谐振频率一致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种电路也是有缺点的
过去采用电感中心抽头式的电路,很容易保证中心抽头两端线圈的一致性
这种电路其实是把电感中心抽头变化为电容中心抽头了,而匹配两个电容比较麻烦,尤其是工作一段时间后,老化曲线的不一致性,容易导致S曲线上下不对称,所以过去分立元件时代,收音机电视机等成熟产品都是采用电感抽头,性能稳定

不过总的来说,还是降低了制作的难度,S曲线的对称性在业余条件要求是不高的

网友C:
as a special gift for e3po, here is the circuit simulated, as a fm detector.

it looks to be pretty good, except for the detection loss.

you can find an AM source and see how it does as an am detector too.

楼主:
不好意思,让大家失望了,我上面设计的那款调频收音机实际上是响不了的。
昨天夜里,按照新设计的图把调频机搭出来,用自制简易扫频仪测试了一下,似乎曲线表现十分完美。由于很晚了,就没进一步进行实地接收性能测试。刚才拆除测试线路,接通本振,准备实际接收测试一下,结果机子一点不响,不管再怎么调试,收音机表现出没有丝毫的灵敏度,连最细微的声音也没有。把这个鉴频器拆除,换上双栅管鉴频器,机子毫不废力地就搞响了。要让这种无源鉴频器正常工作,估计还要一级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as a special gift for e3po, here is the circuit simulated, as a fm detector.

会计算机电路仿真就是好,进一步实验证实了你的推断,这个电路损耗太大,不够灵敏,需要多级中放才能有效工作。

网友:
这个电路损耗太大

it depends on two things:

1) the parameters: you will notice that the resistor / capacitor values you used and I used are quite different. yours will lead to about 60-db loss, vs. 20-db loss in mine.

2) the pick-up point: I picked up the output on R3/C5 -> 20-db loss. if you pick it up at C3/R3, it has about 6-10db loss.

It has a few valuable attributes: you have greater control of the detector envelope, the detector is also quite symmetrical, and has good linearity. plus, picking resistor / capacitor values is a lot easier than picking inductor valu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