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简单的花篮线圈胎具制作方法

楼主(2012-03-06):
首先要强化木地板或中纤板一块,直尺,圆规,电钻
然后按你要的花篮大小及瓣数画好圆定好点,打上孔
到五金店买螺栓要长一点的,你打的孔有多大就买多大的我买的是8x120的,用钢锯把头子锯掉,要配双螺母哦
把加工好的螺栓和板子装起来
准备好快干胶和凡士林。在螺栓上涂少许凡士林好脱胎(量一定要少,否则粘在铜线上快干胶粘不上)
开始绕铜线,要边饶边整理边拉紧,最好在绕好的线圈上(铜线接触的地方)涂上快干胶,待干后脱胎即可

网友A:
太棒了,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棒了,效果如何?

看着舒服,效果不错

网友:
终于知道怎么做了,漂亮。

网友:
楼主辛苦啦!做的太棒了!!

网友:
好方法值得推荐。

网友B:
此法简单方便,但用时要注意支撑螺柱一定要单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此法简单方便,但用时要注意支撑螺柱一定要单数

对!忘说了螺栓一定要单数!还是仁兄仔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网友C:
用大钉子即可、更简单、奇数钉子越多越接近于圆形、品质就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大钉子即可、更简单、奇数钉子越多越接近于圆形、品质就越高。

如果木板不够厚的话大钉子容易松动,如果厚了又容易钉歪。如果非要用大钉子的话,先用比钉子小的钻头钻孔定位再钉上钉子。效果比较好!钉子的我也做过,个人认为还是螺栓的比较漂亮。

楼主:
如果木板不够厚的话大钉子容易松动,如果厚了又容易钉歪。如果非要用大钉子的话,先用比钉子小的钻头钻孔定位再钉上钉子。效果比较好!钉子的我也做过,个人认为还是螺栓的比较漂亮。

网友:
早年使用钉子也不是在三合板上打孔的。板子略微厚些当然好、钉子略微歪些、花篮外观几乎看不出来就无碍大局,最关键的是尽可能的接近圆形,这样的电感量会大些、匝数少些、品质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