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J1前级

楼主(2012-03-06):
没事干手痒,用手头上现有的元器件做了个6J1前级,只为解手痒。
隔壁没上电路图,被放休闲区,嘿嘿。

补充内容 (2012-4-10 15:49):
图是隔壁傻版的,在次谢谢傻版。

网友:
灯丝是不是直流供电?

网友:
光驱外壳 加茶叶罐,小前级做的 很好

网友:
是否能当唱放使?

楼主:
谢谢版主的加分。谢谢各位老师。
交流电灯噪声大,改直流。
答有胆倩,不敢PK,6J1前级一般,胆味太浓声音不清晰。
答松下童子 ,6J1放大倍数小,当放唱可能不行。

网友:
做这个电路,我加了一级6N3缓冲输出,不过很久了

网友:
楼主很有创意!!!!!!特别是牛的衣服很别致

网友A:
做得好,图纸也画的有功底。

网友(2012-04-07):
6J1放大倍数大,图中阴极电阻1K太大,阴极电压-6伏,进入截止区,所以放大倍数小,低音混浊。应为200欧,部分负反馈即可。供电电压高,200伏较适宜。

网友:
支持费光驱改造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得好,图纸也画的有功底。

谢谢老哥,图是隔壁傻版的,不是我画的,怨我没说明白,在次谢谢傻版。

网友B(2012-06-05):
我想问下 此前级整流部分的电子管用一只6H2可以不

网友:
音质如何,耦合电容是不是大了点,声音混。

网友:
6J1屏压可低到60V都能工作,且据说6J1做前级屏压在60——90V之间声音还更好听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下 此前级整流部分的电子管用一只6H2可以不

绝对可以6h2出30ma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绝对可以6h2出30ma

知道了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