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山特UPS改到车上使用

楼主(2012-03-06):
朋友买了一个开关逆变电源用到汽车上,用了一段时间老是坏,让我想办法,于是想到了淘汰的UPS,改造了一下效果不错,说是改造其实是加了一个风扇,接了根线。把原来的散热器搞到风扇上,让风扇对着散热器吹,在UPS的变压器附近开出气口。这样就形成一个良好通风风道,风把功率管产生的热量带走把变压器电路板器件的热量也带走,风扇用12付直流风扇,一定要对着散热器吹,这样效果好。试验用微机长时间也不热不保护估计功率有350-400瓦特,还有把电路板上的蜂鸣器拆掉不然老是滴滴响!有的朋友可以试一下效果比市面几十元一个的可靠!

网友:
这个当然是可以的

网友:
我车上的质量就很好…… 标定500W的,

网友:
用在线式的更好.

网友A:
tg500  这个单片机控制工作时间只有30分钟

楼主:
引用 网友A:
tg500  这个单片机控制工作时间只有30分钟

tg500  这个单片机控制工作时间只有30分钟,这个倒是有30分钟停机。但是已经解决了,把面板上的那个开关直接短路用焊锡丝焊上就可以,如果还想使用开关功能可以在开关上并一个妞子开关就可以了。想用原功能钮子开关断开,不想用断开就可以了。哈哈!

网友:
不错,不错,改天去电脑城搞一个来玩

楼主:
我的是山寨货不一定都适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tg500  这个单片机控制工作时间只有30分钟,这个倒是有30分钟停机。但是已经解决了,把面板上的那个开关直 ...

改天焊死试试,感谢提供线索。

网友B:
其实这个风扇不需要加的,看你的功率,这个UPS是500W,实际接300w没问题,想长时间300w以上用是要加风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这个风扇不需要加的,看你的功率,这个UPS是500W,实际接300w没问题,想长时间300w以上用是要加风扇了。 ...

这个UPS不是500W是500VA,VA(伏安)不等于W(瓦特)很多人都迷糊,这个机器长时间输出300瓦靠那点散热器是很困难的,想一想你的微机电源那里面的散热器加一个风扇还热的不得了!功率都差不多。让机器长时间工作应该加风扇!   ,

网友:
实际功率大约400W

网友C:
方波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方波的啊~~~~~~~~~·

方波没关系,除了电动工具和电风扇不好使外其他日常电器均可。

网友E:
在车上什么的干活?220V在车上没多大用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车上什么的干活?220V在车上没多大用处。

用处大了,到野外露宿可以照明,看投影。。。。。。谁用谁知道!哈哈!

网友:
小心用过头亏电打不着车。哈哈!!!

网友:
短接按键开关无效啊,还是30分钟准时关机。郁闷啊

网友:
楼上的尽信书不如无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在车上什么的干活?220V在车上没多大用处。

哈哈,除了17楼说的用途外,我们单位工作车也装了一个1000W的,没电地方维修照明,拆装,测试机器,电锤水钻打孔,手持切割机临时割断,等等。就是有220付的地方,用别人的也要看脸色,确实方便。

网友:
改得好,向你学习!

网友F:
方波的对开关电源类电器适用,对电阻类不行了,楼主的不能在350W长时间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方波的对开关电源类电器适用,对电阻类不行了,楼主的不能在350W长时间工作

不改可能不行,改了就可以,长时间工作没问题的,电烙铁线性变压器都可以的哈哈!好玩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方波没关系,除了电动工具和电风扇不好使外其他日常电器均可。

不知能带动夏普777收录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改可能不行,改了就可以,长时间工作没问题的,电烙铁线性变压器都可以的哈哈!好玩

你带300W的烙铁试试,看能坚持多久

网友:
这个创意不错!!改个放在车上很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能带动夏普777收录机吗?

轻松带动他。
关键是777根本不用逆变器,把电瓶直接输入就行了,电压相差一点完全可以忽略不计。

网友:
好手艺,见识了!!

网友:
关键是30分钟后就自动关机了啊。。

网友:
适合野营玩儿

网友H(2012-04-05):
我淘的竟然是24伏的,这个能改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H:
我淘的竟然是24伏的,这个能改吗?

这个没辙,我手头也有好几个24v的,不方便使用,不过功率更大。

网友:
你这散热跟风扇靠的也太近了吧?风不会被档着吹不进来啊!

网友:
DIY的境界!高!

网友:
加风扇有点费电喔,为啥不加个温控风扇?节能还低噪音。。。。。。另外想看看楼主焊接的那个触点。。。可否上高清无码?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这个没辙,我手头也有好几个24v的,不方便使用,不过功率更大。

话说你24v的纯正弦波吗?pm功率价格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话说你24v的纯正弦波吗?pm功率价格

我的24V也是传统工频变压器型方波的,只有一个36V在线式山特1KVA是正弦。
另外我不是卖家,所以不卖东西的,不好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淘的竟然是24伏的,这个能改吗?

你的24伏的多大功率?正炫波的吗?打算出吗?

网友:
我也有个山特500VA那天有空弄弄试试 关键30分钟停机

网友(2012-06-09):
效果很好的

网友(2012-11-06):
刚按你的方法改了一个开关,还是半个小时断电,不过马上自己重启了

网友:
学习了,我有一个旧的ups那天改一改

网友:
順便講下,Mosfet的柵極驅動電線過長,波形失真,損耗變大!
D,S極電線長了,損耗變大!
結果是,可能不大穩定!

网友:
用时没问题的,就是板子不怎么耐振动,有的零件时间长了有可能振断。

网友:
看上去不错哦

网友:
仅仅玩玩可以,如果长期需要改进

网友:
这个办法倒是不错哦!!!

网友:
等于UPS使用一半功能,由12v或24v逆变220v交流,记住要拆掉蜂鸣器!

网友(2014-01-11):
TG500自动断电问题,各位朋友解决了吗?

网友J:
刚刚试过将按键开关短接后还是断电,不过马上自己重启了,TG500自动断电问题还有没有朋友解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刚刚试过将按键开关短接后还是断电,不过马上自己重启了,TG500自动断电问题还有没有朋友解决了?

请问你的TG500是哪年的?我的好像是01年的,比较古老,上午短路开关后用它接显示器和adsl路由器似乎正常,但中途上厕所有离开,不知是否断电后自动重启了。另外,这万一接一个显示器,一个猫,一个路由器持续工作一个多小时后,散热片和变压器磁芯温度较高,手勉强可以停留。

网友K:
好久没和前辈联系了    后备式ups长时间工作得加风扇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好久没和前辈联系了    后备式ups长时间工作得加风扇

但我只加了大概60W左右负载,一个17寸液晶,一个ADSL猫,一个无线路由,一对低档漫步者喇叭箱。现在室温才6.8摄氏度,散热片和开关变压器温度高到手只能勉强停留,不过并没有烧坏。按道理500VA的后备式UPS应该可以短时间提供300W输出,长时间100W个人认为问题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L:
CPU旁边有短接口 可变长效

请问短接口具体位置在哪?
我现在是将电源开关短接后做实验,目前继续试验中,这次放了二十分钟还没断电。

网友:
引用 网友J:
刚刚试过将按键开关短接后还是断电,不过马上自己重启了,TG500自动断电问题还有没有朋友解决了?

我的试验也失败了,跟你的现象一样,我的25分钟断电,大概断1秒左右自动重启。
不知道哪位朋友彻底解决了这个问题,肯定是单片机在捣乱,要是能把它隔开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但我只加了大概60W左右负载,一个17寸液晶,一个ADSL猫,一个无线路由,一对低档漫步者喇叭箱。现在室温才 ...

前几天见到一个朋友 电动汽车上面装了一个2KV的  UPS

网友:
这玩意本来就不是长期用的东西 除非拉两个备用电源单独使用~要么就是着车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