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物利用——架设天线的好材料

楼主(2012-03-07):
改造网络替换下来一些数据线,拆掉外皮,里面有八根四组线,这一棵有18米长,两边线头分别焊接起来,架设室外天线足够了。

网友A:
好主意   可以增加面积 不过线皮老化后会不会有影响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主意   可以增加面积 不过线皮老化后会不会有影响呢·

没有什么影响,强度很好。

网友:
是,质量一般的就一元一米

网友:
室外长天线是硬道理

注意防雷!

网友B:
天津那里调频广播台好多~很喜欢那个相声广播
回到家里不说了都是眼泪啊~!

网友:
用001天线改装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天津那里调频广播台好多~很喜欢那个相声广播
回到家里不说了都是眼泪啊~!

网上听啊,
搜索 天津相声广播 或者声纳网,除了 小说台 听不了之外 剩下的全有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网上听啊,
搜索 天津相声广播 或者声纳网,除了 小说台 听不了之外 剩下的全有

太好了~可是有点不好 电脑关了就听不了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太好了~可是有点不好 电脑关了就听不了了

现在还有一种直接连接WIFI无线网的网络收音机。跟普通收音机一样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现在还有一种直接连接WIFI无线网的网络收音机。跟普通收音机一样用。

我百度下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天津那里调频广播台好多~很喜欢那个相声广播
回到家里不说了都是眼泪啊~!

我的S2000调频波段可以收到37个台,80%是卖野药的,相声广播木木和球球,张二伯有点意思,廊坊的蝈蝈和江南也挺好。

网友:
请教怎么架设法,

网友:
是的 注意防雷  不要高于其它建筑物 。。

网友:
我说的是这堆线做天线怎么摆布,是平拖延长,还是缠绕在什么东西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