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管收音机用大框线圈

楼主(2012-03-07):
随便绕了简易一个长方框线圈,用了25米多股里兹线,接在电子管机的天地线端,地线接在暖气上,中波信号增强,干扰小。

想再提高灵敏度可加大大框线圈,放置在合适的位置,引线至电子管机。

其实老美的电子管机就有在后背板上绕大框线圈!

网友:
线圈装个540P小蜜蜂可变效果爆好..........

楼主:
也行!就是需要双调。

网友A:
太有才了我顶

网友:
北方就是好。有暖气可供,又可以当接地线。而南方天气湿冷,感觉比北方还冷,但是没有暖气可供。要搞个接地线很麻烦,原来还可以利用自来水管,现在都用PPR管了。住在楼上的搞根接地线很不方便。不知能否利用煤气管当接地线,就怕有危险。

楼主:
其实电源的地线就行,但要绝对是地,现在的家用电器多数都是三芯电源线,外皮带接地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有才了我顶

就是矿石区常玩的大框大环线圈,凭想象可做成各种式样。

楼主:
这个周长3米的长方框,里兹线和塑皮线各11圈反绕并联。放置在信号最强的阳台上楼外墙角,有墙体感应加强信号。钢筋混凝土建筑从一楼到顶楼,同一位置信号一样强,所以低楼层同样效果好。接电子管机中波段在北京收湖北楚天台玩似的(晚上)。

楼主:
里兹线最好,塑皮线差些,用中波半导体收音机测试室内、阳台最佳信号位置就行。

网友:
看来是越大越好啊

网友B:
请教双股的交换机跳线一盘绕在泡沫箱上可否。

网友C:
学老美吧,直接做在背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教双股的交换机跳线一盘绕在泡沫箱上可否。

双股线绕,电感量减少一倍。

楼主:
引用 网友C:
学老美吧,直接做在背板上!

大框线圈有方向性,随时可转转,还是在外面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大框线圈有方向性,随时可转转,还是在外面好。

那倒是,那还是做个可旋转的漂亮架子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倒是,那还是做个可旋转的漂亮架子吧!

德生那个中波小环天线,很轻的,摆在台面上转转方向就行。

德生S-2000的中波磁棒是可以旋转的,144的磁棒也是旋转的,复杂一些也行,简单一点省事!

网友:
电磁炉里的线圈不小,用2个窜起来贴到背板上试试看有效果没。

楼主:
电磁炉线圈坛里有人在矿机上用过,效果不好。

中波线圈用0.04系列的里兹线好。

网友:
沙包线效果更好  股数越多越好

网友:
以前香港电台有中波广播时,我是用十来米花线当天线,随便挂在屋子上,加装地线,用一根磁棒和可变电容(单双联都可以)做个调谐天线,都是用晶体管机的多,靠近就是了,效果非常好。可惜香港电台中波广播停播了!

网友:
直接做在背板上,方便,不占空间

楼主:
大框、大环线圈有方向性,还是在外面好!

网友(2012-05-02):
其实从前的老的来复式电子管收音机里就有类似的环形天线,只是后来超外差式收音机出现后,灵敏度大大增高,就没有再用环形天线了.
国产高档的电子管收音机备有可旋转的磁性天线,我想不会比文中的大环差.

网友:
提高灵敏度的好办法

网友D:
做个漂亮大环,既提高了性能又使机机更好看。

网友E:
引用 楼主:
里兹线最好,塑皮线差些,用中波半导体收音机测试室内、阳台最佳信号位置就行。

这种天线的接法请画个线路图.请问里兹线是什么线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种天线的接法请画个线路图.请问里兹线是什么线呢.

里兹线就是多股纱包线,0.04系列适合中波线圈,0.04×175里兹线性价比高,友谊电子有售。

粗点的漆包线、塑皮线也能用,效果不如里兹线好。直径30-40厘米的环,30-40米线就行,环越大接收效果越好。此方法未作谐振调谐,只相当于天线!

如果是在钢混建筑室内使用,要找信号强点放置大环线圈,加一段引线至收音机即可。可用中波半导体收音机查找信号强点。钢混建筑的四角外侧信号最强,从一楼至顶楼信号一样,住一楼相当于住顶楼的信号强度!大环线圈设置的好,可以中波远程接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个漂亮大环,既提高了性能又使机机更好看。

可以用饮水机桶制作,Q值高,接收效果好。当然也要用好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用饮水机桶制作,Q值高,接收效果好。当然也要用好线!

我用过电磁炉的线圈.效果还行.噪音小多了。.收台;中波远地台音小,本地很好短波也不错。
     不知饮水机的筒筒是那个筒.?咋样做?

楼主:
饮水机的水桶,大号的好,这种水桶材料特殊,强度高。

只是将矿石版区的大环线圈扩展应用!

网友:
哈哈!原来是用水桶做线圈架子。

网友:
正好有二个水桶绕个线圈试试

网友(2012-12-01):
我理解,美国的机器了都没变压器。所以,后板上可加大环。咱们的机器加大环天线只能放在机器外面。

网友(2013-06-26):
现在的楼房,钢筋多,天线很重要。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大的说呀,学习l了

网友(2013-09-21):
好吧!长学问了!俺也要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