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FM\AM中频困惑

楼主(2012-03-08):
最近一直困惑,为什么FM中频要设成10.7M?除了带宽问题,能把FM鉴频中周改成455K吗?然后中放鉴频?可以吗?请指教

网友A:
除了带宽问题,还有镜像问题。二次及以上变频的用455到是可以解决镜像问题,但对广播来说,还是带宽的事。窄带FM常用455中频。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除了带宽问题,还有镜像问题。二次及以上变频的用455到是可以解决镜像问题,但对广播来说,还是带宽的事。窄 ...

请问FM可以一次变频到中频455K吗?

网友:
可以啊,在窄带FM中,大都是这样的,直接一次变频到455K中频,比如FM的对讲机,FM的无绳电话。

网友B:
调频选择10.7M中频跟调频所需要的带宽以及选频回路所能达到的Q值有关。
中频频率越高,同一Q值的回路就产生更大的带宽。
为了增强选择性,需要较高的Q值,而为了增加带宽,需要较小的Q值。
选择10.7M的中频,可以较好的调和这个矛盾。在达到一定选择性的前提下,去获得较宽的带宽。
如果选用455khz中频,实现200khz带宽具有良好通频和选择特性的电路是比较困难的。

另一方面,选用较高的中频可以降低对本振频率稳定性的要求。例如在80兆的本振频率下,较大的带宽允许本振有一定的频率抖动,却不会造成明显的中频失谐。如果选用455khz这样低的中频,在几十兆频率下对本振频率稳定度的要求是极高的。

自己做调频机时,可以选用6.5M的中频,这样可以提升中放增益,增强选择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调频选择10.7M中频跟调频所需要的带宽以及选频回路所能达到的Q值有关。中频频率越高,同一Q值的回路就产生更 ...

低中频的对讲机都用频率稳定度高的晶振或频率合成器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调频选择10.7M中频跟调频所需要的带宽以及选频回路所能达到的Q值有关。中频频率越高,同一Q值的回路就产生更 ...

这个 意见正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低中频的对讲机都用频率稳定度高的晶振或频率合成器吧?

应该是这样,另外采用传统的AFC技术应该也有作用。

网友:
低中频的参考飞利浦的TDA7000系列。中频才70K左右,只是它的本振被解调的信号所调制

网友:
中频选择和带宽,增益,稳定性,接收频率有关。FM选10.7兆是中国通用的,若自制,可选4-10兆,效果都可以,中频低一些增益高,中频高一些增益低,窄带中频声音失真大,在不求音质情况下可以选择。

网友:
还有一个频率牵引的问题:本振频率和信号频率相近,本振频率就会受影响而不稳定,所以30MHz以下的接收机在不考虑带宽的情况下,可以变频到455(465)KHz接,30MHz以上的频率一般是变频到10.7MHz中频,二次变频再将10.7MHz变频到455(465)KHz。收音机接收的广播电台信号强,变频到10.7MHz中频解调出声音,灵敏度就够了。所以成品FM收音机还没有见到455(465)KHz第一中频的电路形式。哪一位见过fm收音机是455(465)KHz第一中频电路的,请上pp。

网友:
至于TDA7010/7021/7088这些IC,内部有PLL对中频信号的频偏进行压缩,实际是将鉴频器输出的音频信号对本振频率进行频率调制,并使本振频率的频偏低于天线输入信号的频偏,这样在混频输出端便得到经频偏压缩过的中频信号。这处理过程就比较复杂了。

网友(2014-01-31):
学好模拟收音机知识的,再去设计什么其他电路才好,要不在模拟电路方面,全部的照搬!现在人没有几个认真学习模拟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