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 为啥大功率变压器刚接通瞬间初级电流比较大

楼主(2012-03-08):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刚通电时变压器磁场还未建立相当于电源直接作用在线圈上,接通以后初级磁场经过铁心耦合形成反磁场(楞次定律)电感起作用,电流减小

网友:
不是每次接通都必然产生激磁涌流的, 看接通的时机 .
假设铁芯剩磁通为零, 在正弦电压波形的峰值时刻接通电源就不会产生激磁涌流, 而在电压波形过零时刻接通就会产生很大的激磁涌流.

网友:
这是转自中国电力联盟的一篇回复:

aline00 初入联盟 Rank: 1 该用户从未签到 积分 11 帖子  2
7楼

网友(2008-10-22):
当变压器空载投入和外部故障切除后电压恢复时、变压器可能出现数储很大的励磁电(又称为励磁涌流>。这是因为在稳态工作情况下,铁心中的磁通应滞后于外加电压90°,如果空载合闸时,正好在电压瞬时值U=0时接通电路,则铁心中应该具有磁通-Φm。但是由于铁心中的磁通不能突变,但此,将出现一个非周期分量的磁通+Φm。这样在经过半个周期以后,铁心中的磁通就达到2Φm,。如果铁心中还有剩兹通Φs,则总磁通将为2Φm +Φs,?吨,此时变压器的铁心严重饱和,励磁电流IL将剧烈增大,此电流就称为变压器的励磁涌流ILY.其数值最大可达额定电流的6—8倍,同时包含有大量的非周期分量和高次谐波分量,励磁涌流的大小和衰减时间,与外加电压的相位、铁心中剩磁的大小和方向、电源容量的大小、回路的阻抗以及变压器的容量的大小和铁心性质等都有关系。例如,正好在电压瞬时值为最大时合闸,就不会出现励磁涌流,而只有正常时的励磁电流。对三相变压器而言.无论在任何瞬间合闸,至少有两相要出现程度不同的励磁涌流。

网友(2012-03-08):
搜到一篇讨论激磁涌流的文章:
http://ishare.iask.sina.com.cn/f/20894118.html

网友:
也可以这样理解:低频交流电在短时间内(半个周期)是直流状态,通过一个线圈当然电流大。

网友:
单位的空压机,只要停电后再送电,必烧!后来加个自锁式启动按钮,掉电后自然断开,就不怕了,但是最近电压经常低到350v以下,村里该死的电工,干好事没本事,干起坏事来------都他妈八级工

网友:
学习了;
原来在插自耦调压器时,有时插电源插头的瞬间调压器一“震”,有时接插电源插头时很平静,由于没有理论基础,只是笨想:是不是交流电在周期的某个瞬间接插的电流不一样所致?看来笨想也有理论支持了。

网友:
变压器如果次级接有负载,激磁涌流就不明显。

网友:
有没有可以减小电流的办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