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Y:6n2 6n3 srpp前级

楼主(2012-03-08):
    废物利用做了这玩意,壳子是光纤接线盒,牛罩是仪器屏蔽壳,前级安装壳子是BT8电子管示波器的高压组件部分,电位器是拆机ALPS电机驱动双100K。在前级放大管旁边有个电容没做护套处理,带有高压216V,找到音箱用铁网护了起来,电路图网上找的,几次调试中都被电容的余电电到手,很不爽,于是在电源开关的另一组上加了关机泄放电阻,用一个6.3V灯泡与电阻串联起来,关机后可以看到灯泡灯丝红一下,再测电压为3V,保证了用电安全。下面的功放也是DIY的,LM3886
电路

网友A:
如果指示灯再暗一些,亮度降到和管子差不多,会更有"情调"。嘿嘿

网友B:
好作品。但楼主采用SRPP电路其灯丝电压不提升吗?  电路图好像没注明。

网友C:
网罩很喜欢~~在家附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作品。但楼主采用SRPP电路其灯丝电压不提升吗?  电路图好像没注明。

灯丝电压提升对电子管寿命不好的吧?具体作用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指示灯再暗一些,亮度降到和管子差不多,会更有"情调"。嘿嘿

这个指示灯是一个绿色玻璃半球体的 中空,里面放了一个绿色LED 我下次拆开改成低亮度的看看你说的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C:
网罩很喜欢~~在家附近找了好久也没找到~

网是我从垃圾堆捡的...是KTV音箱上的估计 当时不知道干啥用 想到以后一定用的上 结果还真用上了 有些东西真不能扔

网友:
SONY很抢眼

楼主:
哈哈 手头还有变压器 还想做一个别的管子的 6N4 6N11 这些东西都好整 关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壳子~!

网友:
很漂亮,佩服中

楼主:
这个电路简单好做 大家可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