聊几种常见国产电子管收音机性能主观感受

楼主(2012-03-10):
从不同地方收集到上世纪50-70年代电子管收音机30余台,多了家里存不下,初步打理,都能基本使用。但通过较长时间的试听,感觉不同品牌的机器,在灵敏度、选择性和声音重放方面,主观感觉还是比较大的(没有磁棒的都接1米软线作天线),同一品牌性能有近似性,谈谈自己感受与朋友们交流。
1、灵敏度最高的是上海无线电2厂的工农兵254型其中254-4灵敏度最高,它有两个波段短波是5.5-16M实际覆盖在5.17-17.9,可能个体差异。每天不论白天黑夜,两个波段都能收到很清晰的电台广播,声音也是不错,很耐听,短波信号波动不大,问题是白天和晚上灵敏度变化不大,什么时候都能收到清晰的电台广播,并且电台比较多。只是声音低频比较少,可能与设计有关,输出变压器比较小,也就1W左右,喇叭口径也比较小,5寸吧,衬底噪音略大,作为中小体积电子管收音机,表现还是比较满意的,两台254-4都是这样,一台254-1和254-2也是这样,只是他们外观不同,在工农兵系列里,我比较喜欢254-4,金丝小细隐含方格面布彰显一种大气,木框上下贯通,整体感比较强。254-2型想用上下不同设计风格分割空间,但我觉得那样小气了点,254-1也是和254-2一样,只是254-1外观使用塑料网格,可能那时塑料是个新兴事物吧,今天看来,赶不上254-4整体美观。
2、上海牌系列外型设计上比较大气,外型体积都比较宽大。我只有160-A/2台、161 /2台、163/2台、144/2台,祖国158也算这个系列,只是比较早点而已。这里面,给我主观感觉外型欣赏的是161-1,161-1基本和160-A一样,只是正面两侧木框斜面比160-A小点,160-A仿欧和上海地域文化特征表现的比较典型,大家碧玉又不乏孤芳自赏。161-3外型设计上增加了难度,上顶增加了曲率,下面读盘两侧加后了木框,增添了仿古元素,但我感觉失去了大气风格。163和144无疑是当时现代派设计,简单,没有什么变化,144简单的就是一木头盒子,以上波段转换采用琴键开关,比较大气,好象继承了欧洲血统,只是夜晚收听转换动静比较大,咔咔的,赶不上根德系列轻巧,孩子小的朋友夜间慎听,嘈醒孩子。上海牌系列给我直接感觉声音大气、圆润、浑厚,听女声格外舒心,有韵味,选择性也很好,但灵敏度感觉不如工农兵系列高,白天黑夜收台数变化很大,个别台堵塞现象严重,短波7-18M段白天上午6-11点收台效果良好,下午就明显不行,不过就这个时段和波段收音效果最好,很安静,信噪比也比较高,其他波段和时段衬底噪比较大,160-A/144/161/163都有这种特点,144/163有音调选择开关,在音乐和语音节目收听上有选择的讲究,但实际意义不大,听电子管收音机就是听那种温暖的韵味。
3、美多系列,我有美多7台,我发现美多663-2-6是个大家族,这里面同一个型号就有不同的变种,读盘也不一样,好在机心基本一样,美多在外型上给我直接感觉就是大气,在设计上有些型号和上海牌有相似的面孔,普遍采用旋转波段开关,外型设计上变的比较简洁,但不乏豪气。声音普遍比较好听,电子管韵味在美多上表现比较突出,但是感觉灵敏度和上海牌差不多,甚至比上海牌还低些,换了管子也是那样,估计与设计有关,底盘设计比较坚固,几款读盘设计比较大气,字符印刷精致、醒目,尽量使用金色。66B-1是个特例,面板上下等分割、大斜面,使用琴键开关,采用磁性天线,在美多系列里算个另类,不过收音效果还不错,美多系列里唯一感觉灵敏度高的机器。另外,上海美多广泛使用圆形扬声器,声音与椭圆型红灯海燕不同的感觉。
4、海燕系列,收集到4台海燕D322,其中有一台322-1,两个的不同就是后者使用两个读盘,金属铝条装饰下边没有。海燕D322外型大气,上下大量使用铝条装饰,选扭也采用铝表面处理,现代感比较明显,我感觉外型上,家里陈设是比较好的选择,复古但不落后,喇叭布每款都不错,尺度比较合适,大方,比较新潮,和现代家具代感不明显,猫眼使用6E2,感觉效果比6E1好看。海燕声音浑厚有力、浓重。声音也大,感觉不会小于2W,有震撼感,低音效果尤为突出。但感觉灵敏度不高,天线一长背景噪音就比较大,背景噪音使用60厘米天线还能接受,一长就比较吵,是不是里面元器件距离比较远产生辐射,不好断定,感觉与设计有关。我喜欢海燕D322的设计,大气,豪放,两个客厅里都放的是海燕D322,我感觉D322比D322-1好看。
5、红灯711系列,红灯711系列声音灵敏度都不错,这点比上海美多好点,里面底盘广泛使用镀锌工艺,直到现在还是比较新,大多红灯变压器使用上无27厂产品,制作精细、简洁。但我确实看不上红灯的造型,纯粹一个木头盒子,缺乏变化,现代感比较强,感觉有普及效果,读盘比较花俏,还大量使用了红色,这点感觉不舒服,感觉是短线产品,作为一收音机器还是不错的,陈列价值不大。
       吃饭去了,以后再聊吧。

网友:
都经过调整、换管子么?否则不能相提并论。
另外海燕可能要有3.5~4W输出,原机2W喇叭根本跟不上。
144的波段开关的确不咋地,但你说有堵塞现象是否是6K4老化造成的???

网友A:
在我的收藏里,感觉上海163--5是最好的:磁棒天线,6U1变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我的收藏里,感觉上海163--5是最好的:磁棒天线,6U1变频,···

我也挺喜欢163-5的,灵敏度,声音都不错

网友:
我现在还没真正的摸出门道,但是热爱是肯定的了,现在家里的工作室已经下不去脚了,近十余台机子等待打理,算一算手里好像有大概二十台机器了。我感觉海燕的声音还是不错的,宏亮、醇厚。

网友:
我家可没有地方放那么多的jj:(
好羡慕前辈住的地方~有那么多的好东西·

网友:
没少收藏呀,真好羡慕,

网友:
国机多数喇叭小,5~6吋,8吋喇叭才能谈听音感受,气息声才能有。

网友B:
我感觉工农兵254机在现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没有使用磁性天线的144、160、161、163系列机器耐听,也许六、七十年代没那麽多干扰,不用考虑这样的问题。单从声音质量上来说,我觉得160、161比较好些,一个是机箱尺寸大、喇叭大、有高、低音调节,再有就是灵敏度和选择性相对于使用6A2变频管的711系列高些。个人见解!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感觉工农兵254机在现在这样嘈杂的环境里,没有使用磁性天线的144、160、161、163系列机器耐听,也许六、七 ...

和你一样,分析过图纸与元器件布局,以及所用元件制作特点,连机壳顶板夹层厚度对声音的影响都注意到了。工农兵开始并没进入视线,只是一个偶然机会发现了它,满波段都有台,声音很清晰,没有修理过的痕迹,只是波段开关有些麻烦。将所有机器都换了管子,变化并不明显,应该说我的6K4都是M级的,但都新品。我在分析是线圈,包括中周的Q值和各级供电电压的差异的结果。

网友:
160-A/2台、161 /2台上图看看,能否转让一台玩玩,站队。

网友:
以前没有磁棒天线的电子管收音机,除了接室外天线,现在钢筋水泥的大楼里,基本都无法满意收听,

网友:
听说有天线放大器。

网友:
熊猫糸系列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