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L6、EL34、6L6GC,这三种管子各有什么特点?

楼主(2012-03-10):
6L6、EL34、6L6GC,这三种管子各有什么特点?请高手指点,等听课。

网友:
手头没有也没听过不予置评

网友:
论电性能和可靠性来说,6L6中 最高的是 美国 二战及后期RCA、GE公司出的金属壳 6L6, 这种管专用做便携式 电台中 做发射管,屏压、功率都很足,玻璃壳 就稍微逊色了。
6L6GC 是 6L6的改进版,说是改进其实 也是换汤不换药,屏耗稍微增大点而已,有的公司把屏耗稍微增大点的管子 命名为5881 。 其实 最一开始 美国人想买欧洲开发的KT66 管子的专利,但是欧洲佬 不卖  美国才在 6V6的基础上 自力更生 发展出了6L6 。 历程大概是 2A5(这是小功率五级管的鼻祖) ——6F6 ——6V6 ——6L6   ——807    大致就是这个路线。
   EL34 是欧系管, 欧系管 最大的“帝国”就是 飞利浦公司, 据不完全了解,欧洲除了德国和瑞典的 几家公司(如 德根、西门子 等)之外  几乎 半数以上的都是 飞利浦的子公司,什么 好盾、大盾 等等 都是飞利浦旗下的。
     6L6是束射四极管,EL34是五级管, 当然了 曙光生产的EL34B也是四极管 因为四极管比五级管易于装配和制作

网友:
向老师学习了。这么说KT66、5881、EL34、6L6都是类似功率大小的管子了?他们之间能够互换么?

网友A:
能互换,包括国产的6P3P ,只有屏压不太高,之间都能互换。只是灯丝电流和屏流稍有不同
这里面 6L6GC 和EL34 属于屏耗比较大的。 KT66 灯丝电流大。5881 和6L6GC 屏压稍微高点  。应该就这意思了

网友B:
说实在的,不同管子的音色变化,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对声音影响最大的是喇叭.

网友C:
在同一牌厂管[进囗管],同一只电源同一只真流管同一只喇叭情况下,我试过,个人认为[只谈个人]5881比6L6G好听,6L6G无法长听,我会转会用5881耒长听,如用国产管 5881和6L6G,就更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同一牌厂管[进囗管],同一只电源同一只真流管同一只喇叭情况下,我试过,个人认为[只谈个人]5881比6L6G好听, ...

同感,5881好像是屏极加了散热孔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说实在的,不同管子的音色变化,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对声音影响最大的是喇叭.

       我有同感,非常支持你的说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同感,非常支持你的说法

  我也很支持 。
我觉得 相比来说音源 和扬声系统 的音响确实比功放大 些 。
不同的管子 只是制约 输出功率
当然了这是正常情况,如果特别垃圾的管子,特性曲线 非线性太大,或者电路设计严重不合理 就另说了

网友A: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发现
楼主发完贴之后 就不出现了

网友:
南京大泡6L6G和RCA6L6G的声响要比5881耐听得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发现了一个问题 ,你们有没有有没有发现
楼主发完贴之后 就不出现了

是的,还是那个什么df!

网友:
引用 网友A:
能互换,包括国产的6P3P ,只有屏压不太高,之间都能互换。只是灯丝电流和屏流稍有不同
这里面 6L6GC 和 ...

谢谢指教

网友:
个人认为,扬声器对声音的特色影响最大。扬声器低音的软(迟缓有量无力)或者硬(速度快迅猛)是很容易觉察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