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plest (illegal!) transmitter

楼主(2012-03-11):
here is what I put together today.

and here is the code:
#include <htc.h>                                                //we use picc
#include <string.h>                                                //we use strcpy
#include "gpio.h"
#include "config.h"                                                //configuration words
#include "delay.h"                                                //software delays

//hardware configuration
#define RF_PORT                        GPIO
#define RF_DDR                        TRISIO
#define RF                                (1<<4)                        //rf out on gpio4 - do not change

#define AF_PORT                        GPIO
#define AF_DDR                        TRISIO
#define AF                                (1<<0)                        //af out on gpio0

#define BEEP_COUNT                100                                //number of beeps
#define DLY_GAP                        100                                //gap, in ms
#define DLY_BEEP                1                                //beep, in ms
//end hardware configuration

unsigned char cwRAM[17];                                //cw send buffer

void beep(unsigned char n) {
        while (n--) {
                IO_FLP(AF_PORT, AF);                        //flip af
                delay_ms(DLY_BEEP);
        };
}

#define gap()                        delay_ms(DLY_GAP)
//send a dot = beep + gap;
//#define dot()                        {beep(BEEP_COUNT); gap();}
void dot(void) {
        beep(BEEP_COUNT);
        gap();
}

//send a dash = 3 beeps + gap
//#define dash()                        {beep(BEEP_COUNT); beep(BEEP_COUNT); beep(BEEP_COUNT); gap();}
void dash(void) {
        beep(BEEP_COUNT);
        beep(BEEP_COUNT);
        beep(BEEP_COUNT);
        gap();
}

//initialize the pins
void cw_init(void) {
        //gp4 as output
        IO_OUT(RF_DDR, RF);                                        //rf pin as output

        IO_OUT(AF_DDR, AF);                                        //af as output
}

//send a letter
//internaltional morse code
void cw_send(unsigned char dat) {
        dat = (dat >= 97)? (dat - 32):dat;
        switch (dat) {
                //letters
                case 'A':        dot(); dash(); break;
                case 'B':        dash(); dot(); dot(); dot(); break;
                case 'C':        dash(); dot(); dash(); dot(); break;
                case 'D':        dash(); dot(); dot(); break;
                case 'E':        dot(); break;
                case 'F':        dot(); dot(); dash(); dot(); break;
                case 'G':        dash(); dash(); dot(); break;
                case 'H':        dot(); dot(); dot(); dot(); break;
                case 'I':        dot(); dot(); break;
                case 'J':        dot(); dash(); dash(); dash(); break;
                case 'K':        dash(); dot(); dash(); break;
                case 'L':        dot(); dash(); dot(); dot(); break;
                case 'M':        dash(); dash(); break;
                case 'N':        dash(); dot(); break;
                case 'O':        dash(); dash(); dash(); break;
                case 'P':        dot(); dash(); dash(); dot(); break;
                case 'Q':        dash(); dash(); dot(); dash(); break;
                case 'R':        dot(); dash(); dot(); break;
                case 'S':        dot(); dot(); dot(); break;
                case 'T':        dash(); break;
                case 'U':        dot(); dot(); dash(); break;
                case 'V':        dot(); dot(); dot(); dash(); break;
                case 'W':        dot(); dash(); dash(); break;
                case 'X':        dash(); dot(); dot(); dash(); break;
                case 'Y':        dash(); dot(); dash(); dash(); break;
                case 'Z':        dash(); dash(); dot(); dot(); break;
                //digits
                case '1':        dot(); dash(); dash(); dash(); dash(); break;
                case '2':        dot(); dot(); dash(); dash(); dash(); break;
                case '3':        dot(); dot(); dot(); dash(); dash(); break;
                case '4':        dot(); dot(); dot(); dot(); dash(); break;
                case '5':        dot(); dot(); dot(); dot(); dot(); break;
                case '6':        dash(); dot(); dot(); dot(); dot(); break;
                case '7':        dash(); dash(); dot(); dot(); dot(); break;
                case '8':        dash(); dash(); dash(); dot(); dot(); break;
                case '9':        dash(); dash(); dash(); dash(); dot(); break;
                case '0':        dash(); dash(); dash(); dash(); dash(); break;
                default:        break; //do nothing
        }
}

//send a string
void cw_str(unsigned char * str) {
        while (*str)                                                 //if str hasn't ended
                cw_send(*str++);                                        //send the current string
}

void mcu_init(void) {                                        //initialize the mcu
        ANSEL = 0x00;                                                //porta are digital io
        //ANSELH = 0x00;                                                //all portB is digital io
        CMCON = 0x07;                                                //analog comparators off
        //IRCF2=1, IRCF1=1, IRCF0=0;                        //running at 4Mhz

}

int main(void) {

        mcu_init();                                                        //initialize the mcu
        cw_init();                                                        //reset cw
        while (1) {
                //IO_FLP(RF_PORT, RF);
                //cw_send('A'); cw_send('B'); cw_send('C');
                strcpy(cwRAM, "Hello, world!"), cw_str(cwRAM);                //send the string
        }
}

what is it?

it is a morse code transmitter working on 1Mhz.

the heart of the transmitter is a mcu (in this case, a pic12f675, 8dip). I used the internal 4Mhz rc oscillator. the oscillator is configured so that on GP4 it outputs a 1Mhz RF signal.

the audio signal is generated on GP0 - in this case, it is international morse code for "Hello, world!".

The AF signal is applied to Q1's emitter, to modulate the RF signal applied to Q1's base. the antenna is a short straight wire (4-in in length) on Q1's collector.

when I put my radio to the little transmitter, I could hear the morse code being transmitted.

This can act like a handy 1Mhz signal generator, usefully when you try to get your radio to work.

note to all: it is most likely illegal where you live to operate without a license in the AM band. but this particular transmitter is very low power - the signal dropped out ~5 meters away from the transmitter.

enjoy.

ps: the code is very portable so it should be quite easy to port  it to any mcu (either internal oscillator or crystal).

网友:
         If al-Qaeda activists use your design,  you'll be in deep trouble.

网友A:
很不错的试验,不知道算不算国内的微功率

曾在哪里看过一PC软件,不增加任何硬件,就可以把一个音频文件调制发射出去,靠的是输出到显示器上特定的波形。软件有源码,可惜是Linux的,没试过,要是移植到Windows,发的是CW信号,应该不难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很不错的试验,不知道算不算国内的微功率

曾在哪里看过一PC软件,不增加任何硬件,就可以把一个音频文件 ...

         对啊, 所以密级高的单位有铁笼子。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对啊, 所以密级高的单位有铁笼子。

据说高级的笼子内自己发电,不然电源就是个泄露管道,另外下水道的口要特别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据说高级的笼子内自己发电,不然电源就是个泄露管道,另外下水道的口要特别处理?

            不知道啊。

           但是电力线的以太网适配器早就民用了,  LINKSYS, DLINK, NETGEAR 都有卖的, 20~50刀一个。

网友:
学习了,单片机还可以这么用,如果主频再高点的话可以发SW波段了.

As the carrier wave is square wave. If putting the audio signal (like voice) to Q1's emitter, dose an AM radio can demodulate it?

楼主:
If putting the audio signal (like voice) to Q1's emitter, dose an AM radio can demodulate it?

it does.

a simpler approach is to use the audio signal to drive the Vcc pin of a crystal oscillator (either passive or active).

that would be the simplest AM radi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