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易1uA~100mA参考恒流源

楼主(2012-03-11):
  为给自己建立一个合适的电流参考并兼做测试仪器,设计并制作了一个简易的1uA~100mA参考恒流源。

设计目的:

        1.吸收全部的以往经验,以改进性能为最高需求。

        2.电流工作范围为0.01mA、0.1mA、1mA、10mA、100mA。

        3.在每一档范围内,以十进制进行×0.1步进调节。

        4.电压动态范围仍保持3.2V~20V。

设计过程比较繁杂,略去。

原理如下:

如图所示,直流电流源产生的恒定电流输出到被测器件上,产生的电压降通过四位半数字表的20V档读出,然后用200mV档在调节到预先设定的电位差计上读出平衡的电位差值,读出的值就是扩展的末两位数,这样四位半就变成了六位半。顺便说明下,这个方法是受到了xjw01坛友在测量电阻器温漂时采用的电桥方式所获得的启示。

但是这种方法需要电流源和电位差计的供电都是高度稳定的,所以专门为恒流源度身定做了高稳定度的电源。

恒流发生器在1mA档进行校准,这一档的温度系数是+3.4ppm/C。+8V和+28V的压差形成电位差计的基准电源,这个电源由+28V电源分压而成,温度系数为+1.72ppm/C。两者相抵,理论上的温度系数应该只有1.68ppm/C,但由于元件布局和使用环境的影响,实际的温度系数在10ppm/C内。

下面是恒流发生器的电原理图:

图中从VR101及以下部分是恒流源的核心部分。

CK102接到面板上0.1步进的分压器,CK103接到面板上的电流范围控制开关,也是取样电阻部分。P101调节分压器的基准电压精确值。

-4V电源用于恒流发生器的负电源供电。

下面是电源稳压器的电原理图:

电源结构一如既往地采用了以往的形式,LDO+推挽分压。推挽分压是用于从32V电源中产生-4V电源和零线。总共有三种电压产生:
  +28V  正电源
  +2.28V 恒流源基准电源
  -4V   负电源
其中+2.28V电压是由基准管D205和-4V的压差产生。

对所需要的输出稳定性,用电子表格软件进行了试算模拟,得到下述结果:

B栏和C栏是所使用器件的测试参数,A栏是测试器件的编号。在B栏和C栏中填入不同的器件参数,后续各栏会发生不同的输出结果,因此可以通过调整数值获得最合适的模拟结果。P栏中最后得到的TC值是为了和取样电阻群的TC值匹配。

与上述方法相似,取样电阻群的参数选择如下:

其中M栏是和+2.28V基准电源的温度系数相加后得到的TC值。

下面是倍率分压器的参数选择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什么大作,只能称为习作。头像又变了?

常换尝新嘛. 原来那个头像有烟斗, 不卫生.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手啊,佩服。

随着时间的积累,知识会越积越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高!高!实在是高!

这不让我难为情嘛!
我想通过这些设备的研制,建立一个能进一步提高稳定度和精度的硬件环境,在这些基础上搞一点更有意思的玩艺儿。
接下去,基本上就是要做一个校准用的标准电阻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又有大作问世. 祝贺一下.

不是什么大作,只能称为习作。头像又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LZ很厉害。 俺要好好学习

谈不上,您也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25uA到10mA恒流源,共分九挡,两个开关控制.

您的作品也很不错,适合自己的就是好的!

网友C:
又有大作问世. 祝贺一下.

网友A:
高手啊,佩服。

网友D:
LZ很厉害。 俺要好好学习

楼主:
在进行了初调和二次调试后,增加了一块板用于电位差计细调和通/断指示改进,电路如下:

正负200mV的浮动电源采用了运放扩流的类似电路并对其改型,通过负载变化产生的电源电流变化对扩流晶体管进行控制,从而使输出稳定。扩流晶体管加了射极限流电阻,电源取样电阻则加了同样的晶体管作为扩流管的温度补偿。R403和R404是温度系数配对的,其它则没有更严格的要求。

实际上,扩流晶体管在这里起到了互补恒流源的作用,恒定电流在R403~R404上产生了电压降,由此而产生对称的浮动电压。这两个电阻的温度系数的大小没有关系,但一定要相等,这样浮动电压随温度的变化就比较一致,对输出到细调电位器上的影响就比较小。

细调电位器的调节范围比粗调展宽了100倍,但试用的结果还是稍嫌粗了些,调节到正负10uV比较吃力,所以准备再增加一个开关,通过在R403~R404上并联接入22欧姆电阻来使范围再展宽10倍。

下面是初始上电一小时内的曲线图:

形状相当完美。下面是上电24小时内的变化:

下面是上电后一周变化:

每天的变化在早上时为较低值,12小时后达到较高值,但在白天的显示比较稳定,因为室内人员走动少,空气团移动少,温度梯度变化小。在第五天时曾将1mAx1.0调到10mAx0.1,可能是震动的关系输出升高了1mV,因为多圈电位器当时都未锁定。

文件:

恒流发生器:

高稳定电源:

前面板电路:

面板设计图:

楼主:
电源安装:

恒流发生器板布局:

刚完成时的老化:

二次调试时的改进,发生器与电源板的连接用镀银铜线和锣丝完成,这使地线电阻降低到0.9m欧:

完成的细调板:

细调板安装位置:

填塞保温材料:

最终测试上电后的第三天,使用RX12-2型10K欧线绕电阻器,1mA档,倍率x1.0,3月9日的9时25分,2.23mV:

10点07分,2.22mV:

10点33分,2.22mV:

11点49分,2.23mV:

13点42分,2.22mV:

16点0分,2.22mV:

基本完工的前面板布局:

楼主:
计算达到的稳定性水平:

    档位(mA)                TC(ppm/°K )
    --------------------------------------------
                0.01                         -0.602
                0.1                          -8.096
                1                            1.904
                10                           3.404
                100                        -74.596

由于档位电流的不同,很容易因输出场管的漏极电场不同对栅极的影响而产生对源极采样电压的变化,毕竟变化范围达到了100,000:1。运放OA101使用的LTC1052是自稳零的,增益达到了1E6以上,简单计算可知输出每变化1V,输入的变化是1uV,而1uV的变化在2V定标的采样电阻上产生的变化是百万分之零点五,位于万用表200mV档的10uV分辨率之下,因而可以忽略不计。考虑到这些因素,恒流源控制运放单级便可完成,无须多级变换,避免引入其它多余的误差。

实际测试可知,从1uA到1mA范围变化时,采样电压测不到可分辨的变化,10mA档有将近1个字的变化,100mA档有4个字的变化。这些变化是由零线电阻所产生,电阻的值在0.9m欧左右。在此之前,变化更大些,10mA档是5个字,100mA档是30个字,解决的办法是重载流线用1mm的镀银铜线在线路上用焊锡堆焊,将原本40m欧的电阻减小到0.9m欧。

由于已知误差来源,所以产生了特定的误差修正公式。公式如下:

通过误差矫正公式,并使用FLUKE的20K欧金封电阻器对恒流源进行了临时性的校准。

另外,由于取样电阻群的器件温度系数均为单调变化,所以可以按给定的TC计算不同环境温度下测量到的电阻值。

恒流源的使用和校准,请参考下面的附件:

不确定度

为简便起见,这里的不确定度用ppm的绝对值表示。由于测量活动都在环境稳定的状态下进行,所以可将此时的变化区间作为计算的起点。

±20µV在VC980的200mV档上表示为±2个字;测量使用的10KΩ电阻器上的压降是大约10V,±2个字就相当于10V的±2ppm。

在对器件进行分拣时,±2ppm就是度量的不确定度;在对器件进行有温差的测量时,随着温差的展宽,不确定度会被压缩,压缩的程度是1/ΔT,ΔT是温差。因此温差测量时的器件不确定度,减小为1/ΔT,例如ΔT=20°,则不确定度为±0.1ppm。

网友E:
我也有25uA到10mA恒流源,共分九挡,两个开关控制.

两个三挡开关控制

两个三挡开关控制

25uA

25uA

50uA

50uA

100uA

100uA

250uA

250uA

500uA

500uA

1000uA

1000uA

2.5mA

2.5mA

5mA

5mA

10mA

10mA

50uA

50uA

网友B:
高!高!实在是高!

网友F:
楼主的作品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功力深厚啊!楼主能讲讲小电流恒流源的制作思路与难点吗,一直认为这样的源业余条件很难DIY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的作品是理论和实践的结合,功力深厚啊!楼主能讲讲小电流恒流源的制作思路与难点吗,一直认为 ...

其实不难,这里正好有一个深入浅出的实例:DIY 精密测量用1mA、10mA、100mA恒流源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不让我难为情嘛!
我想通过这些设备的研制,建立一个能进一步提高稳定度和精度的硬件环境,在 ...

长短老师的方法就是基于电桥平衡原理来扩展分辨率的,其实我以前也设想过一个类似的方案,用一个低位高速的 ADC 测量被测电压,得到高位转换结果 x,然后用这个 x 去设定 DAC 输出一个电压 x',用运放做的减法器获得两者的电压差 x-x',当然这里为了方便,设置为 x' 总是略比 x 要低一个 LSB;然后用放大器放大减法器输出的电压 a 倍,再用 ADC 测量一次得到 y,那么 x+(y/a) 就是被扩展了分辨率的 ADC 结果,这个方法只需要两个 ADC 周期和一个 DAC 设定时间,速度比过采样快很多了。

不过很遗憾的是,用了比较昂贵的 MAX1132(16bit ADC)和 MAX541(16bit DAC)做实验,结果并不好,噪声 远远不如廉价的低速高位 ADC 比如 24 位的 LTC2400 呀 所以放弃研究了。

其实长短老师也可以利用 LTC2400/2440 一类低价位低速高精度 ADC 作为自己的测量系统的转换器,更容易制作出可靠高精度的测量系统,因为这个方法有一个要求就是一个测量周期内有两次 ADC 转换,要求源和被测量都必须在这个测量周期内保持相对稳定,当然相对稳定还是容易做到的,但是长短老师是人工完成测量和误差调整的,而我用 DAC 和减法器完成误差调整,那么对电路的稳定性要求比长短老师要宽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G:
长短老师的方法就是基于电桥平衡原理来扩展分辨率的,其实我以前也设想过一个类似的方案,用一个低位高速 ...

这几天调试LCR时,要用到直流线性信号源,用高位表觉得太麻烦,我改用STC掉作一个244Hz的PWM,生成512点可编程电压源,得到了很高的线性度。直接使用无源RC积分,而不使用运放积分器就已达到了0.01%线性度,如果外加有源积分器,产生一个虚地,线性度还会上升几十倍。而且,这种非线性,是典型的抛物线。负载轻了一半,非线性也小了一半。

方法是:在单片机中精密的控制好时序,就可以得到准确的PWM电压输出。您可以试试用高主频单片机直接生成PWM信号源,效果不错的。我采用端32MHz主频,端口负载采用200k欧。非线性是单片机端口内阻在0和1状态下导通电阻不同造成的,所以加了积分器可以消除这个问题。

温漂没试过,可能得做一些改进

楼主:
引用 网友G:
长短老师的方法就是基于电桥平衡原理来扩展分辨率的,其实我以前也设想过一个类似的方案,用一个低位高速 ...

离开老师岗位已经三十多年了,再称老师已经不合适了。在这里都是朋友,就称“兄”吧。

我做这个东西其实一方面是要过把模拟技术的瘾,另一方面也是做一点预备工作,因为更高精度的项目需要这些基础工作垫底。以后的项目就逐渐向数字化转移了,单片机扔了二十多年,如今再捡起来手颇生,看看你们在这个领域都是突飞猛进的,真觉得世界变化大啊!到时候可要向你们请教的哦!

恒流源加电桥其实也是不得已,但可以检验两者的基本水平,并积累必要的经验。做这个恒流源最大的感受,竟是源于那个附加的外接基准插孔。在使用内部基准时,显示可以非常稳定,但插入外部基准,数字跳跃就非常强烈,上下突变的范围最高达到50个字,检查屏蔽没有问题,外部基准换了两块芯片还是如此,看来回头又要找基准的茬了,哈哈。

网友(2012-04-24):
成本多少啊,我也想做一个,没有元件

网友(2012-10-24):
照片拍的不错~~~

网友(2013-01-11):
感谢分享好经验 好资料!

网友(2015-11-10):
搜索进来看到的,牛啊
就是不知道你的万用表精度如何,是否能够足以验证结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搜索进来看到的,牛啊。
就是不知道你的万用表精度如何,是否能够足以验证结果。

喔,这么老的帖子都翻出来啦。

“万用表精度”这个词已经有些陌生了,初看还真呆住了一会儿 。我现在比较习惯用“不确定度”来评价一个测量设备,这样获得的值会更客观一些。
我手边有一台老掉牙的六位半,平均每年以20ppm的读数往下掉。有三台四位半,同一个量测得的值总会差个一、二个字,您说我该信哪个?其实不是信不信的问题,而是如何处理您所获得的数据的问题。可信的值可通过统计平均来获得,而他们之间的离散用方差来表述,这样就得到了一个主值和加减误差的范围,这个加减误差的范围就是不确定度。
至于“验证结果”,很抱歉,我没有能力去标准计量局比对,我只信任手头的所有厂产仪表,它们的精确程度足够在我使用了离散统计之后获得比它们本身高一个数量级的结果。

楼主:
顺便提一下主帖的恒流源。
这个小东西近三年来基本上是长期通电的,因此老化可能会相对大一些。最近因为搬家的关系,断电或上电数次,但发现总的老化漂移不大,在第一年时接近100ppm,现在每年大约十几ppm,处于相对稳定的阶段。
这个恒流源在筛选元件、初测和比较精密元件等方面非常实用,但使用方法相对繁杂了些。

网友:
学习了,最近打算做一台万分之一精度的直流电流表,1~100A的。还得多学习以下

网友(2023-07-08):
模电玩得溜,学习研究

楼主:
哈哈,這個老帖又被翻出來了,其实這是退休後練手的。謝謝還有人記得。

网友:
留个脚印,找时间做一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进行了初调和二次调试后,增加了一块板用于电位差计细调和通/断指示改进,电路如下:

设思详细,值得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