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TSPICE 8伏低压版 JLH 1969 耳放的瞬态互调失真 仿真

楼主(2012-03-11):
首先, 建立一个信号源,  这个信号源由一个 3180Hz 1200mVp-p的方波信号V1 和一个15KHz 300mVp-p正弦波信号叠加而成:

Version 4
SHEET 1 1420 680
WIRE -96 112 -96 80
WIRE -96 224 -96 192
WIRE -96 336 -96 304
FLAG -96 336 0
FLAG -96 80 Sig
IOPIN -96 80 Out
SYMBOL voltage -96 208 R0
WINDOW 123 0 0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1
SYMATTR Value PWL repeat forever  0 0.6   157232704e-12 0.6   157232705e-12 -0.6   314465408e-12 -0.6  314465409e-12 0.6 endrepeat
SYMBOL voltage -96 96 R0
WINDOW 3 67 20 Left 2
WINDOW 123 38 59 Left 2
WINDOW 39 0 0 Left 2
SYMATTR InstName V2
SYMATTR Value SINE(0 150e-3 15000)
SYMATTR Value2 AC 150e-3 0
TEXT -168 360 Left 2 !.tran 0 100e-3 0 1e-7

点"复制代码", 复制上面的代码,  粘贴到文本编辑软件 e.g. notepad,  存成 LTSPICE 的文件 ".ASC"  ( i.e. ASCII码的网络文件),  用 LTSPICE 打开就可以了.

而 "8伏低压版 JLH 1969 耳放" 是俺这两年一直在空闲时间琢磨的一个简单又好玩的电路之一, 其间得到 millwood 不少指教, 十分感激!  电路如下, 相信无数网友DIY过类似的电路.

---------------------------------------------- 原理图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输出的波形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

-----------------------------------------------------输入信号的 FFT -----------------------------------------------------------------

====================================================================

-----------------------------------------------------输出信号的 FFT -----------------------------------------------------------------

==========================================================================

对比, 参考放大器  LT1115

ref:

http://bbs.hifidiy.net/viewthread.php?tid=15630&highlight=

网友:
这个信号源由一个 1200mVp-p的方波信号V1 和一个300mVp-p正弦波信号叠加而成

it is usually done with two sine waves.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is usually done with two sine waves.

        Thank you for taking your precious time tipping me off,  esp. on Sunday!

        Could you give me some examples of the frequency+amplitude combinations and their rationale/indications?

         I googled but couldn't find the answer.

Thanks again!

楼主:
引用 网友A:
it is usually done with two sine waves.

This is  the output for 1000mVp-p 15KHz Sine + 250mVp-p 3200Hz Sine input:

Hopefully I've done it in a right way.

3200Hz  的5倍频是 16KHz,  在图中没有看到  1000Hz 的峰 (16KHz - 15KHz = 1000Hz), 看起来没有明显的互调失真。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69是个很好玩的电路,可惜没有精力做一个玩玩。楼主有没有做过,效果如何?

       用洞洞板的话, 基本上2小时之内都可以做完了.

       因为元件很普通,  基本上成本也就是 10 人民币不到.

        但是性能却不普通.  可以说很出色.

楼主:
引用 网友B:
1969是个很好玩的电路,可惜没有精力做一个玩玩。楼主有没有做过,效果如何?

     顺便跟您提一下,  Linux 装了 Wine 以后可以跑 LTspice,  速度没有区别。 不需要为了 LTspice 装虚拟机。

网友:
This is  the output for 1000mVp-p 15KHz Sine + 250mVp-p 3200Hz Sine input

those are pretty good performance for a little amp.

jlh (or willilamson) is one of those amps that are simply too ahead of their times. not until the proliferation of CFB amps that people re-appreciated the jlh.

the original jlh is actually markedly different from the williamson in that the williamson, being a tube amp, is a voltage driven device, while the jlh, using bjt, is a current driven device. the fet's version of jlh is closer to the original williamson.

网友A:
Nelson Pass had an article recaping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JLH amplifier and why it is such a great amplifier: http://www.passdiy.com/pdf/PLH_amplifier.pdf

In the same article, he introduced the PLH amplifier, which is essentially a mosfet version of the phase spliter + output stage in the JLH1969M.

I am glad that I beat Pass to it by quite a few years,

楼主:
引用 网友A:
those are pretty good performance for a little amp.

jlh (or willilamson) is one of those amps ...

            my next tiny amp should be the FET version of JLH.

            I got two spare laptop batteries,  I think it's be a good idea to make them useful

楼主:
引用 网友A:
Nelson Pass had an article recaping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JLH amplifier and why it is such a grea ...

          I think Nelson Pass got a team,  you beat that team.

楼主:
补充一下 LTSPICE 的 模型:

Edit the file standard.jft and add the following info at the end :

.model J310 NJF(Beta=3.384m Rd=1 Rs=1 Lambda=17m Vto=-3.409
Is=193.9f Cgd=6.2p Pb=1 Fc=.5 Cgs=6.2p Kf=46.34E-18 Af=1)
.model BF245A NJF(VTO=-2 BETA=0.9M LAMBDA=6m RD=2.21. + RS=1.99
IS=26.3F PB=1 FC=.5 CGS=2.12P CGD=2.52P)
.model 2N7000 NMOS( LEVEL=3 RS=0.205 NSUB=1.0E15 DELTA=0.1 KAPPA=0.0506
TPG=1 CGDO=3.1716E-9 RD=0.239 VTO=1.000 VMAX=1.0E7 ETA=0.0223089 NFS=6.6E10
TOX=1.0E-7 LD=1.698E-9 UO=862.425 XJ=6.4666E-7 THETA=1.0E-5 CGSO=9.09E-9
L=2.5E-6 W=0.8E-2)

http://hq.scene.ro/blog/read/ltspice-components/

Here're the 2n7000 models you posted, here on s.e.d., IIRC.
I had to modify some of them to run on Intusoft's spice.

Anasoft-1:

..SUBCKT 2N7000/PLP_XN _ssi_pin0_1 _ssi_pin1_2 _ssi_pin2_3
Cgs 2 3 12.3E-12
V_ssi_pin2 _ssi_pin2_3 3 0
V_ssi_pin1 _ssi_pin1_2 2 0
V_ssi_pin0 _ssi_pin0_1 1 0
Cgd1 2 4 27.4E-12
Cgd2 1 4 6E-12
M1 1 2 3 3 MOST1
M2 4 2 1 3 MOST2
D1 3 1 Dbody
..MODEL MOST1 NMOS(Level=3 Kp=20.78u W=9.7m L=2u Rs=20m Vto=2 Rd=1.186)
..MODEL MOST2 NMOS(VTO=-4.73 Kp=20.78u W=9.7m L=2u Rs=20m)
..MODEL Dbody D(Is=125f N=1.023 Rs=1.281 Ikf=18.01 Cjo=46.3p M=.3423
+ Vj=.4519 Bv=60 Ibv=10u Tt=161.6n)
..ENDS

Anasoft-2:

..SUBCKT 2N7000_XN _ssi_pin0_3 _ssi_pin1_4 _ssi_pin2_5
* Nodes D G S
V_ssi_pin2 _ssi_pin2_5 5 0
V_ssi_pin1 _ssi_pin1_4 4 0
V_ssi_pin0 _ssi_pin0_3 3 0
M1 3 2 5 5 MOD1
RG 4 2 343
RL 3 5 6E6
C1 2 5 23.5P
C2 3 2 4.5P
D1 5 3 DIODE1
*
..MODEL MOD1 NMOS VTO=2.474 RS=1.68 RD=0.0 IS=1E-15 KP=0.296
+CBD=53.5P PB=1 LAMBDA=267E-6
..MODEL DIODE1 D IS=1.254E-13 N=1.0207 RS=0.222
..END 2N7000

Supertex

..MODEL 2N7000 NMOS (LEVEL=3 RS=0.205 NSUB=1.0E15
+DELTA=0.1 KAPPA=0.0506 TPG=1 CGDO=3.1716E-9
+RD=0.239 VTO=1.000 VMAX=1.0E7 ETA=0.0223089
+NFS=6.6E10 TOX=1.0E-7 LD=1.698E-9 UO=862.425
+XJ=6.4666E-7 THETA=1.0E-5 CGSO=9.09E-9 L=2.5E-6
+W=0.8E-2)
..ENDS

Philips:

..SUBCKT 2N7000/PLP 1 2 3
Cgs 2 3 12.3E-12
Cgd1 2 4 27.4E-12
Cgd2 1 4 6E-12
M1 1 2 3 3 MOST1
M2 4 2 1 3 MOST2
D1 3 1 Dbody
..MODEL MOST1 NMOS(Level=3 Kp=20.78u W=9.7m L=2u Rs=20m Vto=2 Rd=1.186)
..MODEL MOST2 NMOS(VTO=-4.73 Kp=20.78u W=9.7m L=2u Rs=20m)
..MODEL Dbody D(Is=125f N=1.023 Rs=1.281 Ikf=18.01 Cjo=46.3p M=.3423
+ Vj=.4519 Bv=60 Ibv=10u Tt=161.6n)
..ENDS

Ancient MicroSim:

..model M2n7000 NMOS(Level=3 Gamma=0 Delta=0 Eta=0 Theta=0 Kappa=0.2
+ Vmax=0 Xj=0 Tox=2u Uo=600 Phi=.6 Kp=1.073u W=.12 L=2u Rs=20m
+ Vto=1.73 Rd=.5489 Rds=48MEG Cgso=73.61p Cgdo=6.487p Cbd=74.46p Mj=.5
+ Pb=.8 Fc=.5 Rg=546.2 Is=10f N=1 Rb=1m)

Zetex:

..SUBCKT M2N7000/ZTX 3 4 5
* Nodes D G S
M1 3 2 5 5 MOD1
RG 4 2 343
RL 3 5 6E6
D1 5 3 DIODE1
..MODEL MOD1 NMOS VTO=2.474 RS=1.68 RD=0.0 IS=1E-15 KP=0.296
+CGSO=23.5P CGDO=4.5P CBD=53.5P PB=1 LAMBDA=267E-6
..MODEL DIODE1 D IS=1.254E-13 N=1.0207 RS=0.222
..ENDS

---------

I've found two others, from Motorola originally I think.

..MODEL MN7000 NMOS (LEVEL=1 VTO=2.4 KP=.17 GAMMA=1.76U
+ PHI=.75 LAMBDA=1.25M RD=.35 RS=.448 IS=41.6F PB=.8 MJ=.46
+ CBD=44.4P CBS=53.3P CGSO=24N CGDO=20N CGBO=116N)
* -- Assumes default L=100U W=100U --
* 60 Volt .2 Amp 2.5 ohm Enh-Mode N-Channel MOS-FET 11-19-1990

..MODEL 2N7002LT1 NMOS LEVEL=1 AF=1E-26 CBD=0 CBS=0 CGBO=0
+ CGDO=0 CGSO=0 FC=0.5 GAMMA=3 KF=1.2 KP=0.104475 LAMBDA=0
+ LD=0 MJ=0.5 PB=0.75 PHI=0.554054 RD=0.593226 RS=0.593226
+ VTO=1.92518

by Winfield Hill
http://www.electronicspoint.com/ ... aaaargh-t43557.html

from Onsemi:
.SUBCKT 2n7000 1 2 3
**************************************
*      Model Generated by MODPEX     *
*Copyright(c) Symmetry Design Systems*
*         All Rights Reserved        *
*    UNPUBLISHED LICENSED SOFTWARE   *
*   Contains Proprietary Information *
*      Which is The Property of      *
*     SYMMETRY OR ITS LICENSORS      *
*Commercial Use or Resale Restricted *
*   by Symmetry License Agreement    *
**************************************
* Model generated on Mar 31, 04
* MODEL FORMAT: PSpice
* Symmetry POWER MOS Model (Version 1.0)
* External Node Designations
* Node 1 -> Drain
* Node 2 -> Gate
* Node 3 -> Source
M1 9 7 8 8 MM L=100u W=100u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M:
* The voltage-dependent capacitances are
* not included. Other default values are:
*   RS=0 RD=0 LD=0 CBD=0 CBS=0 CGBO=0
.MODEL MM NMOS LEVEL=1 IS=1e-32
+VTO=2.236 LAMBDA=0 KP=0.0932174
+CGSO=1.79115e-07 CGDO=1.0724e-11
RS 8 3 1.10523
D1 3 1 MD
.MODEL MD D IS=2.71011e-10 RS=0.0140826 N=1.5 BV=60
+IBV=1e-05 EG=1.16084 XTI=3.00131 TT=0
+CJO=3.41211e-11 VJ=4.67429 M=0.899864 FC=0.1
RDS 3 1 2.4e+11
RD 9 1 0.0001
RG 2 7 2.18034
D2 4 5 MD1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1:
*   RS=0 EG=1.11 XTI=3.0 TT=0
*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1 D IS=1e-32 N=50
+CJO=7.93181e-11 VJ=0.643298 M=0.9 FC=1e-08
D3 0 5 MD2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2:
*   EG=1.11 XTI=3.0 TT=0 CJO=0
*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2 D IS=1e-10 N=0.400165 RS=3.00002e-06
RL 5 10 1
FI2 7 9 VFI2 -1
VFI2 4 0 0
EV16 10 0 9 7 1
CAP 11 10 1.58786e-10
FI1 7 9 VFI1 -1
VFI1 11 6 0
RCAP 6 10 1
D4 0 6 MD3
* Default values used in MD3:
*   EG=1.11 XTI=3.0 TT=0 CJO=0
*   RS=0 BV=infinite IBV=1mA
.MODEL MD3 D IS=1e-10 N=0.400165
.ENDS 2n7000

http://www.onsemi.com/pub_link/Collateral/2N7000.REV0.LIB

http://www.fairchildsemi.com/ds/2N/2N7000.pdf

http://www.diyaudio.com/forums/s ... 9-spice-models.html
Originally posted by Fred Dieckmann
*SRC=2SJ76;QSJ76;MOSFETs P;Gen. Purpose;140V 500mA
.MODEL QSJ76 PMOS (LEVEL=1 VTO=-15 KP=122N GAMMA=18.6
+ PHI=.75 LAMBDA=1.48M RD=.84 RS=.84 IS=250F PB=.8 MJ=.46
+ CBD=444P CBS=533P CGSO=384N CGDO=320N CGBO=346N)
* -- Assumes default L=100U W=100U --
* 140 Volt .5 Amp 6 ohm Enh-Mode P-Channel MOSFET 07-28-1995
* 2SJ76, TOSHIBA, 1993 JAPANESE FET MANUAL, P.16
**********
*SRC=2SJ79;QSJ79;MOSFETs P;Gen. Purpose;200V 500mA
.MODEL QSJ79 PMOS (LEVEL=1 VTO=-15 KP=122N GAMMA=18.6
+ PHI=.75 LAMBDA=1.04M RD=.84 RS=.84 IS=250F PB=.8 MJ=.46
+ CBD=862P CBS=1.03N CGSO=57.6N CGDO=48N CGBO=1.09U)
* -- Assumes default L=100U W=100U --
* 200 Volt .5 Amp 6 ohm Enh-Mode P-Channel MOSFET 07-28-1995
* 2SJ79, TOSHIBA, 1993 JAPANESE FET MANUAL, P.16
**********
*SRC=2SK213;QSK213;MOSFETs N;Gen. Purpose;140V 500mA
.MODEL QSK213 NMOS (LEVEL=1 VTO=15 KP=.16 GAMMA=18.6
+ PHI=.75 LAMBDA=1.48M RD=.84 RS=.84 IS=250F PB=.8 MJ=.46
+ CBD=560P CBS=672P CGSO=26.4N CGDO=22N CGBO=852N)
* -- Assumes default L=100U W=100U --
* 140 Volt .5 Amp 6 ohm Enh-Mode N-Channel MOSFET 07-28-1995
* 2SK213, TOSHIBA, 1993 JAPANESE FET MANUAL, P.38
**********
*SRC=2SK216;QSK216;MOSFETs N;Gen. Purpose;200V 500mA
.MODEL QSK216 NMOS (LEVEL=1 VTO=15 KP=80M GAMMA=18.6
+ PHI=.75 LAMBDA=521U RD=.84 RS=.84 IS=250F PB=.8 MJ=.46
+ CBD=658P CBS=790P CGSO=26.4N CGDO=22N CGBO=852N)
* -- Assumes default L=100U W=100U --
* 200 Volt .5 Amp 6 ohm Enh-Mode N-Channel MOSFET 07-28-1995
* 2SK216, TOSHIBA, 1993 JAPANESE FET MANUAL, P.38
**********

What about this one?
.MODEL 2SK216 NMOS (VTO=-56.0259M KP=20U L=2U W=10.3184M GAMMA=0 PHI=600M
+ LAMBDA=2.12826M CBD=1.80316N IS=10F CGSO=1.13517N CGDO=1.13517N TOX=0 NSUB=0
+ TPG=1 UO=600 RG=50 RDS=1MEG )

/Hugo

http://www.diyaudio.com/forums/solid-state/18257-2sk216-2sj79-spice-models.html

http://140.120.11.121/~lcli/RF/file/sk214e2.pdf
http://140.120.11.121/~lcli/RF/file/sj77e2.pdf

楼主:
用  Pspice 仿真了一下, 结果差不多。

**  与 LTSPICE 相比之下,Pspice 太难用了,一边画图一边想骂脏话。

网友A:
you just have to get used to its thinking.

I typically use ltspice, unless I need to do some serious simulation. then I go with orcad/pspice.

楼主:
      I would say it's a quite steep learning curve.

      Man, it's good to see you around.

      Is it possible to monitor the simulation as in LTspice or Multisim,  that  I can watch how the transient goes and pause?

      As if I were using a scope?

      THANKS A LOT!!!

楼主:
引用 网友A:
you just have to get used to its thinking.

I typically use ltspice, unless I need to do some seri ...

"I like the graphing abilities of this program as compared to others I've used. LTSpice really grabs hold of the graphic model in SPICE and runs with it; their software allows you to click on a node to find out the voltage (even after the simulation is completed) or to click on a particular component to find out how much current has gone through that part throughout the simulation. The point and click method allows for quick diagnosis of problem components and circuit layouts. "
-- http://chrisgammell.com/2008/12/05/best-free-spice-program/

the above best describes my impression towards LTspice.  I've been wondering how I can do that in Pspice for 2 days.

       pleeeeeeeeeeeeeeeeeease  gimme some hint!   10, 000 thanks!

      Is there a box to che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