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矿石机终于做成了

楼主(2012-03-11):
历经3次失败,我的FM矿石机终于成了。
接天线能收到昆山台,声音很响,还有一个上海台。有时不接天线也能收到本地台。但不管怎样,声音都有失真,我是个13岁的小菜鸟,请教是怎么回事。

网友:
FM矿机是斜率检波,通过检波管的斜率段将调频信号转变为调幅音频信号。由于斜率段频宽较窄,转出的调幅信号不完整,所以有失真!

FM矿机属于原理性实验,实际听音效果不好。

做的不错,祝贺!

网友:
换个位置接收,音质就会改变。FM信号是因为环境的频率特性(包括了斜率)而带有调幅特性,一定程度上也是调幅波,所以能检波出声音。由于环境的不同,会引起音质的不同。

网友A:
13岁呀!你真不错!继续努力,哪天月球基地的通讯就靠你了!想想我131岁时还再打陀螺玩泥巴勒!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简单空间信号碰撞就能完美的,早期的FM鉴频器就是两个不同相位的斜率鉴频组成的,单个斜率鉴频形成不了完整的音频波形。

调谐FM矿机的斜率段至相对准一些,声音能更好些。信号强,声音也能好点。但不能完全弥补缺失波形。所以现在做的简单FM矿机的音频效果再好,也是失真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13岁呀!你真不错!继续努力,哪天月球基地的通讯就靠你了!想想我131岁时还再打陀螺玩泥巴勒!

请问您如今高寿?

网友:
     FM矿石机原理:
   FM信号各周期时间t不等,FM信号在通过电容时各周期所产生的压降亦不同,只要电容选择恰当,此时调幅波诞生了!然而一只微小的电容不足以通过较大的电流来驱动耳机,解决的办法是并接一只适合的电阻,问题随之迎刃而解,耳机中便会传来趋近完美的声音。
   随便说说,您别当真。

网友:
任何线路,不论你标榜如何保真,亦是失真。失真是不可避免的,把失真控制在什么范围才是重要的问题。

网友:
楼主做的不错,信号强,年轻小耳朵听得更准,正说明FM矿机失真是必然的。

网友:
用FM调频发射器发射1000Hz音频正弦波信号,用FM矿机接收,很容易看出缺陷的波形变化。

调幅中波矿机的测试就是这样的,可以检测出阻抗变压器偏值时的音频失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