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单管FM收音机原理

楼主(2012-03-12):
图中三极管是怎样实现混频,锁相环同步检波的?

楼主:
电路中有两个线圈,两个可变电容,不像超再生电路。

网友:

原理不明白,只是知道此电路既可解FM又可解AM,而且灵敏度高的吓人,同时人体感应研重,无台噪声大

楼主:
这个电路本振频率与输入频率相差很大,在FM频段的本振辐射小,无噪声。

网友:
从结构上看,就是一个普通的电容三点式振荡器组成的变频电路。
按照发明者的说法,这个电路的振荡频率具有捕捉输入信号频率的锁相作用。
只要本振频率等于输入信号频率,两者混频就可以解调出音频。
为什么一个简单的振荡器能产生捕捉效应,这个原理还不太清楚。

网友A:
频率牵扯作用

一个自由振荡的系统,受到与自身振荡频率相近的外力,则该系统会自动修正自己的频率,向外来频率靠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频率牵扯作用

一个自由振荡的系统,受到与自身振荡频率相近的外力,则该系统会自动修正自己的频率,向外 ...

多谢指点,现在清楚了:

这个实际上就是所谓的“注入锁相”或“开环锁相”。

当基准信号和被控制的自激振荡器以某种方式相耦合时,当自激振荡器的频率和基准信号的频率很接近时,自激振荡的频率就被“牵引”到基准信号的频率,或者说自激振荡被基准信号强迫同步,自激振荡器被锁定于基准信号的频率。具体的机制是频率接近的基准信号与振荡器反馈信号叠加,造成反馈电压的相差,正好由LC谐振频率的偏移来补偿。与通常的包含鉴相器、环路滤波器和压控振荡器的闭环锁相相比,开环锁相会引入基准源中的噪声,一般用在微波波段。

这么简单的一个电路,可以称之为FM零中频开环锁相接收机。对于一般的锁相接收机,一般是利用锁相环,把本振频率与输入信号频率锁定在固定的中频上。这种接收机,中频频带可以做得很窄,具有从很窄的频带中取出调制信号的能力,又称为跟踪窄带滤波器。

楼主:
调频波在这个电路是怎样变成幅度变化的音频?并说说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调频波在这个电路是怎样变成幅度变化的音频?并说说这个电路工作原理。

可以这样理解,振荡器振荡频率在跟随输入频率变化时,LC回路相对于实际振荡频率产生失谐,这个失谐会改变振荡器的工作电流,把这个电流变化转变成电压变化,就得到解调信号。
这个过程相当于斜率鉴频,只不过鉴频的对象是自激振荡的信号,而不是输入信号。

楼主:
这个电路本振是LC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混频输出的音频,为什么使VR1输出电导随之改变,为什么使本振也变?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电路本振是LC串联谐振还是并联谐振?混频输出的音频,为什么使VR1输出电导随之改变,为什么使本振也变?

本振LC回路是并联谐振,因为LC回路是输出阻抗很大集电极来激励的,使用并联谐振可以使LC回路获得足够高的Q值。如果LC回路是输出阻抗很小的发射极来激励的,那么LC回路就可以看成串联的,只有串联谐振才能获得足够高的Q值。

在这个电路中,任何变化都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三极管的各种参数都是工作点和工作频率的函数,问题不是会不会,而是变化的稳定性如何,系统有没有稳定点,会不会回到稳定点。

网友:
以前我做过稳定性很好,一旦锁定了就很稳定,本振频率是输入信号频率的一半,时间长了记得不太清了,不知道是无线电/电子世界/还是电子报刊登过

网友:
实际上,超再生接收机同样包含着这种锁相的机制,超再生接收机没有收到台时所发出的沙沙声实际上是振荡器没有锁定时的相位噪声。一旦与输入信号锁定,相位噪声就被抑制了。

网友:
这个我也做过, 收台后无噪声,有人提感应.   没做过的话值得试试验, 肯定比超再生好.

网友(2012-08-29):
有详细图吗?

楼主(2013-05-22):
图在百度搜(锁相式小型FM收音机).谁能讲讲工作原理?

网友:
频率牵引现象(频率占据现象),或者注入锁相作用。

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65027-1-1.html

帖子中有详细解释和资料。

楼主:
混频后得到是中频还是音频?

网友:
混频后得到是音频.

网友C(2016-07-10):
我也做过单管FM接收电路,由于没有太认真制作,效果不是很好。
三个台还是可以接收的,但是选择性比较差,调谐范围很小,估计我做的有些地方不妥。
L2搞不好就不起振,自激、啸叫。

下图中最强的信号是我的FM发射,其余的是接收电路的振荡信号,可见和接收频率保持稳定。

单管FM接收

单管FM接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单管FM接收电路,由于没有太认真制作,效果不是很好。
三个台还是可以接收的,但是选择性比较差, ...

你和楼主说的不是一个电路,你这个是超再生。楼主那个类似锁相环同步检波

网友:
如果是这样的话做FM直放机就少走弯路了

网友(2017-01-24):
引用 网友B:
可以这样理解,振荡器振荡频率在跟随输入频率变化时,LC回路相对于实际振荡频率产生失谐,这个失谐会改变 ...

你把困了我十多年的调频收音机的问题给解答了,我想加你大虾求教点儿问题...我的QQ281052036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