额,TDA7294咋这么容易坏呢? 装机的教训啊!

楼主(2012-03-12):
今天焊了块7294的套件,为了安全起见,IC没装先通电试了一下,按照坛子里兄弟的说法,串了一个60W灯泡在变压器初级。
检查无误,满心欢喜的拿起块7294往洞里塞,结果没想到滤波电容的电没放掉,在IC的脚上啪啪打了两个火花,当时也没在意,焊上之后竟然杯具了,通电60W灯泡发光持续不灭,喇叭保护继电器也不吸合,测了测电源管脚电源电压只有10几V,管子滚烫,肯定是短路了,把这块IC焊下来再试,灯泡不亮正常了,接上炮灰喇叭,用改锥碰碰另一声道的输入端,有声。
于是意识到nmd 这14块钱就这样没有了,不是号称保护很完善的嘛,居然就这样灰飞了。
又要淘宝买元件了。

网友(2016-09-14):
引用 网友A:
别说短路10秒,我的功放短路有10分钟,大功率的,削波指示灯一直闪,后来才发现插头短路了

专业的功放好些甚至不带功率过载保护,你的机如十分钟不烧,并削波指示灯闪,那就是不断地检测,喇叭

保护电路不断地起动.这说明保护电路工作还是牢靠的.非常好的.

前面那例短路十秒那台,他的表述没有你的表述清楚,如果十秒内只有瞬间的毫秒级响后,过载灯亮,并机内

有继电器的吸合声,也应是进入了短路保护模式.

但是这要分清 ; 机器有喇叭保护电路,致使机器功放不烧.与一个IC是否容易烧是风马牛不相同的两回事.

即使分立元件功放带短路保护,从大统计数据如十万台分立元件功放,与十万台7294IC比,仍是7294损坏

率低于分立元件机

业余DIY者只是使用不平等的条件对待7294,例如用单28V某IC,与双50V的7294比,用双24V的分立元件

功放,与7294比,才得出错误结论.如果业余者用相同电压+-50V的功放IC或分立件与7294比,情况就会相

反.

因为现今商品机中TDA7294已战胜上千种IC,成为百瓦功放的电子世界使用量霸皇超过十多年了,原因就

是原于它损坏率低,电路简单,不易自激,返修率极低.使得商品利润可达至高

网友(2012-03-12):
呵呵,假的容易坏、双电源的容易坏。接错线的容易坏

网友:
这东西是娇气,修理这种扩音机时,买到三片假货不能用,散热片没加绝缘片烧毁一只,空载没接喇叭用话筒输入信号,瞬间冒烟烧毁一只,长期接4欧喇叭半年后烧毁一只,我基本对这电路没好印象,除了体积小电路简单,除此没优点了

网友B:
对,我也听说了,94 、95好像确实爱坏,最初型号 的7293 皮实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我也听说了,94 、95好像确实爱坏,最初型号 的7293 皮实点。

海河老师,TDA7293和7294能否代用呢?我看了看datasheet,除了7293多了一些功能(对应的7294是空脚),其它脚都差不多呀。

网友:
7294并不好,各项指标太低。唯一好点儿就是功率大。
我有一件“半成品”有时间发给大家看一看。

网友:
IC块安装每块都有注意事项,稍不注意就挂,楼主别气馁从头再头,定能成功,快乐属于DIY们的

网友:
按说应该是皮实的东西,焊了个7293,由于一个自举电容失效,连坏3块,呵呵,还好买的是二手拆机的,损失还小点

网友:
我的就没坏过
1410819[/attachimg
1410812[/attachimg

网友:
以前我用3048+STK6153也蛮爽快啊,便宜又力大。那时候才17块一块。

网友:
你这种搞法神仙都会垮,别说集成块。电容瞬间释放电流可达几十安,20安保险丝短路都会烧断,别说集成块!调试应该用低电压小电流变压器试,正常之后再换大的,不是你这种玩法……连电灯都不需要串。

网友:
呵呵,楼上说的极有道理,我都是这样试机的

网友:
见到不少的网友评论说,7294输入端,不能用手碰,一碰就坏。这个块子据说声音好。

楼主:
周五拿到淘宝上买的7294了,是拆机的,6块钱一片,换上之后就好了,不过大功率情况下还没长时间试过。

网友(2013-11-16):
我也想搞个7294,上网查了很多资料,  在上IC之前,一定要把个个电容都放点,尤其是滤波大电容。还有就是正负双电压一定要对称,不能有误差。还有就是散热一定要好,在有就是,通电后一定不要用手去摸信号输入短,一摸必死。
有时候也搞不明白,挺好的IC,功率也蛮大,真挺矫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