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板。

楼主(2012-03-12):
资料上介绍用铍模铁芯绕制变压器效果好。我用铍莫铁芯绕了输入输出变压器试听后感觉还不错,低音好一些。

网友:
除了那个色环电阻,其他件,包括新绕的坡莫变压器,都很有古风

网友:
自绕的变压器,这个不容易。顶一下。

网友:
有古风,不容易,那就加分吧。

网友:
这么大的坡莫合金,用在这里大材小用了,用大功率管子也够用。
建议你用这两个坡莫合金绕两个输出变压器,前面的输入变压器,可以用别的铁芯,或者小一点的铁芯都可以,采用大功率管子,做个双声道的功放。仅供参考。

网友A:
请问:楼主的板板右边黑色的玻璃封装东东,是3AX81还是3AX31?大部分是老元件,绿色电阻,裸的电解,右边那个阴暗角落里的黑漆金属封装礼帽管是3DG6?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的板板右边黑色的玻璃封装东东,是3AX81还是3AX31?大部分是老元件,绿色电阻,裸的电解,右边那 ...

玻璃封装的推挽管子,看着很长像3AX81 。前面那个推动管,不应该用硅管3DG6 ,而应该用3AX31或者其他锗低频小功率管。

网友:
应该是纯种国产的东东。

网友:
用3AX81(3AX31)
赞一下

网友:
看着帖子顿时有点穿越的感觉……

   那么大的坡莫合金第一次见

网友:
应该是3AX81吧

网友:
3AX81中功率低频三极管.当年玩了不少.现在还保存一些.

网友:
请教楼主怎样才能分辨坡莫合金?

楼主:
白色较软,绕制的变压器效果好。

网友:
楼主哪里搞到的坡莫合金

楼主:
日本进口转播车报废后拆了一些。

楼主:
我是从85年日本进口的电视转播车报废后音频部分拆得一些。

楼主:
是从旧音频板上拆下来的。

楼主:
这样的变压器我也有五六个,还是7几年在化工厂时得到的。一种大,一种小一些。

楼主:
这种是日本制的。

楼主:
是的,不过好清理。

楼主:
旧电路板上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