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续折腾FU-19推挽

楼主(2012-03-12):
继续折腾FU-19推挽,想不到FU-19够大吃的!原来的电源严重不足!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222837-1-1.html
现在高低压分开,电路也改成两级直耦差分,现在还是比较满意的。

网友:
看起来真不错

楼主:
不会画电路图,跟电路图有些改动,低压开关用了双联的,以便关低压时联同把高压也关掉,以免光开高压电源就不好了,双刀开关还当调压用的,打上是235V,打下220V,中间为关,我喜欢这样

网友A:
我记得原来 是6N1,这回怎么换成6N2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原来 是6N1,这回怎么换成6N2了

回版主,两级差分,阴极电阻都很大,应该属深度负反馈吧,选用6N2有较高的增益是电路的需要,现在总增益都不太够,应该做成准直藕让推动级再提高一些增益也许更好

网友A:
理解稍微有误
差分电路 ,两管共用阴极电阻,交流信号正负抵消,所以 不构成负反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理解稍微有误
差分电路 ,两管共用阴极电阻,交流信号正负抵消,所以 不构成负反馈 :hands ...

但整机总增益好象不够,不知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少了一级放大了,原来屏阴分割倒相也有增益的吗?

网友:
怎么觉得不够呢?
声音小吗?
FU-19根本不需要多大的推动电压,我看这电路正好啊

楼主:
我也是个老菜鸟,一些感性认识不知对不对,选得大些电压增益可高一些,但对于这差分电路阴阻的大小是否有关联,按理想的是恒流源,第一级屏阻就尽量选大一些,选用220K,不知道工作点是否最佳,我心想6N2比6N1合适,听说FU19易产生栅流的要求栅阻小一点,所以就用了6n6推,6N6很多老烧看不惯的,全机都冷门垃圾做

网友A:
您谦虚
220K 屏阻太大了,管子已经进入到曲线弯曲的部分了。不是 电阻越大增益就越大
6N6很好,线性非常良好,比6N8P都强,而且动态也大。 我很喜欢
FU-19 音频应用 如果出现栅流那就是不正常状态 。 用作短波功放可能出现栅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谦虚
220K 屏阻太大了,管子已经进入到曲线弯曲的部分了。不是 电阻越大增益就越大
...

版主有空帮忙算一下,该用多大屏阻,各管电流多少比较合适

楼主:
我只凭耳朵听的,自己喜欢就算好

网友B:
电电路怎么都无法完全显示,故电路看不清,说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主件排列很合理;
2,音量不足的可能原因:
a,推动级6N6的阴极必须接旁路电容,否则,负反馈太厉害,造成激励不足。特别指出:
推挽电路的阴极电阻上的信号时不会抵消的。理由是:
甲,被两推挽管分别放大的正负信号不是同时出现在阴极电阻上的;
已,假使是同时出现,也不能全部抵消,因为音频信号成分很复杂,绝对不可能刚好是正负半周波形都完全相同,而且幅度也相等。
b,我不知道,fu-19的激励信号电压需要多少,如果较高的话,建议增加一级电压放大,理由是:阴极倒相电路的增益低。建议改为3极-5极复合管,用五极做电压放大,再用三级部分做板-阴分负载倒相,激励电路不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电路怎么都无法完全显示,故电路看不清,说几点不成熟的看法:
1,主件排列很合理;
2,音量不足的可能 ...

谢谢!图片很正常的啊,原电路就是板-阴分负载倒相的,一楼有连接,感觉现在的相对好一点,只是工做点是否合适,心里没有把握,增益也一般啦,fu-19的激励信号电压需要30V左右吧,我就用了-30V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版主有空帮忙算一下,该用多大屏阻,各管电流多少比较合适

嗨,您客气。
对6N2来说 屏阻100K~80K足以 。
但是改动的话 会影响 下级6N6的工作点,所以6N6的阴极电阻也得相应的变化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图片很正常的啊,原电路就是板-阴分负载倒相的,一楼有连接,感觉现在的相对好一点,只是工做点是否 ...

负30V,太高了,那FU-19都趋于截止了。我说您为什么说 可能增益小呢;曲线用在了快截止的弯曲部分 ,功放部分已经进入了 AB2类甚至B类的预备状态。之所以说“预备状态”是 功放管已经在这个状态准备着,是不是真正的AB2类、B类要看管子有没有栅流。
  这么深的栅压很难推满的。 适当提高偏置电压到—20~—25 之间实施。让管子工作在AB1类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嗨,您客气。
对6N2来说 屏阻100K~80K足以 。
但是改动的话 会影响 下级6N6的工作点,所以6N6的阴极电阻 ...

谢海版,6N2屏阻100K,电流0.9mA是否合适?6N6的电流多少合适?等我算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
6N2 电流0.9~1毫安正好。6N6用到10~15毫安 就行 期待成功。
还有就是 我16#说了,把FU-19的 偏置电压调到负20~负25伏

楼主:
由于灯丝牛负压绕组整流出来刚好30V左右了,手头上有33v稳压管用不上,原来调到28V,但市电波动很大,主电源有时上到640V了,所以暂时不搞倍压整流加稳压的负偏,周末再折腾

网友:
引用 楼主:
由于灯丝牛负压绕组整流出来刚好30V左右了,手头上有33v稳压管用不上,原来调到28V,但市电波动很大,主电源 ...

哪有这么费劲啊
从原来的负30V处对地接个 大约100K的电位器 不就完了吗。可以调节的

楼主:
这样一来,推动级功率大增,300多伏中压供电电压就显得低了,不符号直藕了,用600多的主电源供电降压电阻也是个问题,总功耗更大,为有放弃直藕了,但讨厌在加四个藕合电容,固定是个问题,机箱塞得满满的了,
试试再说,上个初步打算的图

网友A:
应该不用吧, 前面两级还是可以直接耦合的。
还有就是 您为什么认为“推动级功率大增,300多伏中压供电电压就显得低了” ?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不用吧, 前面两级还是可以直接耦合的。
还有就是 您为什么认为“推动级功率大增,300多伏中压供电电 ...

我是这样算的,推动级屏阻16.5K负载基本合适,也可用两个33K并联,要10mA屏流得有165V压降了,两级直接耦合,阴极得有100v以上的了,加起来都接近了供电电压了,10mA屏流6N6屏压也要超过100V吧,不太会看那个表的

楼主:
要不就减小屏阻和阴阻的,只要屏阻上有60V以上压降就可以满足推FU19的要求了,不过6N6也就工作在整条斜线区了,我是想6N6工作在一小段线性好的区域内就把FU19推满,简单的说就是要把FU19推到红屏,但会限制音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这样算的,推动级屏阻16.5K负载基本合适,也可用两个33K并联,要10mA屏流得有165V压降了,两级直接耦 ...

您算的没问题,我把 负载线画出来了。
屏流10毫安, UG=-4V, UP=110V ,RL=16.5K
没问题

网友A:
为了 和前面6N2直接耦合。 所以 这个 16.5K 不是 屏极电阻就16.5K,而是阴极电阻+屏极电阻=16.5K,由于 两个管子公用阴极电阻,所以 这个值还得减半。 最后净得每个管子的 屏极电阻是8.2K, 两管公用的阴极电阻式 4.2K 左右。
在 重压供电为280V~300V左右时, 管子的阴极阴极电位 为84V左右,栅极电位为80V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您算的没问题,我把 负载线画出来了。
屏流10毫安, UG=-4V, UP=110V ,RL=16.5K
没问题 :victor ...

再次谢谢!我想先用藕合电容分开,把各级电流调到最佳,在设法做成准接耦的,那边G版也指较了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 和前面6N2直接耦合。 所以 这个 16.5K 不是 屏极电阻就16.5K,而是阴极电阻+屏极电阻=16.5K,由于 两个 ...

"栅极电位为80V左右"那6N2是否合适呢?可以用6N1手上有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栅极电位为80V左右"那6N2是否合适呢?可以用6N1手上有的

对,一开始 只看了 6N6, 疏忽了 6N2,
刚才仔细根据曲线算了算,如果6N6的栅极电位到80V,那么6N2确实 没有最佳工作状态。
也就是说,要想实现直接耦合还真比较困难。

网友A:
6N1更不行了,低屏压的管子,国产的只有6N11

楼主:
引用 网友A:
6N1更不行了,低屏压的管子,国产的只有6N11

手头上没有6N11,网上看了 6N11 还贼贵的!

网友A:
就是 、就是。
您一楼 那图里 ,设计 的6N6的 电流是多大?

网友:
FU_19工作时真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 、就是。
您一楼 那图里 ,设计 的6N6的 电流是多大?

今天收到网友送的YB4320A示波器,还不会用,没有信号发生器,先用电脑代信号发生器,折腾个够
网友还送了一些电子管,其中有一对6N11,可以试试直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 、就是。
您一楼 那图里 ,设计 的6N6的 电流是多大?

按你说的6N6电流10-15mA吧,6N11多少合适?还有屏阻的选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 、就是。
您一楼 那图里 ,设计 的6N6的 电流是多大?

哦!没详细看!问所非答的,
一楼的图,6N2有0.8mA左右,6N6有5mA左右

网友A:
引用 楼主:
哦!没详细看!问所非答的,
一楼的图,6N2有0.8mA左右,6N6有5mA左右

  那错不多
昨天晚上关电脑之后,我从手册上 比着两个管的曲线 反复 找, 最后综合来看,实现他们俩之间直接耦合,就是您说的这参数。

网友:
如果有示波器的话,在输入端加上一个正弦波,再逐级观看波形就知道各级的工作点是否合适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错不多
昨天晚上关电脑之后,我从手册上 比着两个管的曲线 反复 找, 最后综合来看,实现 ...

有空帮忙算一下改6N11多少合适?还有屏阻的选取,6N6电流就上到10mA试试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空帮忙算一下改6N11多少合适?还有屏阻的选取,6N6电流就上到10mA试试吧

昨天晚上 就看完了
6N11 。 UA=180V左右, RL=18K 。 UG=-2v, 屏流IA=5MA 。 阴极电阻RK=400欧。 这时屏极电压UP=80V左右,正好跟上面说的 6N6 为10毫安的状态能匹配上。 再具体的细节 您再看看
我这是说 单管的, 两管 差分用,阴极电阻公用200欧就行了

楼主:
也就是说6N11 两管差分用7.5K左右阴极电阻,接-75V就有10毫安,不用恒流源的情况下,阴极电阻太小了,好象并不好,还不如用6N2减小屏阻加大电流,适当提高屏压去推6N6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昨天晚上 就看完了
6N11 。 UA=180V左右, RL=18K 。 UG=-2v, 屏流IA=5MA 。 阴极电阻RK=4 ...

我对电子管了解不够,但觉得6N6并不需要大电流去推的

网友:
不是推动电流,电子管是电压器件,一般不用电流推动。
这是 管子自身导通需要的偏置电流。
6N11 的电流就是比平常的管子大。没办法。这是管子的客观特性。电流小了 就容易截止

楼主:
看来得做个恒流源的才比较理想

网友A:
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想 用6N11替代 6N2还是替代6N6 ?
如果替代6N6 ,那就没必要啊 。

恒流源 表面上看 特性很硬,刚刚的。那是在仪器里,功放里 尽量别用这种有源非线性 器件(电路),因为容易 增加很多不良谐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有点糊涂了,您是想 用6N11替代 6N2还是替代6N6 ?
如果替代6N6 ,那就没必要啊 。

是想用6N11替代6N2试试看,好象现在6N2和6N6都没有调到最佳工作点啊

网友A:
哦,
  开始 我有点疏忽,原来 您6N2那级还用了 负电源啊 太精密了。呵呵
其实 小信号放大电路 不用负电压也行。
那就按您 41#说的,但 不是 75V,应该是 2-(-75)=77V, 电阻公用 7.7K

楼主:
我的理解是6N2栅负压本来就低,音源算0.5V输入时整机能满功率输出应该还可以,若音源到到1输入时整机才能满功率输出线性就不理想了,现在开始学用示波器,慢慢摸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开始 我有点疏忽,原来 您6N2那级还用了 负电源啊  太精密了。呵呵
其实 小信号放大电路 不 ...

知道了
6N2有点怪怪的,调到两个声道屏压基本样了,测量6N2阴极电压,那个三云母的声道6N2阴极电压1.2V,另一声道6N2阴极电压在0.7V左右,把管换位还是三云母的声道6N2阴极电压1.2V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哦,
  开始 我有点疏忽,原来 您6N2那级还用了 负电源啊  太精密了。呵呵
其实 小信号放大电路 不 ...

今几天南方的回南天气把人快要闷死了!云雾迷蒙象人间仙景!门窗家具都流水的,几台胆机的牛牛在流着大点的汗珠,根本不敢动手。
我是参考G版推荐的电路的,ECC83应该用6N4代比较接近,TVA-1两极差分准直藕

网友:
这电路 很好

网友C(2013-11-06):
我也做过FU19,吃电的家伙,管子周围温度很高(管帽周围能化焊锡),为了所有管子的寿命和使用安全,建议将间距放大。 7公分左右。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FU19,吃电的家伙,管子周围温度很高(管帽周围能化焊锡),为了所有管子的寿命和使用安全,建议将 ...

下管座也很热吧?

网友:
好漂湸的机,夜景非常好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整机总增益好象不够,不知什么原因呢?也许是少了一级放大了,原来屏阴分割倒相也有增益的吗?

屏阴分割增益小于1约等于1.长尾倒相增益跟阳极电阻有关,但是工作点的需要有不能用很大的电阻。

网友:
版主耐心指导,令人敬佩!我等深受教诲。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下管座也很热吧?

是的。
机箱里也热。我后来给机箱和FU19加了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做过FU19,吃电的家伙,管子周围温度很高(管帽周围能化焊锡),为了所有管子的寿命和使用安全,建议将 ...

顶上戴帽的大功率管子确实讨厌,得要用不锈钢丝绕几圈插上

网友:
我用的是专用管帽,上面套的蜡管都被烤焦了。
没有相机

网友:
局部的温度可能超过手册上说的管壳200℃,
灯丝功率大伤不起啊: